[FAQ]
通过SPI总线传送数据的异常问题

楼主(2023-01-29):
同样的主板,就单片机不一样,一个是芯海的单片机,一个是极海的单片机,程序通用,但是用SPI出现了问题,极海的正常,但芯海的不正常。
SPI是主机模式,只向外面发送数据,芯片数据出来经过74HC14两级反相,得到数据,通过一条大概10CM的线连接到另外一个小板上面控制一个芯片。我用示波器测试时序,也没发现问题,但最后发现,只要我把示波器探头放到MOSI信号线,就正常了,把示波器探头离开MOSI又不正常了,后面我在MOSI线上对地并了一个22P的电容,居然能正常工作了,很怪,同板的板子,其它元件参数都一样,就单片机不一样,想了好久没想明白为什么极海的芯片不用加电容也能正常工作,但芯海要加一个电容。难道是74HC14的问题吗?但是都一样的啊,为什么极海的可以? 这是奇怪啊!!!

网友A(2023-03-01):
这说实话,说是完全兼容,其实还是有参数差别的

网友B:
你如果用一个芯片调试好了,就不太建议更换替代了

网友C:
这并联个电容其实应该就是受到干扰了吧

网友D:
可以看看你的电路,参考官方推荐的电路试试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换芯片之后就很奇怪

网友F:
估计跟74HC14没啥太大关系

网友G:
可能极海的兼容性更好呗,芯海不是很好

网友H:
芯海是谁家的MCU啊,价格是否还可以呢?

网友I:
我用极海的MCU反正是没啥问题,用国产其他代替的,就问题莫名其妙的

网友J:
你极海的加电容也没啥问题,不加也可以,但是芯海可能是必须要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