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1串口烧录应该怎么配置啊?

楼主(2023-01-30):
是只要调整boot0和boot1就可以吗?

网友A:
MM32F001串口烧录使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B:
修改boot0和boot1吧。

网友C:
这个需要固定的串口烧录软件吧。

网友D:
这个串口烧录有什么用呢

网友E(2023-03-15):
大概就是对BOOT进行设置吧

网友F:
应该是和ST的操作一样

网友G:
为啥要用串口烧录啊?用link呗

网友H:
你可以自己写个BootLoader,这样就协议对上就好了

网友I:
串口烧录的话,得用他家串口软件吧

网友J:
不知道如何配置,估计手册上能有写的

网友J:
你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或者自己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K:
就算调整boot之后,估计也要有时序的吧

网友L:
你看看手册多好啊,手册一般都会讲如何串口升级的

网友M:
你看这芯片是否支持串口升级的啊?

网友N:
可以自己修改BootLoader,配置串口下载的。

网友O:
你说的 是硬件配置吗

网友P:
为什么不使用stlink烧录程序呢

网友Q:
修改boot引脚,串口下载。

网友R:
这个串口没有使用过。

网友S:
这个串口烧录使用的是哪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