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在下载时报错出现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楼主(2023-01-30):
下载程序时出现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这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用sw模式

网友B(2023-03-01):
楼主的下载方式用的是sw还是jtag的啊?

网友C:
连接仿真器的时候不要使用前面板的usb口 要使用后边主板的usb口

网友D: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里边强行中断这个的运行啊

网友E:
是不是供电和仿真器部分没有可靠的共地啊

网友F:
那就只能强制断开了  就是直接拔线 但是不知道对仿真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只能强制断开了  就是直接拔线 但是不知道对仿真器有没有影响

我就这样做过 当时就不识别仿真器了  需要重新上电才可以

楼主:
试试sw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