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如何使用合泰HT32F52352单片机点亮LED灯?

楼主(2023-01-29):
如何使用合泰HT32F52352单片机点亮LED灯?

网友A(2023-04-10):
控制IO的高低电平不就行了么

网友B:
找官方的demo吧,很容易的

网友C:
看你LED是高电平驱动还是低电平驱动的啊

网友D:
正常点呗,先初始化IO,然后去驱动LED

网友E:
这不是入门知识么,楼主可以找个教程看看的啊

网友F:
你可以先研究如何控制这单片机的高低电平就好了

网友G:
应该是有寄存器操作的吧

网友H:
我建议楼主还是找个官方提供的demo,然后自己修改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I:
你找个FAE手把手教你?哈哈

网友J:
看看官方提供的代码吧,不然你很难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