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GD跟ST同系列的芯片是全兼容的,那可不可以用cubeMX来开发啊?

楼主(2023-01-29):
可不可以用cubeMX来开发GD的芯片啊?

网友A:
可以,因为生成的内带函数相同,只需要更改编译器中的芯片选择即可.我实际应用到用STM32F103生成的工程,编译GD32F103和GD32F207都没有问题,试试,祝成功.

网友B(2023-03-02):
应该是可以的,大部分外设都能兼容

网友C:
最好把生产的工程中库函数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