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合泰单片机按键有哪几种使用方法?

楼主(2023-01-29):
合泰单片机按键有哪几种使用方法?

网友A(2023-04-10):
按键就独立按键,和组合按键

网友B:
你说的是如何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网友C:
一般都是单片机一端接地,一端接IO,当按键短路之后,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D:
好多种啊,适合自己的才好哦

网友E:
我还用改按键矩阵呢,带了20个按键

网友F:
其实这个不用问,就看你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G:
有好几种吧,什么上下拉之类的?

网友H:
通用的就是按键接地,然后获取按键的ADC

网友I:
很多种吧,我记得,记不住了,你最好再看看程序

网友J:
通过官方提供的demo,自己瞅瞅就知道有几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