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替换stm,串口、定时器都能用,USB怎么调都不能用

楼主(2023-01-29):
用gd替换stm,串口、定时器都能用,USB怎么调都不能用。有没有大佬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用过GD32的450和307,USB主机读写U盘,基本没什么问题,用的GD的库。

网友B:
GD的USB库里有不少地方需要延时,手册里没有提

网友C:
你是直接将st的代码下载到gd上吗?

网友D:
恭喜你,发现了GD和ST区别最大的外设

网友E(2023-03-02):
usb的库需要改一下才能用

网友(2023-05-05):
GD的哪一颗芯片呢 ?

网友F:
STM32F103能使用hid bootloader,pc能正常枚举hid设备并正常使用.
但烧录到GD32F303,PC无法枚举usb设备,出现未知的usb设备, 不知道是哪里时序还要修改.

网友G:
USB程序用的是GD的嘛?

网友H:
你得用GD的USB驱动,不能用STM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I:
看USB的寄存器吧,是都没有检测到USB设备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GD的USB库里有不少地方需要延时,手册里没有提

请问是哪里需要延时的?能给个提示吗,STM32F103的寄存器代码在GD32F303上跑发现无法收到请求设备描述符的SETUP包.D+已经外部上拉了

网友J:
没修改程序,直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