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别让你的项目,毁在单片机选型上!

楼主(2023-01-29):
单片机的的选型是一件重要而费心的事情;

  • 1.如果单片机型号选择得合适,单片机应用系统就会得经济,工作可靠;

  • 2.如果选择得不合适,就会造成经济浪费,影响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甚至根本就达不到预先设计的功能。

对于一个已经设计好的单片机应用系统来说, 它的技术要求和系统功能都应当十分明确;

  • 1.如果选择功能过于少的单片机, 这个单片机应用系统就无法完成控制任务;

  • 2.如果选择的单片机功能过于强大,这不但没有必要,还会造成资源浪费, 不降性能价格比。

只要掌握和运用单片机正确选型的原则, 就可以选择出最能适用于应用系统的单片机,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有最高的可靠性最优的性能价格比最长的使用寿命最好的升级换代可能

楼主:
单片机芯片选型时,总的原则是:

1.(用)芯片完成 (少用外围器件) ;

2.选大(大厂)不选小,选多(供应量多)不选少;

3.选名(名牌)不选渺 (飘渺,不知详情的厂子);

4.选廉(廉价)但要好 (质量保证);

当然了,现在缺芯的情况下,选货源充足的单片机,O(∩_∩)O

对单片机选型,主要应用从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技术性,实用性和要开发性三方面来考虑:

1.技术性: 要从单片机的技术指标角度,对单片机芯片进行选择,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在一定的技术指标下可靠运行;

2.实用性: 要从单片机的供货渠道、信誉程序等角度,对单片机的生产厂家进行选择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在能长期、可靠运行;

3.可开发性:选用的单片机要有可靠的可以开发手段,如程序开发工具、仿真调试手段等

单片机选型的讨论很久以来总是能看到关于单片机的各种讨论, 又是这个不好啦, 那个不好了, 那个过时啦, 这个先进啊, 学什么什么没用啦!

我只想说, 用合适的芯片做出最合适的产品,把功夫用在设计上用在优秀的思路上。

不要拘泥与芯片怎么怎么样,把宝贵的心思用在你所做的产品的专业知识上,争论芯片的先进与否我个人感觉没意义,当然新的技术自然就会有新的产品,。

至于选那种芯片还是有你的产品决定,新入门的朋友,不管学那种新品,都要把它学好,学会灵活运用达到你产品的要就就是很好的,学什么,都不白学。

楼主:
单片机终究是一种工具,真正的功夫在你的专业知识

能我的举例不是很恰当, 关键我是要告诉新人要踏实的去学习,不要被争论用什么什么单片机而迷茫,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将来应用的领域也不一样。

当然对每种芯片的领悟也是不一样的,选用自己合适的就可以,弄透它,回过头看,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工具而已,也不要说学51怎么样,学STM32怎么样,学ARM怎么样。

不管哪一种,都是实现你思想的工具。

那个感觉顺手实用就用哪个,就学哪个,把它学好用熟悉,不要今天听那个好就用那个,明天有人说这个好就用这个,新东西总是有,每天都有新东西,都是好东西,你一下子学的过来吗!

不!如找一个适合自己先学好,将来搞其他真是的很容易的!

触类旁通,这就是我的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这点体会也许只在这个行业的百分之五十的人,那就送这百分之五十的朋友吧在实际应用中,如何选择单片机的类型?

选择原则:主要从指令结构运行速度程序存储方式和功能等几个方面选择单片机。

看过一些文章,讨论何种单片机最好。

我感觉选择一个合适的单片机有时真的不太容易,要考虑的方面太多了,只能说某个特定场合比较适于采用某个 MCU,不大可能某个牌子的MCU适合所有的设计, 真要有的话那可就太好了。

1.单片机的基本参数例如速度 ,程序存储器容量 , I/O引脚数量;

2.单片机的增强功能。例如看门狗,双指针,双串口, RTC (实时时钟), EEPROM,扩展RAM , CAN 接口, I2C接口, SPI接口, USB接口;

3.Flash和OTP (一次性可编程 )相比较最好是Flash;

4.封装。DIP (双列直插), PLCC (PLCC有对应插座)还是贴片。DIP封装在做实验时可能方便一点;

5.工作温度范围。工业级还是商业级。如果设计户外产品,必须选用工业级;

6.功耗, 比如设计并口加密狗,信号线取电只能提供几个mA;

7.工作电压范围。例如设计电视机遥控器, 2节干电池供电,至少应该能在1.8-3.6V电压范围内工作;

8.供货渠道畅通。能申请样片,小批量购买有现货;

9.价格低;

10.有服务商,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技术支持,起码烧写器有地方买;

11.烧录器价格低。如果是ICP (把单片机放在烧录器上编程)能否利用现有的烧录器 ,如果是表贴封装, 买一个转接座也很贵,至少得一二百元,能否IS (在系统编程,即把芯片先焊到板子上再通过预留的ISP接口编程),一般ISP编程器比较便宜大约一二百元甚至几十元;

12.仿真器便宜。对于FLASH型单片机,仿真器不是必备的,但是对于OTP(一次性可编程)型单片机,必须购买或者租用仿真器;

13.单片机语言是自己熟悉的,并且能支持C语言,编程环境要像keil一样好用,并且还是免费的;

14.网站速度快,资料丰富,包括芯片手册,应用指南,设计方案,范例程序,最好有中文,像Atmel就不错;

15.保密性能好,查一下专业解密网站上的黑名单,再发个mail咨询一下解密价格;

16.抗干扰性能好;

17.和其他外设芯片放在一起的综合考虑,电路原理,模电,数电,通信原理,单片机,高频率电子线路,信号系统,数字信号处理,FPGA,DSP等等。

转帖自网络

网友A:
但单片机选型真的有点难吧

网友B:
选型想着面面俱到基本不可能,还是要偏一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型想着面面俱到基本不可能,还是要偏一侧的

嗯,确实是这样的,选对你的侧重点很重要。。。

网友C:
目前考虑更多的是货源供应,哈哈

网友D:
单片机的选型还是大厂保证多一点,供货或者技术支持

网友E:
大厂有保证些。

网友F:
MCU选型确实很重要,影响产品的技术路线和开发平台建设等问题。

网友G:
芯片有有优劣,更多的在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