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屏幕方案采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1-29):
看到有屏幕方案,想问一下用的是自家的芯片嘛?驱动接口是什么?

网友A:
341系列的有RGB,I8080,SPI接口,分辨率最大支持1024*1024。
320系列的有RG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1系列的有RGB,I8080,SPI接口,分辨率最大支持1024*1024。
320系列的有RGB接口

有木有测评开发板?想玩玩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木有测评开发板?想玩玩看。

有的

网友B:
有RGB接口的型号,你可以看看。

网友C:
RGB接口的芯片可以看看

网友D:
RGB接口的型号多吧

网友E:
华芯SWM341 SWM34SRET6-50

楼主(2023-04-07):
引用 网友B:
有RGB接口的型号,你可以看看。

型号是多少呀?

网友A:
320系列和341系列的皆可,看您应用什么产品,功能需求,和需要用到MCU哪些应用资源来选型号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