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Boot软件跳转APP软件函数极海APM32F072

楼主(2023-01-29):
//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这里iapfun是一个函数指针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跳转到应用程序段
//appxaddr:用户代码起始地址.
void iap_load_app(uint32_t appxaddr)
{
  iapfun jump2app;//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变量

  __disable_irq();

  if(((*(__IO uint32_t*)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HAL_NVIC_DisableIRQ(DMA1_Channel2_3_IRQn);
    //HAL_NVIC_DisableIRQ(DMA1_Channel4_5_6_7_IRQn);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1_IRQn);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2_IRQn);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3_4_IRQn);
    //HAL_NVIC_DisableIRQ(SysTick_IRQn);

    //函数指针实例化,给指针赋值,APP代码区第二个字内存的数据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jump2app=(iapfun)*(__IO uint32_t*)(appxaddr+4);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APP代码区的第一个字内存的数据为栈顶地址)
    __set_MSP(*(__IO uint32_t*)appxaddr);

    //跳转到APP.函数指针在前面已经实例化,这里直接用
    jump2app();
  }

}

/**
  \brief   Set Main Stack Pointer
  \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Main Stack Pointer (MSP).
  \param [in]    topOfMainStack  Main Stack Pointer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MSP(uint32_t topOfMainStac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MainStackPointer     __ASM("msp");
  __regMainStackPointer = topOfMainStack;
}/**

网友A(2023-06-10):
这个的源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B:
如何使用APM32F072的BootLoader和APP程序

网友C:
在嵌入式系统中,通常会使用Bootloader程序来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和应用程序(APP)的加载。

网友D:
当APP下载完成后,需要通过Bootloader跳转到APP的起始地址,以实现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E:
如何实现从bootloader到APP的跳转

网友F:
boot跳转到app怎么判断是否成功

网友G:
先写bootloader程序用ST-LINK烧进去,然后就可以用串口烧写APP了

网友H:
在Bootloader程序中编写函数,实现跳转到APP程序入口地址

网友G:
在嵌入式系统中,Bootloader是一个独立的程序,用于在系统启动时加载和运行其他应用程序

网友I:
在使用Bootloader跳转APP时,需要确保Bootloader和APP之间的接口和数据传输方式一致,以保证程序能够顺利地运行。

网友J:
boot flash分两个app区一个flash区怎么用

网友K:
bootloar和app怎么一起烧进去

网友C:
void jump_to_app(void)
{
    void (*app_entry)(void);

    // 关闭所有中断
    __disable_irq();

    // 关闭SysTick定时器
    SysTick->CTRL = 0;

    // 设置APP程序堆栈指针为APP程序入口地址
    __set_MSP(*(__IO uint32_t*)APP_ENTRY_ADDRESS);

    // 跳转到APP程序入口地址
    app_entry = (void (*)(void))(*(uint32_t *)(APP_ENTRY_ADDRESS + 4));
    app_entry();
}

网友L:
IAP跳转到APP就是更高程序运行地址

网友M:
跳转到APP后最好把在IAP中使能的外设在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N:
跳转到boot后还能响应app的中断么

网友F:
当需要更新APP或执行特定功能时,可以通过Bootloader实现跳转到目标地址并运行对应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