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GD的芯片有能跑Linux操作系统的嘛?

楼主(2023-01-29):
近期正在做Linux架构的移植工作,请问咱们GD的芯片有能跑Linux操作系统的嘛?

网友A:
目前没有在Cortex-M内核上跑Linux的,有类似项目的话,还请推荐我学习学习

网友B:
GD没有,全志有~

网友C:
GD的貌似是没有,不过应该后期会推出吧,持续关注就可以

网友D:
目前好像貌似是没有的

网友E:
目前是没有的。

网友F:
有可以跑Linux的。多年前我用GD32F450外扩SDRAM跑过,使用STM32F429的配置编译kernel,可运行Linux4.2 。不过GD的外设和ST的不兼容有的没法驱动,后面就没有再深入研究了。

网友G(2023-03-01):
GD的貌似是没有,希望后期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