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Boot软件跳转APP软件函数STM32L431

楼主(2023-01-29):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
IapFun JumpToApp;

//跳转到应用程序 AppAddr:用户代码起始地址.
void Iap_Load_App(uint32_t AppAddr)
{
  if(((*(uint32_t*)App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新程序复位地址)
    JumpToApp = (IapFun)*(uint32_t*)(AppAddr+4);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MSR_MSP(*(uint32_t*)AppAddr);

    //设置PC指针为新程序复位中断函数的地址,往下执行
    JumpToApp();
  }
}

void MSR_MSP(uint32_t addr)
{
  //asm("MSR MSP, r0");  //使用Keil内嵌汇编时使用这两句
  //asm("BX r14");

  //set Main Stack value 将主堆栈地址保存到MSP寄存器(R13)中
  __ASM("msr msp, r0");

  //跳转到lr中存放的地址处。bx是强制跳转指令 lr是连接寄存器,是STM32单片机的R14
  __ASM("bx l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