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GD32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5V的LCD1604字符液晶吗?

楼主(2023-01-29):
3.3V的GD32F系列的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5V的LCD1604字符液晶嘛?将相关的驱动代码移植过来编译后下载进去 后,屏幕只有2行方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可能电压不够,建议楼主还是参考一下相关手册

网友B(2023-03-01):
他们的供电电压不同 我感觉应该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C:
将LCD1604的电源管脚接上5V的电源就可以了,数据端口直接与单片机IO口相连,IO推挽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D:
也就是说只要引脚模式配置正确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只要引脚模式配置正确就可以了是吗

是的 我感觉是这个说法,因为引脚模式不同  能兼容的或者说能匹配的电压范围是不同的

网友F:
硬件上 两个芯片是分别供电的吗?有没有可靠共地啊

网友G:
5V供电不意味着引脚必须要5V才可以驱动 只要驱动电压电平在其范围内就行

网友H:
电压不对等啊,不行吧

网友I:
是不是供电电压不同

网友J:
这个IO是直接支持的。

网友K:
可以配置IO为开漏模式,然后上拉5V

网友L:
GD32使用的是3.3V供电,但是IO口又具有5V容忍功能。

网友M:
如果端口不是有强电流输入输出的,直接连接好了,否则就加电平隔离芯片

网友N:
可以直接驱动5V的LCD1604字符液晶

网友O:
可以在GD32对应型号的芯片手册上,找到IO功能名称说明的那张表,上面有标FT的就是可以兼容5V的。

网友P:
大部分IO可以。

网友K:
使用电平转换,或者自己搭建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Q:
这个没有测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的

网友Q:
有很多5V兼容的IO

网友R:
这个可以驱动的。

网友S:
3.3V的GD32单片机应该支持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