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RTS和CTS什么情况下才能用到呢?

楼主(2023-01-29):
RTS和CTS什么情况下才能用到呢?我见过的产品,99.9%的产品都没用到这个引脚,这个引脚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呢?

网友A:
如果两端设备都有这个硬件流控制,就可以使用。

网友B:
RTS/CTS 用于硬件流控

如下图,,当 RX FIFO 中数据已经快满了的时候,就会拉高 RTS 信号通知发送方别再发了。。当接收方软件把 RX FIFO 中的数据读走之后硬件会自动拉低 RTS 信号,,通知发送方接着发送数据

网友C:
只有在半双工通信的情况下需要用到CTS/RTS。

网友D:
串口硬件流控RTS/CTS 有些复杂

网友E:
RTS和CTS硬件流控

网友F:
串口半双工方式下会用到cts (clear to send)rts (ready to send)

网友D:
利用RTS或DTR来控制对端的CTS或DSR是否发送数据

网友G:
这个是硬件流控制引脚,要双方都支持才可以。

网友H:
如果接了RX,TX,CTS ,RTS四个信号,那么可以使用硬流控或者软件流控。

网友I:
如果软件不支 持,光连上RTS和CTS是没有用的。

网友J:
双方在成功交换RTS/CTS信号对(即完成握手)后才开始真正的数据传递

网友K:
可以配置使用RTS和CTS这两个引脚为硬件流控的功能。

网友L:
用rts/cts(请求发送/清除发送)流控制时,应将通讯两端的rts、cts线对应相连

网友M:
RTS和CTS,是用 于半双工通信的

网友N:
虚拟串口也会用到。

网友O:
是RTS和DTR吧?

网友P:
我记得ESP自动下载程序得时候用到了RTS。

网友Q:
硬件流控制(包括RTS/CTS、DTR/CTS等)和软件流控制XON/XOFF

网友R:
这个是用于硬件流控制信号的

网友S:
RTS/CTS 用于硬件流控

网友T:
用于半双工时的收发切换,属于辅助流控信号

网友U:
RTS和CTS是独立的

网友V(2023-03-11):
必须有软件支持,连接RTS和CTS是有用的。

网友W:
一般来说,只有在半双工通信的情况下需要用到CTS/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