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X IDE 有像keil5 里的库函数可以直接调用吗

楼主(2023-01-29):
#21ic问答# MPLAB X IDE里编写外设程序有像keil5软件中stm32库函数那样可以直接调用吗,还是直接控制寄存器

网友A:
好像没有吧!

网友(2023-03-09):
这个不互相兼容的

网友B:
生成的lib函数库吗

网友C:
可以使用Harmony3生成plib的代码来使用,plib就是基于芯片的寄存器封装的最基本API。
更多资料可以参考这里的文档: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Knowledge&a=index&id=172&p=3

网友D(2023-06-13):
怎样建立mplab ide编译器可以使用的库文件

网友E:
MPLAB X IDE 中内置有一些标准库函数,如字符串处理库、数学库、输入输出库等,这些库函数可以直接调用。例如,在使用串口功能时,可以使用 <stdio.h> 头文件中的 printf 和 scanf 等标准库函数来进行输入输出。

网友F:
MPLAB X IDE中的库函数可能与Keil uVision中的库函数略有不同,

网友G:
在使用外部库函数时,需要确保库函数与硬件平台和编译器版本兼容

网友H:
与 Keil 5 类似,MPLAB X IDE 中也提供了许多标准库函数和驱动库,可以方便地进行开发和调试。

网友I:
支持标准C库函数和标准C++库函数,例如stdio.h、stdlib.h、string.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