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问遍公司都没有人说清楚的电路作用

楼主(2023-01-30):
撤销

网友A:
这个是夸阻放大(电流放大器),需要高输入阻抗的,低偏置电流,只能用JFET或CMOS放大级提供,下面保护电路不用看,平时不导通或反向偏置。

网友A:
此电路应是比较老的,现在更高的夸阻运放多的是,不必要用此分立器件改造。

网友B:
阻抗匹配变换+放大?

网友C:
这个在无线电接收系统也是类似的电路,叫做低噪放大器,就是个三极管。

非常谢谢。

网友D:
选一颗低偏流的放大器把OPA4277换了就不需要了,比如ADA4530,或者需要更高带宽可以看看AD86xx系类

非常谢谢。

网友E:
这个JFET的作用是高阻抗,低噪音放大器。附件的书中有光电传感器电路的相关知识。还有一本《晶体管电路设计(下)》铃木雅臣 太大无法上传,自己到网上找吧。

网友F:
探测小电流时,由于通常能买到的运放输入阻抗不够大或需要的反馈电阻太大,这时候就需要JFET来做前端的阻抗转换。通常要测pA级别的才会考虑JFET前端。
但是看了你的电路,最终的输入阻抗其实并不大。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电路吧,那时候运放没现在这么好,所以才用的JFET。

非常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夸阻放大(电流放大器),需要高输入阻抗的,低偏置电流,只能用JFET或CMOS放大级提供,下面保护电路 ...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无线电接收系统也是类似的电路,叫做低噪放大器,就是个三极管。
...

非常谢谢。

网友G:
还没学习到就没了。。。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

网友H:
撤销干嘛呢,你学习了不要拦着大伙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