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这颗芯片是STM的哪个系列

楼主(2023-01-30):
请教,这颗芯片是STM的哪个系列

AAA

AAA
D:/11A.jpg

楼主:
好像是  STM8S003F3

正解

网友A:
ST意法的 STM8S003F3P6  TSSOP20

楼主:
STM8S00x超值系列的DEMO哪里有啊

楼主:
找到硬件板子  :STM8SVLDISCOVERY_板载STM8S003K3T6单片机的探索套件板
没看到配套软件

网友B:
这不就是STM8S系列的吗,多清晰啊

网友C:
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STM8S003F3P6

网友D:
就是STM8S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