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37硬件分析与学习

楼主(2023-01-30):
AT-START-F437硬件分析与学习电源电路
  • 电源输入应当在保险丝F1之后添加TVS,防止过压。

  • 5V转3.3V的降压芯片(RT9080N)的反馈电阻R16/R15,应当添加一个小滤波电容到上臂电阻R16,提高反馈环路的响应速度。(RT9080是LDO,是否也需要DCDC电路中常用的反馈网络上臂电阻的小电容?)

  • 由于添加了D1肖特基二极管(DFLS130L-3)防倒灌,因此LDO输出为 0.8 / 15 * (15 + 51) = 3.52V,通过D1后电压约为3.3V。与AT-Link上的两个RT9080-08G一样。

  • 使用R17/JP3测量IDD,去掉R17后即可测量。

IO电路
  • 两个晶振不需要并联1MΩ的起振电阻。四个晶振引脚通过复选电阻(默认NC,不焊接)连接到IO外部排针。

  • 开发板的LED未采用容易使人眼疲劳的蓝光LED,好评。(但AT-Link却用了蓝光LED。。。。)

  • 3个LED采用同样1KΩ阻值的串联限流电阻,共阳连接到3.3V,未考虑不同颜色的LED在同样电流下的亮度差异。(人眼对绿色光最敏感,绿灯看起来最亮并且直视比较刺眼,应适当增大绿灯的串联限流电阻)。

  • User key采用电阻进行信号复用,可通过更改R19/R20(NC)连接到PA0/PC13。

  • User key没有对按钮按下/松开的信号跳变进行硬件滤波和ESD防护(应添加滤波小电容和ESD/TVS二极管)。

  • IC之间的信号使用33Ω电阻进行阻抗匹配,提高信号质量。

  • QSPI-Flash采用四线QSPI/QPI模式,可充分利用总线带宽提高读写速率。

  • Arduino硬件扩展口,采用电阻复选的方式,可以选择不同的引脚连接到Arduino扩展口上,从而提高灵活性。

  • BOOT0/BOOT1采用10K连接到跳线,通过跳帽选择VCC或者GND。

USB电路
  • USB信号(DP、DM)通过22Ω电阻连接到MCU对应的引脚上。

  • OTG-VBUS1/OTG-VBUS2采用PMOS控制是否接通到板载5V供电(Host模式),采用二极管实现对5V的供电(Device模式),(是否可以简化为直接利用PMOS_SI2301内部的反并联二极管即可?,不合适,因为PMOS内部反并联二极管压降较高且通流能力低,应当使用低导通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

  • 5V对VBUS的供电使用PMOS,无过流保护,可接保险丝,或者更好的USB电源开关芯片。

  • OTG母座连接器的OTG-VBUS信号通过10K电阻连接到MCU的对应OTG-VBUS引脚上。OTG-ID信号通过1K电阻连接到MCU的对应OTG-VBUS引脚上。

  • 两个OTG的信号线,通过电阻(默认NC,不焊接)连接到IO排针上。确保USB信号质量。(但是这些NC电阻应当距离USB信号最近,而不是靠近IO排针,尽量降低USB信号线的断头线的长度,提高EMC。或者考虑采用USB-MUX信号复选开关芯片。)

  • Host母座连接器和OTG1母座连接器的USB信号(OTG1_DP、OTG1_DM)直接连接。(应当同样采取电阻复选的方式,或者考虑采用USB-MUX信号复选开关芯片,确保USB信号质量(对于全速USBFS影响不大,对于高速USBHS信号质量的影响不可忽视。)

  • 3个USB母座连接器的外壳地,直接连接到电路的GND,应当通过 常用的ESD电磁防护隔离电路 (高压1000pF/1MΩ)。

  • USB的所有信号(DP、DM、VBUS、ID)等应当添加ESD保护芯片(SRV04、ESD04等)。

以太网电路
  • RMII信号均通过33Ω电阻与MCU引脚进行阻抗匹配,提高信号质量。

  • 以太网RJ45母座的外壳地EARTH,通过0.1uF连接到电路的GND,应当是较为常用的ESD电磁防护隔离电路 (高压1000pF/1MΩ)

AT-Link电路
  • 使用两个LDO(RG9080N-08GJ5)生成VCC和3V3。其中3V3是LDO输出VCC3.5V通过防倒灌二极管D5提供。

  • ATLink_5V通过低压降肖特基二极管DFLS130L-7,对5V供电。

  • TODO:将主芯片AT32F437作为调试器(AT-Link、CMSIS-DAP/DAPLink、FT2232模拟,USB-Blaster),

  • 可将本开发板的主芯片和调试器芯片倒转,将主芯片AT32F437作为调试器,AT-Link上的AT32F403作为目标芯片,通过杜邦线连接AT32F403的调试接口P1,将作为AT32F403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