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航顺芯片HSE时钟问题

楼主(2023-01-30):
HK的芯片运行的时候 时钟不对 无法直接套用stm32的
500ms和5s差不多

解决方案:
这个大概率是由于航顺HK的芯片单片机识别外部晶振时间长一点
要比ST的长一些
我们只需要修改程序中晶振启振时间的溢出判断就好

楼主:
1.找到stm32f10x.h的头文件

楼主:
将HSE_STARTUP_TIMEOUT这个宏定义的数值改大一点,这里是外部晶振时间的判断,st固件库的为 0x0500,这里我修改成了0xffff

楼主:
这里并不会影响程序的进行,可以看到在识别到外部晶振的时候,会自动跳出循环的。我们就是加长了对外部晶振溢出时间的判断,从而可以让HK的芯片识别到外部晶振,启动HSE的时钟

楼主:
如果小伙伴发现无法修改stm32f103.h里面的代码,那是因为这个头文件呗设置成只读,会有一个钥匙。只要把鼠标放置在这个头文件名上,就可以看到文件存储的位置,然后把文件只读勾选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