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电机驱动方案调研

楼主(2023-01-30):
BLDC电机驱动MCU
涉及峰岹、凌鸥、中颖等,还有灵动微、华大、华芯微特等;国外有TI、ST。

PWM模块和PWMT模块对照ST的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功能,相关功能见笔者发表的CSDN博客:(1条消息) PWM与PWMT_Yuule的博客-CSDN博客

详情采访记录可见附件《关于BLDC电机驱动MCU的系列问题》

详情算法说明可见附件《BLDC&PMSM算法说明》

git开源项目iBLDC iBLDC/BLDC的六步法&PMSM的FOC法综合.md at master · Staok/iBLDC (github.com)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Yuule」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oolell/article/details/124793743

楼主:
电机驱动架构
方案
一般的电机驱动方案如下表所示

楼主:
框架
根据上表的电机方案,

按照MCU硬件架构分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带驱动,另一类是不带驱动。

楼主:
其中带驱动的还有三类详细划分,分别是GATE/3P3N/6N,下图以凌欧MCU示例,
凌欧LKS32MC066

楼主:
LKS32MC061

楼主:
详情见下表对比,由于各家芯片较多仅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MCU。

楼主:
电机
电机种类非常丰富,可以按照工作电源种类、用途以及结构和工作原理划分,详情见下图,

图 电机分类
随着技术进步,目前主流技术是无刷电机,这里主要关注无刷直流电机BLDCM和永磁同步电机PMSM。

楼主:
结构

BLDCM与PMSM电机在基本架构上是相同的,他们都具有转子永磁体,定子绕组;且由转子与定子的相互作用产生电机转矩,根据右手螺旋定则,通过线圈绕组方向和电流方向可以判断线圈磁极方向,但在细节设计和控制上存在区别。

楼主:
BLDCM起初是用于替代有刷电机,自然的驱动方式也是方波控制,于是为了最大化利用其特性,电机转子会设计成有方波磁场的、径向距离相等的等厚磁铁。于是电机的反电动势会趋于梯形波。

PMSM以正弦波驱动,为了最大化正弦波利用率,电机磁场会被设计为正弦波磁场(这里我们不展开讨论气隙磁场、磁密谐波),反电动势也随之具有正弦性。

楼主:
PWM与驱动算法
PWM介绍
脉冲宽度调制,PWM调制方式有很多种,后续在<电机应用和算法>中关注电机控制中主流的三种即方波调制,SPWM和SVPWM。

楼主:
普通的PWM,通过递增/递减计数器,可根据需求生成不同占空比的方波。

楼主:
互补PWM输出,一对互补PWM可输出两组占空比互补的方波,示例如下图,、

楼主:
算法&PWM调制方式
可见框架图片目录下图片说明。

楼主:
120°调制方波

利用霍尔值(每个电气周期6次变化),改变UVW相电流流向,但同一霍尔值内电流流向不变,任何时刻只能一相的上桥和另一相的下桥导通,这种控制方式简单,但存在最大60度的转矩偏角,效率降低,同时会伴有转动噪音。

楼主: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绕组和极对数来减小上述提到的60°颗粒感。

楼主:
这里PWM的驱动方式存在两种,1是互补设输出,2是单极输出,这就导致了在实际驱动BLDCM时存在几种斩波方式。

楼主:
SPWM三角波调制

通过三角载波与调制波的比较,确定SPWM波形。其与SVPWM方式一样,是为了得到具有正弦规律变化的方波。

楼主:
但是SPWM调制方式在FOC磁场定向控制中不常用(实际上这是一种相电压控制方式),原因是SPWM要比SVPWM母线电压利用率低15%左右,见下图。

楼主:
SVPWM空间矢量调制

楼主:
对电机三相电流进行采样得到 Ia,Ib,Ic
将Ia,Ib,Ic 经过 Clark变换 得到 Iα,Iβ
将Iα,Iβ经过Park变换得到Id,Iq
计算Id,Iq和其设定值Id_ref,Iq_ref的误差
将上述误差输入两个PID(只用到PI)控制器,得到输出的控制电压 Uq,Ud
将Uq,Ud进行反Park变换得到Uα,Uβ
用Uα,Uβ合成电压空间矢量,输入SVPWM模块进行调制,输出该时刻三个半桥的状态编码值(见下图表)
按照前面输出的编码值控制三相逆变器的MOS管开关,驱动电机
循环上述步骤

楼主:
PMSM的matlab仿真

三相逆变桥上半桥状态matlab仿真波形,详情见simulink模型<PMSM_FOC>

楼主:
电机应用
在电机控制中,我们需要知道三个电机基本信息:1、三相电流;2、电角度;3、转子转速。

三相电流测量方案:

1、霍尔元件;2、电流互感器;3、采样电阻(低成本 电阻+运放,低端采样分三双单电阻采样)

电角度测量方案:

1、磁编码器;2、霍尔元件;3、观测器

转子转速测量方案:

1、编码器;2、由电角度估算

楼主:
三相电流测量
霍尔传感器

图 三霍尔传感器测量三相电流

一般使用两个即可,通过KCL,Ia+Ib+Ic = 0,可以求解第三个相电流。

楼主: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变压器)
图 电流互感器测量

楼主:
采样电阻

图 低端电阻采样方式

楼主:
电角度测量
霍尔传感器+旋转编码器

一TI C2000MCU为例,通过霍尔传感器三个信号估算初始位置,然后通过旋转编码器的Z相同步信号,消除累计误差。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QPOSCNT寄存器的计数来确定任意时刻的绝对位置。

楼主:
转子转速测量
旋转编码器

图 旋转编码器结构及信号输出

通过两种方式计算转速,

1 固定时间,测量脉冲数。

2 固定脉冲,数测量所需时间。

楼主:
附录
电机名词解释及公式
1 转矩:一种力矩,电机中又可称扭矩,单位 N·m

公式 转矩T = F · r (力 × 力臂)

2 转速:电机每分钟转圈数,单位 r/min。

力臂上某点的速度:V = ω · r ( 角速度 × 某点力臂),单位 rad/s。弧度制V 与转速N 的相互转化:ω = (2pi / 60)· N

3 功率:P = F·V = T·ω = a·T·N

4 绕组反电动势:源自感生电动势,即永磁体转动线圈的磁场产生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根据楞次定律(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判断。

    感生电动势,E = n·△Φ/△t

    磁通量:Φ = B·S·cosθ(B是磁感应强度,S是线圈平面面积,θ是线圈平面法线与磁感应强度B的夹角)

5 载波比:mf为三角载波信号频率fc与正弦调制波信号频率f之比,即mf = fc / f

6 调制深度:mm为正弦调制信号幅值Vm与三角波信号幅值Vsm之比,即mm = Vm / Vsm

7 斩波:又称DC-DC变换,指将一数值的直流电压变为零一数值的直流电压。

楼主:
PID介绍

图 PID控制框图

楼主:
公式介绍:

图 连续公式

图 离散公式

Kp-------比例常数

Ki= (Kp*T)/Ti------积分常数

Kd=(Kp*Td)/T------微分常数

楼主:
Clark变换&Park变换

简化PMSM模型,使用禁止坐标系clark变换和同步旋转坐标Park变换

Clark

将自然坐标系abc变换到α-β坐标系

图 clark变换

楼主:
变换公式如下:

写成矩阵:

注:上述公式没有考虑约束条件,若变换前后幅值不变需要乘上系数2/3;若变换前后功率不变,系数则为sqrt(2/3)

楼主:
Park

将静止坐标系α-β 换到同步旋转坐标系d-p

图 park变换

楼主:
变换矩阵:

反park变换矩阵:

网友A:
附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