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单片机系统开发多少要会点运放知识

楼主(2023-01-30):
比如你ADC信号输入,弱信号放大,滤波。都用的到。

楼主:
如果不会这些,有时候电路原理图设计上是很难办的。

楼主:
比如还可以做一个波形发生器给单片机提供波形参考或者作为系统的一个信号源。

网友A:
有的运放支持单电源供电,有的则只支持双电源供电,要放大交流信号时必须使用双电源供电,使用单电源供电放大交流信号时,负半周的交流信号将无法得到放大

网友B:
运放的内部由一定数量的半导体元件和基本元件构成,具体构造相对复杂

网友C:
运放主要被用于处理模拟信号,包含运放的芯片一般为模拟IC

网友D:
运放除了可以进行模拟信号之间的运算外,也可以像三极管、MOS管一样将小信号放大

网友E:
虚断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几乎没有电流可以流入运放的输入端,所以我们可以把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近似看作断路。

虚短的意思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近似短路,但虚短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会达成,主要是两种条件下:开环状态下的线性区和深度负反馈状态。

网友F:
负反馈会削弱放大器的放大效果,但负反馈带来的好处比这点损失要多得多

网友G(2023-05-18):
有的运放支持单电源供电

网友G:
有的则只支持双电源供电

网友H:
要放大交流信号时必须使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H:
使用单电源供电放大交流信号时,负半周的交流信号将无法得到放大

网友I:
虚断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几乎没有电流可以流入运放的输入端,所以我们可以把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近似看作断路。

网友J:
虚短的意思是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近似短路,但虚短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会达成,主要是两种条件下:开环状态下的线性区和深度负反馈状态。

网友J:
负反馈会削弱放大器的放大效果

网友K:
但负反馈带来的好处比这点损失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