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的FT引脚的含义是什么?能耐受多高的电压?谢谢

楼主(2023-01-30):
由于项目甲方要求,需要对STM32F030K6这款芯片的下载信号波形做一个检测。经查阅资料,SWCLK引脚(PA14)和SWDIO引脚(PA13)均为FT类型引脚,于是看数据手册,有这样一些内容:
我想明确一下FT类型的引脚是什么意思?是最高容忍5V电压还是有的文档写的“兼容5V电压”呢?

另外上面这第3个表格,给出了FT类型引脚的能耐受的最大值是“VDDIOx + 4.0 ",这个如何计算,跟5V tolerant I/O的说法有什么联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最高耐受电压值呢?谢谢各位前辈高手!

网友A(2023-03-15):
FT应该是可以耐压5V吧

网友B:
一般都是5V足矣了

网友C:
不建议超过VCC供电电压哦,容易损坏的

网友D:
正常都是5V,如果是FT的话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用3.3V,比较安全

网友F:
信号检测?那你要用到ADC吧,ADC的话就是3.3V最大哦

网友G:
FT是耐压可以支持5V,但是不建议用到5V

网友H:
手册写的还支持VCC+4?那不是7V了么

网友I:
我也不知道有啥联系,但是我觉得5V能不用就不用,很容易损坏IO的

网友J:
一般都是为了兼容STC的这种单片机而实现的兼容5V吧,最好是串联个电阻比较好

网友K:
超过VCC供电电压容易损坏

网友L:
耐压5v吧

网友M(2023-07-06):
可能是5v吧,一般只支持到这么高

网友N:
5v吧差不多

网友O:
I/O端口的基本机构,I/O引脚对应的是芯片上的某一个引脚,FT是代表引脚能接受5V电压。

网友P:
可以耐受多高的电压

网友Q:
参考资料上面有这个芯片的所有内容你可以找到他们个管脚的作用

网友R:
参考所使用的STM32型号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表

网友S:
查看数据手册,引脚标注”FT"的是可以容忍5V的。

网友L:
应该是不超过5v

网友T:
在管脚定义表格末尾的注解中的确说明了

网友U:
相关资料都可以在datasheet中查到

网友V:
STM32可以实现对5V的逻辑电平进行识别

网友W:
FT:兼容5V

网友X:
FT引脚所能耐受的电压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和配置。

网友Y:
STM32引脚电压输入为5V

网友Z:
STM32有可以承受5V电压的引脚

网友AA:
一般都是5V

网友AB:
那些标有(FT)的都是可以直接承受5V的

网友AC:
不建议超过VCC的电源电压,容易损坏

网友AD:
超过VCC的电源电压容易损坏

网友AE:
FT引脚是用于配置I/O口电平的引脚

网友:
不同的STM32型号和配置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参考和确认。

网友AF:
看到手册里有FT 就是容忍5V 的电压

网友AG:
可能是5v,一般支撑才这么高

网友AH:
可以做普通I/O口使用

网友AI:
手动写入也支持VCC + 4,它不是7v

网友AJ:
它表示该引脚可以被配置为输出低电平或输出高电平1

网友AK:
部分IO口可以容忍5V

网友M:
电平不同的话建议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K(2023-10-26):
超过VCC供电电压容易损坏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A:
FT应该是可以耐压5V吧

你好,大佬,把一个FT引脚,串一个20K欧的电阻,然后接到12V上也没有问题,我这么用很久了,也没有损坏,但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AL: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超过VCC供电电压哦,容易损坏的

你好,大佬,把一个FT引脚,串一个20K欧的电阻,然后接到12V上也没有问题,我这么用很久了,也没有损坏,但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AL: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超过VCC供电电压哦,容易损坏的

你好,大佬,把一个FT引脚,串一个20K欧的电阻,然后接到12V上也没有问题,我这么用很久了,也没有损坏,但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AM(2023-12-0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AN:
电流要增大

网友AM: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AO: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AP: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AQ: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AR: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AS: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AT: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AU: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