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Plus F5270 TCM 启动问题

楼主(2023-01-30):
开发板PLUS-F5270,程序需要从ITCM启动,需要怎么弄?开发板boot已经跳线到从TCM启动,但是程序要怎么从Flash copy到TCM里面然后执行呢?代码是通过烧写器烧录到flash中的。

网友A(2023-03-14):
官方应该能提供这方面的demo和教程吧

网友B:
一般都是通过片内总线实现代码搬运的

网友C:
没这么玩过,一般都是直接烧录到flash之中就完事儿了

网友D:
TCM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E:
为啥要在ITCM之中执行呢?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F:
我觉得需要有指针引导吧

网友G:
不会这么做,我一般就只能做个boot在线升级啥的,哈哈

网友H:
找个他家技术支持吧,或者微信公众号,有技术支持帮助的

网友I:
得自己写段程序,让存储的固件在ITCM执行吧

网友J:
属实需要烧录到flash之中,不然程序就运行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