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防抖电容布局

楼主(2023-01-30):
(无正文)

网友A:
只考虑防抖的话,随便放

网友B:
虽然平时也没注意,但我觉得应靠近按键,因为按下瞬间有大电流,离远了怕影响到地线,这电容最好是小一些或串个电阻。

网友C:
习惯靠近按键

网友D:
按键抖动产生的干扰还是挺厉害的,建议放按键旁边

网友E:
按键防抖,当然是靠近最好,远离会有很多寄生参数在里面。

网友F:
抖动的频率很低的

网友G:
不用考虑太多,无所谓的
只考虑防抖的话,随便放

网友H:
按键防抖都是软件做的。可以拆开电脑键盘看看,那么多按键,都是没有电容的,但是人家电脑键盘多可靠!
对于MCU来说,键盘都是很缓慢的事件。
0.1uF两端如果是并联的机械按键,则短路电容时电流很大的,按键很容易失效。

网友I(点评):
这才是正确答案

网友J:
学习了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

网友K:
不需要加电容,纯软件去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