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PUART和USART区别

楼主(2023-01-30):
LPUART(Low-power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低功耗的通用异步串行口。特点:用电量少。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通用的同步/异步串行口。
LPUART 是一种 UART,允许在有限功耗下双向 UART 通信。仅需 32.768 kHz LSE 时钟即可进行高达 9600 波特/s 的 UART 通信。当 LPUART 由与 LSE 时钟不同的时钟源驱动时,
可以达到更高的波特率。
即使当微控制器处于低功耗模式,能耗极低时,LPUART 也会等待 UART 帧的到来。LPUART
包含所有必要的硬件支持,使在最小功耗下可以进行异步串行通信。
它支持半双工单线通信和调制解调器操作 (CTS/RTS),
还支持多处理器通信。
DMA(直接存储器访问)可用于数据发送/接收。

网友A:
区别就是LP的是低功耗的意思

网友B:
USART好像和UART还不太一样

网友C:
用电量少我还第一次听说,就是省电是吧

网友D:
其实如果再对比个UART就好了

网友E:
LPUART一般都是低功耗的时候才会用吧

网友F:
我还没用过低功耗串口呢,楼主下期可以多讲讲,嘿嘿

网友G:
都支持DMA吧,是吧

网友H:
话说LPUART是不是可以使用内置晶振使用啊?

网友I:
用的USART比较多,LPUART还没用过,低功耗这块配置感觉好麻烦哦

网友J:
LPUART是不是可以做串口唤醒来使用啊

网友K(2023-03-02):
USART、UART、LPUART功能概览

网友L:
1、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2、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网友M:
低功耗的通用异步串行口。

网友N:
只是知道USART 和 UART 是有同步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