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时钟初始化过程浅析

楼主(2023-01-30):
stm32时钟初始化过程浅析

(大致梳理了一下32启动过程中时钟的初始化过程)

    加载main函数之前(启动代码中LDR R0, =__main之前),HCLK总线时钟默认上电是上一次断电前配置的频率
    加载到main时,被设定为system_stm32f1xx.c中定义的SystemCoreClock的初始值;
    加载到SystemClock_Config()函数时,调用了HAL_RCC_ClockConfig()函数,该函数的最后根据前面配置好的时钟源、分频等更新了SystemCoreClock的值,即更新了总线时钟(因为32要求的时钟是固定的,比如外部时钟8M,所以直接可以根据时钟源和分频确定时钟频率)
    正常运行,HCLK总线时钟保持这个时钟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个逍遥怪」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2704360/article/details/116355882

楼主:
所以说,system_stm32f1xx.c中定义的SystemCoreClock,仅仅影响初始化之初HAL_Init()中HAL_InitTick()配置的嘀嗒定时器时基,并且仅仅影响这一会,因为在HAL_RCC_ClockConfig()函数中更新了HCLK时钟之后又重新配置了时基。(原话:/* Configure the source of time base considering new system clocks settings*/)

那么问题来了,system_stm32f1xx.c中定义的SystemCoreClock有什么用呢?
只是为了在重启之后——系统时钟配置好之前为芯片提供“心跳”??

方法总结:

    不明白32的一些功能,那就从头去捋一遍噻,从启动文件开始,用上调试功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