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x从零开始配置时钟

楼主(2023-01-30):
实际上,对于STM32F10x系列的芯片,如果使用库函数方式开发,芯片的时钟初始化函数已经写好,并且在启动文件(例如startup_stm32f10x_hd.s)中被自动调用,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系统以及外设时钟均配置完成,main程序中不需要对时钟再进行任何配置,直接编写应用程序即可。但是作为一个底层驱动玩家必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看看STM32F10x系列芯片的时钟系统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如何配置时钟,下文将着重分析STM32F10x的时钟系统以及用寄存器方式从零开始一步一步配置时钟。

一、开发环境
  • MDK版本:V5.28
  • 单片机:STM32F103RCT6

时钟树剖析
上图就是STM32F10x的时钟树,看着十分复杂,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STM32要把时钟设计的这么复杂?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Rule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4835087/article/details/106183418

楼主:
这是因为STM32的外设很多,而且不同的外设需要的时钟是不一样的,例如USB时钟一般需要48MHz,RTC时钟一般是32.768K,APB2总线上的外设最大不超过72MHz,APB1总线外设最大不超过36MHz,如何同时满足这些时钟要求呢?显然如果只设计一种时钟是不可以的,于是就有了上图中复杂的时钟系统。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下上图的时钟系统。

楼主:
首先可以把上图的时钟树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楼主:
基础时钟介绍:

楼主:
基础时钟并不是官方提出的概念,是我个人的习惯叫法,它主要指的是HSE、LSE、HSI、LSI这四种时钟源,其主要作用如上图所示。

楼主:
系统时钟的产生:

系统时钟的产生有三种方式:1>HSI内部高速时钟,一般为8MHz。 2>HSE外部高速时钟,一般为8MHz晶振。 3>PLL电路,输出频率可任意配置。其中HSI和HSE都属于基础时钟,如果使用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PLL电路的基准输入必须是HSE或者HSI。

楼主:
如果直接使用基础时钟作为系统时钟,那么系统时钟最大频率≤HSE/HSI 如果使用PLL输出时钟作为系统时钟,那么系统时钟最大频率≤72MHz

下面就以定时器为例说明上述各个时钟之间的供需关系:

如果需要使用定时器,那么首先需要开启定时器的时钟,而定时器属于外设,因此需要系统时钟提供时钟给这个外设,对于系统时钟,有两种方式提供,一种是由基础时钟(内部或外部基础时钟源)直接提供,缺点是无法产生更高的频率,时钟源是多高的频率,系统时钟最大不会超过这个频率;第二种是由PLL电路提供,优点是能够产生各种高频稳定的时钟频率,但是也需要基础时钟提供基准信号,且一般情况下STM32F10x系列PLL输出最大不超过72MHz。

楼主:
一般来说除RTC外所有的外设时钟(TIM、GPIO、DMA、USART、USB等等)必须由系统时钟提供,但某些特殊外设需要另当别论(以太网、I2S设备等)

楼主:
在STM32时钟树中,还有很多的分频器和倍频器,通过这些分频和倍频器就能产生各种需要的频率,但是只有PLL电路才可以倍频,即产生高于输入频率的频率,例如将8MHz的HSE作为PLL基准输入,最高可以9倍频,产生72MHz的输出频率提供给系统时钟;其余的电路只能进行分频,如TIM、USART等这些外设时钟都是通过系统时钟分频而来,所以它们的最大频率不会超过系统主时钟。

楼主:
三、时钟配置流程

STM32F10x时钟的配置有很多种方式,如果HSE存在,那么可以使用HSE作为PLL输入,也可以不使用,还可以将HSE 128分频作为RTC时钟;当HSE不存在时,可以直接把HSI作为系统主时钟(8MHz),也可以将HSI作为PLL的输入,但此时PLL的最大输出为64MHz。LSE存在时,可以将LSE作为RTC时钟,也可以将LSI作为RTC时钟,看门狗的时钟只能是LSI(40KHz左右)。

楼主:
下面是STM32F10x系统主时钟及总线时钟配置流程:

楼主:
1.任意时钟倍频或者分频系数必须在该时钟未使能之前修改,例如PLL倍频系数,当PLL时钟使能后,该倍频系数数被锁定,无法修改,必须先失能PLL,再修改参数,其他时钟亦是如此。

楼主:
2.PLL时钟、RTC时钟、系统时钟源切换时,只有当目标时钟就绪时才会切换,否则无法切换。一旦某个时钟源被确定,除非复位,该时钟源不会被停止

楼主:
现根据上述流程,一步一步的进行时钟配置:
尽管时钟树如此复杂,但实际上也就需要配置以下两个寄存器即可!

楼主:
HSE配置(如HSE不存在则时钟错误)
RCC->CR |= (1<<16);//使能HSE
while((RCC->CR & (1 << 17))==0);//等待HSE就绪
RCC->CR |= (1<<19);//如果外部 8-24MHz振荡器就绪,时钟监测器开启。

//下面是HSI配置 若有需要可以加上
RCC->CR |= (0x01);//使能HSI
while((RCC->CR & 0x02)==0);//等待HSI就绪

楼主:
FLASH访问配置
FLASH->ACR | = 0x10;//FLASH启用预取缓冲区
FLASH->ACR & = 0x03;//清0低2位
FLASH->ACR |=0x02;//等待2个周期

楼主:
AHB、APB时钟分频系数配置

RCC->CFGR = ((0 & 0xf) << 4)|(RCC->CFGR & ~(0xf << 4));//AHB不分频 72M
RCC->CFGR = ((4 & 0x7) << 8)|(RCC->CFGR & ~(0x7 << 8));//APB1 二分频 36M
RCC->CFGR = ((0 & 0x7) << 11)|(RCC->CFGR & ~(0x7 << 11));//APB2 不分频  72M

楼主:
PLL配置
RCC->CFGR = ((7 & 0xf) << 18)|(RCC->CFGR & ~(0xf << 18));//PLL输出9倍频  8M*9=72M
RCC->CFGR = ((1 & 0x01) << 16)|(RCC->CFGR & ~(0x01 << 16));//PLL时钟源选择HSE
RCC->CFGR = ((0 & 0x01) << 17)|(RCC->CFGR & ~(0x01 << 17));//HSE不分频接入PLL
RCC->CR |= (1<<24);//使能PLL
while((RCC->CR & (1 << 25))==0);//等待PLL就绪

楼主:
系统时钟配置
RCC->CFGR = (0x02 & 0x03)|(RCC->CFGR & ~(0x03));//系统时钟源选择PLL
while((RCC->CFGR & 0x0c)!=0x08);//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源就绪

楼主:
这样系统时钟就配置完成了,如果HSE接的是8MHz晶振,那么SYSCLK=AHB=APB2=72MHz,APB1=36MHz 。这里并没有开启RTC、USB等时钟,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开启。
对系统时钟的初始化,在STM32F10x的库函数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SystemInit函数也有类似的实现方法,大家也可以参考下。

楼主:
备注

    系统复位后,HSI 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

楼主:
时钟安全系统可以通过软件被激活。一旦其被激活,时钟监测器将在 HSE 振荡器启动延迟后被使能,并在 HSE 时钟关闭后关闭。如果 HSE 时钟发生故障,此振荡器自动地被关闭,时钟失效事件将被送到高级定时器 TIM1 的断路输入端,并产生时钟安全中断 CSSI,允许软件完成营救操作。此 CSSI 中断被连接到 Cortex-M3 NMI 的中断。

楼主:
如果独立看门狗已经由硬件选项或软件启动,LSI 振荡器将被强制在打开状态,并且不能被关闭。在 LSI 振荡器稳定后,时钟供应给 IWDG。

楼主:
只有当SYSCLK低于24MHz时才能转换预取缓冲器的开启/关闭状态。通常在系统的初始化程序中开启或关闭预取缓冲器,此时微控制器运行于内部的8MHz阻容振荡器(HSI)。

楼主:
注意:当 AHB 时钟的预分频系数不为 ’1’ 时,必须打开预取缓冲器 (FLASH_ACR[4]=1) 。如果在系统中没有高频率的时钟,即HCLK频率较低时,闪存的访问只需半个HCLK周期(半周期的闪存访问只能在时钟频率低于8MHz时进行,使用HSI或HSE并且关闭PLL时可得到这样的频率);在闪存访问控制寄存器中有一个控制位(FLASH_ACR[3])可以选择这种工作方式。

楼主:
注意:当使用了预取缓冲器和 AHB 时钟的预分频系数不为 ’1’ 时,不能使用半周期访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