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 + SYN6288语音播报

楼主(2023-01-31):
一、接线示例:

二、模块重点: 1:5V供电 ,功耗约120mA (带图中小喇叭);
2:最少接3根线:5V,  GND,  RXD,TXD-可不接,BY-可不接
3:两种音源输出接口,排针、标准3.5mm接口,接小喇叭和普通音箱都无压力。
4:每次最多可转换200字节文本;

楼主:
三、代码重点:

1:串口配置波特率9600,输出文本到模块,模块自动输出语音;

2:输出的文本中,可插入控制参数,以实现更自然的朗读。

3:.....想不出有啥要注意了;厂家的封装和设计,令使用相当的简单。

楼主:
四、实现代码
1:main.c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 LED指示灯
#include "bsp_usart.h"            // USART1、2、3,UART4、5
#include "bsp_syn6288.h"          // SYN6288_文本转语音模块

float money = 18.5;                                   // 示例金额,仅用作测试

static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定义一个ms延时函数
{
    ms = ms * 11993;
    for (uint32_t i = 0; i < ms; i++);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printf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中断分组

    USART1_Init(115200);                              // 串口1初始化; 用于printf

    Led_Init();                                       // LED 初始化
    LED_RED_ON;                                       // 点亮红灯

    Key_Init();                                       // 按键 初始化

    SYN6288_Init(USART2);                             // 初始化; USART2-PA2
    SYN6288_Say("你的结算金额为: %3.1f元", money);     // 示例4:配合格式代输出带数值的语音

    while (1)                                         // while函数死循环
    {
        delay_ms(500);                                // 间隔延时
        LED_RED_TOGGLE ;                              // 规律闪烁LED,观察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
}

楼主:
2:bsp_syn6288.h文件
#ifndef __SYN6288_H
#define __SYN6288_H
/***********************************************************************************************************************************
** 【代码编写】  魔女开发板团队
** 【代码更新】  Q群文件夹
** 【淘    宝】  魔女开发板      https://demoboard.taobao.com
***********************************************************************************************************************************
** 【文件名称】  bsp_sys6288.h
**
** 【功能实现】  文本转换语音输出
**
** 【适用平台】  STM32F103 + 标准库v3.5 + keil5 + SYN6288
**
** 【硬件重点】  接线,模块有五个引脚,可以只接三根线,即可实现文本转音:
**               VCC  ---  5V
**               GND  ---  GND
**               RXD  ---  PC12   说明:与所用串口配合,USART1-PA9, USART2-PA2, USART3-PB10, UART4-PC10, UART5-PC12(本示例中所用引脚)
**               TXD  ---  空置
**               BY   ---  空置   说明:模块忙状态引脚,测试时可空置,做真实项目时,建议用于配合检测状态。
**
** 【移植说明】  1- 复制本工程bsp文件夹中的两个文件夹: USART、SYN6288,到目标工程文件夹中; (注意,本文件须配合bsp_usart.c文件使用)
**               2- 在keil左侧工程管理器中,双击,把上述两者的c文件添加到工程;
**               3- 点击魔术棒,在Options.../c.../Include...下添加头文件存放路径;
**               4- 在代码中,#include "bsp_usart.h",和 #include "bsp_syn6288.h";
**
** 【代码使用】  初 始 化:SYN6288_Init(USARTx);       // 使用不同的串口,就接不同的TX线
**               输出语音:SYN6288_Say("你好吗?");     // 注意,传入参数可为格式化参数,如printf参数般使用
**
** 【更新记录】
**               2022-06-09   完善输出语音函数、完善注释
**               2022-05-00   示例工程建立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
** 全局变量 (无要修改)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FlagOkay;           // 状态标记, 暂未用到,保留; 0=未初始化或异常, 1=正常
    uint32_t        Baudrate;           // 记录所用的串口波特率,暂未用到,保留
    USART_TypeDef*  USARTx;             // 记录所用的端口
}xSYN6288_TypeDef;
extern xSYN6288_TypeDef  xSYN6288;      // 声明为全局变量,方便记录信息、状态

/*****************************************************************************
** 声明全局函数
**
****************************************************************************/
void SYN6288_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void SYN6288_Say(char *fmt, ...);
#endif

楼主:
3:bsp_syn6288.c文件
#include "bsp_syn6288.h"
#include "stdarg.h"

xSYN6288_TypeDef  xSYN6288;                // 全局变量结构体

static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简单的延时函数
{
    ms = ms * 11993;
    for (uint32_t i = 0; i < ms; i++);
}

//Music:选择背景音乐。0:无背景音乐,1~15:选择背景音乐
// SYN6288_SendFrameInfo(0, "[v10][m1][t5]结算金额 为32.8元");
// 参数: 0~15  :  背景音乐,0_无背景音乐,1~15_背景音乐可选
//       [V0~16]:  文本朗读音量,0_最小,16_最大
//       [m0~16]:  背景音乐音量,0_最小,16_最大
//       [t0~5]:   朗读语速,0_最慢,5_最快
//       其它不常用功能请参考数据手册
static void SYN6288_SendFrameInfo(uint8_t Music, uint8_t *HZdata)
{
    /****************需要发送的文本**********************************/
    unsigned  char  Frame_Info[50];
    unsigned  char  HZ_Length;
    unsigned  char  ecc  = 0;             //定义校验字节
    unsigned  int i = 0;
    HZ_Length = strlen((char *)HZdata);   //需要发送文本的长度

    /*****************帧固定配置信息**************************************/
    Frame_Info[0] = 0xFD ;                //构造帧头FD
    Frame_Info[1] = 0x00 ;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高字节
    Frame_Info[2] = HZ_Length + 3;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低字节
    Frame_Info[3] = 0x01 ;                //构造命令字:合成播放命令
    Frame_Info[4] = 0x01 | Music << 4 ;   //构造命令参数:背景音乐设定

    /*******************校验码计算***************************************/
    for (i = 0; i < 5; i++)               //依次发送构造好的5个帧头字节
        ecc = ecc ^ (Frame_Info[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for (i = 0; i < HZ_Length; i++)       //依次发送待合成的文本数据
        ecc = ecc ^ (HZdata[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发送帧信息***************************************/
    memcpy(&Frame_Info[5], HZdata, HZ_Length);
    Frame_Info[5 + HZ_Length] = ecc;
    if (xSYN6288.USARTx == USART1)   USART1_SendData(Frame_Info, 5 + HZ_Length + 1);
    if (xSYN6288.USARTx == USART2)   USART2_SendData(Frame_Info, 5 + HZ_Length + 1);
    if (xSYN6288.USARTx == USART3)   USART3_SendData(Frame_Info, 5 + HZ_Length + 1);
    if (xSYN6288.USARTx == UART4)    UART4_SendData(Frame_Info, 5 + HZ_Length + 1);
    if (xSYN6288.USARTx == UART5)    UART5_SendData(Frame_Info, 5 + HZ_Length + 1);
}

/***********************************************************
* 名    称: SYN6288_Set(uint8_t *Info_data)
* 功    能: 主函数 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 *Info_data:固定的配置信息变量
* 出口参数:
* 说    明:本函数用于配置,停止合成、暂停合成等设置 ,默认波特率9600bps。
* 调用方法:通过调用已经定义的相关数组进行配置。
**********************************************************/
static void SYN6288_Set(uint8_t *Info_data)
{
    uint8_t Com_Len;
    Com_Len = strlen((char *)Info_data);
    UART5_SendData(Info_data, Com_Len);
}

/******************************************************************************
* 函  数: SYN6288_Say
* 功  能: 输出合成语音
* 参  数: 格式化参数,如printf参数般一样的用法
* 返回值: 无
* 示  例: SYN6288_Say("你好吗?");
*******************************************************************************/
void SYN6288_Say(char *fmt, ...)
{
    static char  str_1[200];   // 缓存区1,模块每次可转换200字节
    static char  str_2[200];   // 缓存区2,模块每次可转换200字节
    va_list ap;
    va_start(ap, fmt);
    vsprintf(str_1, fmt, ap);
    va_end(ap);
    sprintf(str_2, "[d][V12][m15][t5]%s", str_1);  // [d]恢复默认状态,[V12]朗读音量0~16,[m15]背景音量0~16,[t5]语速0~5
    SYN6288_SendFrameInfo(0, (uint8_t *)str_2); // 无背景音乐
}

/******************************************************************************
* 函  数: SYN6288_Init
* 功  能: 初始化所用串口, 模块默认通信波特率9600
* 参  数: 串口-USARTx
* 返回值: 无
* 示  例: SYN6288_Init(USART1);
*******************************************************************************/
void SYN6288_Init(USART_TypeDef *USARTx)
{
    uint16_t baudrate = 9600;      // 默认波特率9600bps。
    delay_ms(200);                 // 上电后,稍作延时,等待模块进入稳定状态
    if (USARTx == USART1)    USART1_Init(baudrate);
    if (USARTx == USART2)    USART2_Init(baudrate);
    if (USARTx == USART3)    USART3_Init(baudrate);
#ifdef STM32F10X_HD
    if (USARTx == UART4)     UART4_Init(baudrate);
    if (USARTx == UART5)     UART5_Init(baudrate);
#endif
    xSYN6288.FlagOkay = 0;         // 初始化状态
    xSYN6288.USARTx   = USARTx;    // 记录所用串口端口
}

楼主:
五、资料下载

方式1:CSDN下载(5积分,有积分的老板,得大力支持,很缺积分!)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zhouml_msn/85592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