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快速判断PCB板的好坏

楼主(2023-01-31):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如何判断PCB板的好坏?PCBA加工厂判断PCB好坏的方法。由于PCB市场竞争激烈,PCB原材料也在不断上涨,因此越来越多的PCB厂商为了增加竞争力,经常使用低价来垄断市场。但是低价的背后是降低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这会使得PCB出现容易开裂、容易划伤、精度不合格等问题,严重影响产品的可焊性和可靠性。下面教大家如何判断PCB板的好坏,这样大家就不会只关注PCB的价格,而不关注PCB的质量了。
  PCBA加工厂判断PCB好坏的方法
  1. 通过外观区分电路板的质量
  首先要区分用于PCB板的材料,然后看PCB板的油墨变色、铜沉积、表面处理、闻气味。
  PCB板的材料通常如下:
  普通的HB板22F是最便宜的,并且容易变形和折断,只能用作单面板。PCB表面颜色为深黄色,具有刺激性气味,粗糙的铜和较薄的颜色。
  单面94V0和CEM-1板,成本高于纸板,但比半玻璃纤维板便宜。PCB表面为浅黄色,主要用于要求防火等级的工业板和配电盘。
  FR4玻璃纤维板,成本高且强度高。基本上大多数双面和多层板都使用这种材料,铜可以非常精确,相对而言,PCB板也较重。
  表面处理包括OSP、沉金、热风平整和其他工艺。PAD表面一定不能被污染。 否则会影响可焊性。
  此外,还应考虑尺寸和厚度的标准,焊缝的外观。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焊接质量。
  2. 从PCB板本身来判断其质量规格要求
  ▪ 满足电气连接要求。
  ▪ 线路的宽度,粗细和距离应符合要求,避免高温,折断或短路。
  ▪ 铜表面应不易氧化,否则会影响SMT速度,氧化后不能长期使用。
  ▪ 没有其他电磁辐射。
  ▪ 形状不变形,且电路板的孔位置和参考线的变形误差应在允许范围内。
  ▪ 还应考虑高温,高湿和耐特殊环境。
  ▪ 表面的机械性能应符合安装要求。
  关于如何判断PCB板的好坏?PCBA加工厂判断PCB好坏的方法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这个需要使用万用板测量通断的 ,你说的好坏是什么意思呢?

@forgot :好的,大佬。
欢迎常来pcb板块做客

网友A:
如果在选材上注意的话,那就是需要看厂家的材料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