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F7991AT的具体应用

楼主(2023-01-31):
PCF7991AT 是一个完全集成的高级基站集成电路,为汽车发动机防盗系统而设计 ,提供对ID 应答器的读和写访问 。该装置是为了使用工作在125kHz 和使用 ASK 写且 AM/PM 读操作的应答器。。。。。不知那位大虾用过否?恳请指点怎么应用?有相关的例程更好。。。。。致谢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PCF7991用过,要配置芯片,有不同的设置,会简单的读写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F7991用过,要配置芯片,有不同的设置,会简单的读写应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F7991用过,要配置芯片,有不同的设置,会简单的读写应用

谢谢指点。
我会用单片机及其编程,请教一下:PCF7991AT的驱动是用普通的SPI接口通讯还是用曼彻斯特码通讯的?恳请具体指点。。。。致谢

网友A:
配置芯片时是SPI时序,但当读RFID标签时,是曼彻斯特码或者双相码,就是读写RFID标签需要根据标签的数据手册写码和读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芯片时是SPI时序,但当读RFID标签时,是曼彻斯特码或者双相码,就是读写RFID标签需要根据标签的数据手 ...

您好,小小沙沙粒老师。。。能分享一下您曾经玩过的相关PCF7991的驱动代码吗?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