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flash跟EEPROM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3-01-31):
flash跟EEPROM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没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所以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B:
EEPROM容量小、K字节级别 ,按bit操作,可读可写,一般保存当前工作状态,多用数据存储

网友C:
FLASH容量大、M字节级别,按块擦除,页,字节读取,可读可写(多用于读)程序都存在这里

网友D:
EEPROM是为更改固化程序,如打补丁,或升级新版本固化程序准备的,如电脑主板BIOS芯片

EEPROM如接口卡中用来存放硬件设置数据

EEPROM如特殊数据的加密存储,增加安全性

网友E:
容量大小,数据读写速率是他们俩主要的区别

网友F:
都可以做CPU/ASIC芯片的启动程序,比如PHY ,SW 常用EEPROM,因为代码小吗,256K之内就够了;但是CPU的起动代码通常EEPROM搞不定,而且CPU通常还有操作系统,可以存在EEPROM(BOOT)+FPASH(system)的模式,但是一眼看去,不如把FLASH分区,把2部分东西都装下。

网友G:
EEPROM 可以按“位”擦写,而FLASH 只能一大片一大片的擦。

网友H:
EEPROM容量一般比较小,Flash容量一般比较大。

网友I:
EEPROM一般用来存数据,因为读写不快。

网友J:
区别挺大的,应用场景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存数据好像用Flash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