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铁电存储器

楼主(2023-01-31):
flash存储转换成铁电存储,应该怎么改代码?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对外接口不变就不需要改。

网友B:
铁电存储器(FRAM,ferroelectric RAM)是一种随机存取存储器,它是个人电脑存储中最常用的类型

网友C:
它能在非常低的电能需求下快速地存储

网友D:
铁电存储器(FRAM)比闪存更快。在一些应用上,它也有可能替代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EEPROM)和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并成为未来的无线产品的关键元件

网友E:
铁电存储器是一种特殊工艺的非易失性的存储器,是采用人工合成的铅锆钛(PZT) 材料形成存储器结晶体

网友F:
只用过I2C接口的铁电,铁电直接写不需要擦除,也不存在E2PROM的跨页处理

网友G:
要看是什么接口的啊,按照接口来改代码。

网友H:
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操作方式和普通的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I:
铁电存储器不像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和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一样密集(即在同样的空间中不能存储像它们一样多的数据),它很可能不能取代这些技术

网友J(2023-04-13):
您好 我们公司是做国产铁电存储器的,可以原位替换富士通赛普拉斯,有需要可以跟我们申请免费样品测试。郑淑珍13714112885,可以加我,发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K:
首先你得确定接口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L:
铁电存储器是非易失性的存储器

网友M(2023-05-13):
刚出来的时候貌似挺火的,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听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刚出来的时候貌似挺火的,现在基本上没怎么听说了。

TI的MSP430用的不少,听说铁电晶体比较省电.

网友O:
铁电存储器现在好像都不咋听说了,刚出来的时候火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