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0元(功能说明)
[电动出行] 电动自行车刹车历史演变和个人最近调试成果

楼主(2023-01-31):
#申请原创# 电动自行车刹车历史演变和个人最近调试成果
电动两轮车上的刹车功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由单纯的刹车断电演变成断电的同时还需要把动能转换成电能反冲回电池,以增加续航里程。随着滑板车的兴起,刹车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在滑板车上目前一些制造商把机械刹车逐渐改为电子刹车。这就要求电子刹车需要做到在速度高惯量大的情况下实现短距离迅速刹停。这对电子刹车提出了更高的控制要求。
笔者最近在调试相关的软件功能,在此也记录一下每种刹车方式的区别和历史演进以及目前个人最新的调试成果。也希望有更多的技术大拿一起讨论,给小弟一些新的技术灵感。
1:硬件开发平台:凌鸥088MCU12管控制器
eec6ea1c1ba45c5eb3ab2e2f43422f98
2:原理图设计
d74dd5a11779e70b3373beda10b80181
3:测试结果展示
紫色波形代表相线电流
黄色波形是刹车信号(低电平有效)
接下来我就从最初始的功能开始展示测试结果:
86d7c5f617da421947f135079514bda2
上图是最原始的刹车功能,控制器接收到刹车信号后,经过处理直接关闭驱动管,让车子自由滑行。随着更多需求的提出,开始出现反充电功能,于是出现了短下管的刹车方式。
91944b3dce811a17a08d0d3346c59d1f
上图为短下管方式,实现了动能转换成电能的功能,但是此方法有比较明显的弊端,容易损坏驱动管,随着技术的发展,反推的方式孕育而生。
d7832ae92d668159bacc92b14e873393
上图为Q轴负电流闭环反推方式波形,此方式可以有效解决短下管烧管子的问题,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在空载刹车快停下时可能会发生电机反转的情况,PI参数不合适的情况下也会有刹车力度上升慢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适当改变一点思路。Q轴电流不进行闭环处理且Q轴的电压给与最小幅值限制,已解决反转和力度上升慢的问题。
6f1dc215449631042f48d1afedbe0c70
上图即为Q轴开环且Q轴电压给与最小幅值限制的刹车波形,从图中可以看出,电机被迅速刹停,而且实际观察电机不会出现反转的情况。这种方法基本可以满足所以两轮车的刹车需求。但是随着滑板车的兴起,对刹车距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用此方法就有点力不从心。我目前的做法是把D轴的电流控制也加入进来。实现更短的刹车距离。
97b4a8d0a85c9583d7accdfd1a1fca53
上图是我目前最新调试的刹车性能,加入了D轴电流控制的刹车波形,从图中可以看出刹车的反充电流比没有加入的要大,由于是空载测试,刹停时间上看不出什么区别,实际上车测试中本人亲测刹车距离有比较好的提升,原先25公里时速的刹车距离在9米左右,优化后可以刹车距离可以做到6米甚至更短,满足客户要求的7米之内。
总结,最初简单的一个刹车功能在不断赋予新的功能后变得越来越复杂丰满,相信在以后的发展中还会有新的要求提出,后续有新的进展笔者也会持续更新。

学习一下
新功能的添加使得简单的刹车变得复杂,但是也使得简单的功能变得更好用,技术的进步就是在让产品变得越来越好用易用。作者将简单的刹车功能一步步推进,测试的数据和实际的效果都较为良好,大佬厉害!

网友A:
学习了解一下,多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B:
啥是 D 轴和 Q 轴?

xch
@如歌aaa :好像遇见鬼了
建议看下FOC控制理论,Q轴提供转矩

网友C:
首先搞清楚ABS电子刹车,刹车猛了,车是可以停下来,人飞了

网友D:
无刷直流电机的理论矢量控制轴,d代表直轴,q代表交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搞清楚ABS电子刹车,刹车猛了,车是可以停下来,人飞了

刹车太猛确实会出现人飞出去的情况,本人在测试的时候也出现过,但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做到短距离刹车效果,当然这个和滑板车的功率以及驱动方式也有关系。电机功率太小想出猛力也比较难。前驱猛刹车很容易飞出去,后驱的话容易甩尾。猛刹车一般也是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使用。作为一个安全的辅助功能。

网友E:
之前也捣鼓过一段时间,楼上的都是懂行的,与同仁同行,其乐无穷!

网友F:
电动自行车也弄一个安全带

哈哈,有危险想跑都跑不了0.0

网友G:
电子刹车会有失灵的可能,参考特死啦刹不住。电动自行车我还是要机械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子刹车会有失灵的可能,参考特死啦刹不住。电动自行车我还是要机械刹的。 ...

是的,你有这个顾虑是正常的,就目前来说绝大部分还是机械刹车和电子刹车同时存在的。就是考虑到这个安全原因,同时这两个制动功能也有互补作用,只要有一个是好的,就可以有效的保护用户安全,所以电子刹车的存在也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I:
机械刹车和电子刹车相结合……

网友J:
我还以为刹车就是一个简单的制动器,类似于继电器那样,通电吸合把车刹住,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技术在里面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的,你有这个顾虑是正常的,就目前来说绝大部分还是机械刹车和电子刹车同时存在的。就是考虑到这个安全 ...

其实我觉得,刹车装置在刚开始的一段行程,启动电子刹车,行程超过某个位置后,开始带动机械刹,这样比较好,但是装置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还以为刹车就是一个简单的制动器,类似于继电器那样,通电吸合把车刹住,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技术在里面

乐 ...

如果不考虑能量回收,则电子刹车就很简单。考虑能量回收,就复杂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机械刹车和电子刹车相结合……

是的,类似于比亚迪最新发布的高端仰望系列,它可以不用机械刹车做到快速刹停,原理就和这个很类似。但是有国家标准在,机械刹车必须要有,他这个就是两个刹车同时存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觉得,刹车装置在刚开始的一段行程,启动电子刹车,行程超过某个位置后,开始带动机械刹,这样比较 ...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以后还真有可能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就如同电子刹车的发展一样,从就开始的简单断电,到现在的兼顾安全。后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还以为刹车就是一个简单的制动器,类似于继电器那样,通电吸合把车刹住,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技术在里面

乐 ...

是的,和想象的还是有出入,它是在不增加硬件成本的情况下,使用软件做出来的更多功能。

网友K:
短距离迅速刹停会不会把人甩出去啊

前刹容易甩出去,后刹容易甩尾

网友K:
没想到现在刹个车也这么高科技了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安全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安全可靠?

可以作为一个紧急制动的备选方案,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比机械刹还可靠些,他的优势在于只要你电机不坏就不会失灵,不会出现刹车松动,刹车片磨损带来的隐患。

网友M:
如果刹车失灵,怎么控制?

网友N:
电子刹车的母线回馈电流能够受控吗?能否提供各种刹车控制方式下的母线电流波形?
当前很多控制器厂商遇到下长坡不控制速度的话,重力使车的速度越来越高,母线回馈电流越来越大的问题,30-40km/h,去制动就会产生非常高的回馈峰值电流,对整车各个电气部件都是大的风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电子刹车的母线回馈电流能够受控吗?能否提供各种刹车控制方式下的母线电流波形?
当前很多控制器厂商遇到 ...

回收电流可以用软件限制,但是当出现长下坡速度快的情况,当所产生的的制动力小于重力作用时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关断驱动。

网友N:
当电机转速超过基速制动时,即拖拽模式,根据电动机与发电机可逆原理,电机感应的电势EL较高(EL>UB),可以通过H桥开关管的寄生二极管直接回馈到电源端,无需特殊控制;
该模式下回馈电流大小与拖拽速度、制动转矩、电池包电压及回路阻抗相关;
*基速是一个变量,即满足:EL>UB,可以通过台架拖拽测试; UB 即电池包开路电压,与电池包荷电状态SoC相关。
我们在测试一些控制器回馈功能的时候,将车拖拽到30km/h以上,再在这个速度上,加油门(拧转把加速)或者ABS刹车,这个时候将出现回馈峰值电流;也就是说30km/h母线回馈电流可以大致稳定10-15A,但这个时候加油门(拧转把加速)或者ABS刹,回馈电流会瞬间上升到35-45A,持续几秒钟又回落。如果此时电流上升的瞬间,电池不让接收能量而关断能量回馈回路,此时母线上的电压将瞬间达到高压,这个高压将损伤大部分挂在母线上的电子器件,包括控制器供电的DC/DC。
你说回馈电流可以用软件限制,我不是特别认同,至少我看到的很多高速情况下基本是控制不住的。控制器会“超调”....
也欢迎你分享下软件限制的逻辑及应用边界。。。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当电机转速超过基速制动时,即拖拽模式,根据电动机与发电机可逆原理,电机感应的电势EL较高(EL>UB),可 ...

是的。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后面说了,当制动力小于下坡的重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我个人认为还是关闭驱动,防止造成器件损坏。

网友O(2023-03-03):
引用 网友H:
是的。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后面说了,当制动力小于下坡的重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我个人认为还是关 ...

你关闭驱动器并非断开驱动器,电机产生的电压还是存在并加载在驱动器上,而且空载电压还很高。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你关闭驱动器并非断开驱动器,电机产生的电压还是存在并加载在驱动器上,而且空载电压还很高。这并不能解 ...

对的,我默认的前提是短时间这样我就选择直接关断。但是如果一直不断加速,那不能直接关断驱动了事,这样时间长了一样会损坏器件,这样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上面老哥说的弱磁,Q轴不做驱动,D轴给量。第二个就是三相上桥臂关断,三相下桥臂导通,但是如果直接全下桥导通,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可以先小后大直至全部导通,这样比较柔和。不过这个方法对于电机和驱动管也有一定的考验。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对的,我默认的前提是短时间这样我就选择直接关断。但是如果一直不断加速,那不能直接关断驱动了事,这样 ...

极端情况是电池完全充满,出门长下坡,这种情况如果你用下管导通刹车,考验的是驱动器的散热能力。并不是管子的能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极端情况是电池完全充满,出门长下坡,这种情况如果你用下管导通刹车,考验的是驱动器的散热能力。并不是 ...

老哥你说考验散热也没啥毛病,要是散热设计的不好岂不是还是管子承受了所有,每家设计能力也不一样是吧

网友M:
这个比较好的厂家,不错的。

网友P:
电动自行车的方案,是不是开源的?

网友L:
这个太赞了,可以商业化吗?

网友Q:
里面是两个超级大电容吗?

网友H(2023-04-15):
引用 网友P:
电动自行车的方案,是不是开源的?

除了核心驱动是封库的,其他全是开源的,客户自己可以在上面只有添加功能。而且我们这个方案是商用级别,可以直接批量生产的,配备有使用说明

网友H:
引用 网友Q:
里面是两个超级大电容吗?

没有,和普通控制器硬件是一样的,只是通过软件操作实现相应功能

网友R(2023-05-24):
刹车的时候怎么处理母线电压升太高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刹车的时候怎么处理母线电压升太高呢

动态的减少刹车力度,使它保持你设置的阈值附近或者以下。

明白了,就是不能刹太猛了

网友S(2023-08-03):
以前我过了一段时间,也都是见多识广,跟楼上的同事一起,好玩!

网友T:
电动自行车有安全带

网友U:
这个是非物理刹车噢

网友V:
成本增加不少吧

网友W(2023-09-19):
引用 网友C:
首先搞清楚ABS电子刹车,刹车猛了,车是可以停下来,人飞了

不能吧

下坡,下桥,加上冰雪天气

网友X:
轴d是什么,轴q是什么?

网友Y:
我没想到现在的刹车这么高科技

网友Z:
怎么控制D轴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运行在闭环状态码?

网友AA(2023-10-23):
短距离急刹车会把人甩出去吗

网友AB:
电子刹车有故障的可能,但如果不停车,我的电动自行车还是需要机械刹车。

网友AC:
这安全可靠吗?

网友H:
这个没有增加成本,只是软件实现,不需要增加或者改变当前的硬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S:
以前我过了一段时间,也都是见多识广,跟楼上的同事一起,好玩!

是的,技术的探索是一个有意思并且好玩的过程,成功的一刻特别快乐,**你可以和我们凌鸥一起玩一些更好玩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Y:
我没想到现在的刹车这么高科技

刹车功能也是从最简单开始到现在这个程度,慢慢演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B:
电子刹车有故障的可能,但如果不停车,我的电动自行车还是需要机械刹车。 ...

正规的车企机械刹是必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X:
轴d是什么,轴q是什么?

DQ 轴电流是指在磁场定向控制中,电机的电流在D轴和 Q轴上的分量。D轴是电机磁场的方向,Q轴是垂直于 D轴的轴。D 轴电流控制着电机的磁场定向,Q 轴电流控制着电机的转矩。

网友H:
引用 网友Z:
怎么控制D轴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运行在闭环状态码?

应该是增大,D轴一般都是闭环控制

网友AD:
结合机械和电子刹车

网友AE:
这是一家不错的制造商。

网友AF:
这太棒了。

网友(2023-12-25):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 反充电的具体方式吗?

网友:
如何控制反充电的电流

网友AG(2024-02-07):
无刷直流电机的理论矢量节制轴,d代表直轴,q代表交轴。

网友AH(2024-03-11):
刹车不能用急停吗

网友AI(2024-04-26):
很好的贴子

网友S(2024-07-09):
电动自行车程序是开源的吗?

网友AJ:
引用 网友I:
机械刹车和电子刹车相结合……

机械刹车会增加一些成本,用电刹很大的一个目的是想省成本

网友AK: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AL:
楼主的想法很好啊,电动自行车要是能在行进过程中也能充电就好了。

网友T:
首先明确abs电子刹车,刹车猛,车能停,人能飞

网友AM(2024-10-05):
制动时如何处理母线电压升高过高

网友AD:
电子刹车有失效的可能,但参考是极死的,停不下来。电动自行车我还是要机械刹车。

网友AA:
电动自行车解决方案是开源的吗?

网友AB:
机械制动器和电子制动器的组合...

网友AN:
如何控制d轴电流,是增加还是减少,运行在闭环状态码?

网友AO:
这太棒了。能不能商业化?

网友X:
短距离急刹车会把人甩出去吗?

网友AP:
短途刹车会把人甩出去吗?

网友AC:
我以前也花过一段时间,但是一直都很有见识,和楼上的同事玩得很开心!

网友AQ:
首先,很明显abs电子刹车的强度足以让车停下来飞起来。

网友AR(2024-11-04):
电子刹车可能失灵,但参考是极其死的,无法停止。电动自行车还需要机械刹车。,

网友Y:
机械制动和电子制动的结合。,

网友AS:
电刹还是没有机械刹安全可靠

网友AT:
电动刹车仍然没有机械刹车安全可靠

网友AU:
电动自行车刹车系统从机械式逐渐发展为液压式,效能不断提升。个人最近成功调试新型刹车系统,提升了刹车性能和骑行安全。

网友AV:
不是太了解电动车的母线情况,如果Q轴负电流,充电情况下母线电压不会上升吗?还是说由于电池存在会自动将母线限制在电池输出电压范围内?
关于Q轴负电流会导致反转的问题是否是由于电机停止后,是否可以理解为Q轴设定电流归零而实际电流由于控制的滞后性(PI中的I分项)导致仍然存在,因此存在负向力矩导致反转?
而Q轴直接给定负向电压相当于跨过电流环,因此响应更加迅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