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采集模块VMTool配置工具 快速测试功能

楼主(2023-01-31):
河北稳控科技振弦采集模块VMTool配置工具 快速测试功能

本章演示在计算机上通过 VMTool 工具读取振弦传感器数据。 假设您的计算机已经有至少一个空闲的 COM 接口。
1 检查 COM 接口名称
在操作系统桌面右键点击“ 我的电脑” , 选择【 属性】,弹出计算机属性对话框,点击左侧【 设备管理器】 按钮,弹出设备管理器窗口,如下图所示。

在设备管理器窗口内找到【 端口( COM 和 LPT)】, 点击前面的 图标展开(见上图), 查看计算机所有的 COM 接口, 并决定使用哪个接口连接 VM511 模块。

2 连接 VMXXX 模块
( 1) 连接数据接口
根据实际的数字接口类型,将 VM 模块的 UART 接口的数个管脚与计算机数字接口互相连接,要保证计算机 COM 接口与 VM 模块的 UART 接口电平类型一致,见下表。
VM511 与计算机的数字接口连接-RS232

当 VM 模块为 RS485 接口时, 仅需两根数据线与计算机的 RS485 接口连接。 计算机的 485 接口一般由 RS232 或 UAB 转换器转换得到,接口会有明确的管脚标识( A、 B)。

模块数字接口为 TTL 电平时,若与计算机连接,需要计算机使用 USB 转 TTL 电平的转换器,此时接线方法如下表。 TTL 转换器有明确的管脚名称标识( TX、 RX、 GND)。

( 2) 连接传感器
将振弦传感器两根线圈引线分别连接到 VM 模块模块的 SEN+和 SEN-两个管脚。 通常不分正负极,任意连接即可。
( 3) 连接模块电源
使用 5V~12V 直流电源连接到 VM 模块的 VIN 和 GND,电源正极连接到 VIN 管脚,负极连接到模块的 GND 管脚。 若一切正常,则可观察到 VM 模块运行指示灯开始闪烁( 1~2 秒一次)。

请在确认电源的正负极及电压后再连接到模块,模块没有反接电源保护措施,电源接反或电压不在模块适用范围均会导致模块损坏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