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scode+platformIO开发STM32

楼主(2023-01-31):
前言
在有一个完整的、可编译、可下载、可调试的单片机工程后,是否还有用到RTOS的场景,RTOS在嵌入式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太多的应使用裸机+状态机的方式,即使当时能满足需求,但后面需要修改裸机、添加功能,就真的很难了。之前说过PIO本质上可以直接当作一个makefile,里面添加的东西几乎无异。

FreeRTOS的添加
STM32CubeMX生成FreeRTOS
在一个PIO的工程里面添加FreeRTOS并不是一件难事,更多是因为在ST的Lib里面有一个中间件,它已经帮你做好了很多适配,此处应该需要用到STM32CubeMX。

楼主:
FreeRTOS的配置,因人而已,不同的项目有不一样的需求,配置当然也不一样,这里自由发挥。  最后选择生成的时候,选择makefile的方式来生成。

楼主:
移植FreeRTOS进入PIO工程下
生成好之后,将FreeRTOS的内容复制到你的PIO工程下,在lib指定的目录下即可

楼主:
而我在这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为的是存放FreeRTOSConfig.h,FreeRTOS几乎可以移植在所有平台上,porttable里面存在支持很多类型的MCU文件,不同MCU环境在FreeRTOSConfig.h上的配置也不一样,这一点和PIO的.ini环境很适配,也就可以通过不同环境,加入不同的FreeRTOSConfig.h的路径来执行不一样的配置编译。

楼主:
头文件路径
万事俱备后,就是在工程下加入头文件路径

楼主:
程序移植
FreeRTOS上使用的Systick,当然也需要在程序上一起配置,由于使用了HAL库,还会有HAL的tick。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xPortSysTickHandler();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楼主:
需要加入相关头文件
  1. #include "FreeRTOS.h"
  2. #include "task.h"
  3. #include "cmsis_os.h"

楼主:
demo
最后点灯?
TaskHandle_t led_task_handler;

void led_task(void *parg) {

    while(1) {
      hal_led_toggle();
      vTaskDelay(500);
    }
}

int main() {

        HAL_Init();

    SYSTEM_INTI(); // System Clock init

        xTaskCreate(led_task, "led", 1024, NULL, 1, &led_task_handler);

        osKernelSt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