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O3大功率三极管为什么消失了呢?

楼主(2023-01-31):
各位资老前辈:
NPN三极管,TO3的用作放大,可以做到100W。
现在NPN的TO220,好像只有2W左右。
如果加了散热铝片,能够替代TO3,达到100W吗?
好像很的电源都用TO220封装,TO3的几乎看不到了
请教大家说说为什么呢?

网友A:
谁说的  好多地方还在用的

网友B:
用低成本的 TO3P 换了

网友C:
走向简捷……

网友D:
安装不方便,散热片需要打4个孔,如果是TO3P,只需要打一个孔。
不过TO3热阻低,很多场合还在用。

网友E:
首先,TO3金属管封装的三极管还有卖。
其次,音频模拟功放,分立零件做的HIFI功放,其用的功率管,比如东芝管、三洋管(现在都是别家做的了吧),单个管子额定都100~250W的功率(当然要散热良好)。我做的AB类,常用+-55V供电,双声道输出功率300W+300W RMS @4欧姆。

xch
AB功放待机发热很小。不足为据。靠的是过热保护活命。 甲类的你搞个30W+30W 才好吹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安装不方便,散热片需要打4个孔,如果是TO3P,只需要打一个孔。
不过TO3热阻低,很多场合还在用。 ...

与TO3P 对比,TO3 热阻应该更高。TO3 不适用纯铜做外壳,无法与铜基的TO3P 对抗。
金属封装的应该是耐高温优势,塑料的这点不如。

网友F:
这种封装的太占PCB空间,一般都是塑料封装街散热片,合理利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TO3P 对比,TO3 热阻应该更高。TO3 不适用纯铜做外壳,无法与铜基的TO3P 对抗。
金属封装的应该是耐高 ...

TO3P,要加个很大的散热器,也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在50W工作呢
Rjc热阻小,CASE到散热器,到空气,这个热阻就不清楚了
TO3,热阻一般标Rja,这个参数对于TO3P,没多少意义
我没在TO3P上做过大功率,几十W那种,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兄弟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TO3金属管封装的三极管还有卖。
其次,音频模拟功放,分立零件做的HIFI功放,其用的功率管,比如东芝 ...

您好,请问,你在TO3P上做过几十瓦吗?能稳定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3P,要加个很大的散热器,也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在50W工作呢
Rjc热阻小,CASE到散热器,到空气,这个热阻 ...

TO3P 可以支持 300W 以上功率 。国产进口都行。你厉害居然会做 50W 发热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3P,要加个很大的散热器,也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在50W工作呢
Rjc热阻小,CASE到散热器,到空气,这个热阻 ...

500W 的都有,这颗TO3P 热阻Rth-jc 小于0.3°/W,一般 TO3P 是0.4°/W.
而TO3 金属封装大部分是0.7°/W, 靠耐热撑到250W  Pd. TO3 加上无穷大散热都追不上这款TO3P 的散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你在TO3P上做过几十瓦吗?能稳定长时间工作的。

几十W功率太小了。哪怕是80年代,我第一次做分立零件功放,用最经典的国产3DD15,单管发热功耗也能50W,输出功率也能达到接近100W,双管并联可以输出200W。第一台机现在还在老家,工作正常,30多年了,算能稳定长时间工作吧?当年非常频繁的用了好几年,直到1991年开始有更好的器件做功放,才不怎么用它了。

后来国外进来一些更好的TO3金封管,单管损耗可以达200W或250W,但是比塑封的东芝管、三洋管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W功率太小了。哪怕是80年代,我第一次做分立零件功放,用最经典的国产3DD15,单管发热功耗也能50W,输 ...

功率上,TO3是可以的,但TO3安装无法焊接,打螺丝呢,电路接触不可靠。
这个是我考虑的不理想的地方。
我不知道用TO3P,用三极管在铝基板上做个功放,50W,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W 的都有,这颗TO3P 热阻Rth-jc 小于0.3°/W,一般 TO3P 是0.4°/W.
而TO3 金属封装大部分是0.7°/W, ...

好像也不能直接用PD来核算功率吧
CASE到散热器,还有热阻,散热器能不能散热到空气,散热到机箱,都是个问题。
我查了下,3度/W的散热器,已经不小了,装在芯片上,估计机械冲击也顶不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也不能直接用PD来核算功率吧
CASE到散热器,还有热阻,散热器能不能散热到空气,散热到机箱,都是个 ...

既然你知道怎么算,正好你声称做过 50W 发热还稳定的电路吗? 你算给大家看怎么个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3P,要加个很大的散热器,也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在50W工作呢
Rjc热阻小,CASE到散热器,到空气,这个热阻 ...

风冷散热,散热片轮廓尺寸100x100X30。50W应该支持。
可参考MCU,耗电90W,据说显卡有200W发热的。  风冷后活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知道怎么算,正好你声称做过 50W 发热还稳定的电路吗? 你算给大家看怎么个稳定。 ...

没弄过,现在要做个几十W的HIFI,
TOP3的功率发热没搞过,如果实在不行,就装个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W功率太小了。哪怕是80年代,我第一次做分立零件功放,用最经典的国产3DD15,单管发热功耗也能50W,输 ...

请问一下,既然闭环控制可以消除非线性,
大家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精力处理开环的交越失真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既然闭环控制可以消除非线性,
大家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精力处理开环的交越失真呢? ...

如果你的放大器开关增益无限大,速度无限高,则可以不考虑交越区,此时交越区引起的失真基本可以忽略。
但是实际的放大器速度有限,增益有限,所以就要尽量减小交越失真。

用一个高速运放(100MHz或以上),Slew Rate 1000V/us,输出接NPN+PNP射极互补输出,不加偏置,则在音频段20~20KHz,交越区大约1.4V,理论上运放只需要1.4ns就越过了交越区,基本难以听到明显的失真。
但是你用一个LM358来测试,那就非常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弄过,现在要做个几十W的HIFI,
TOP3的功率发热没搞过,如果实在不行,就装个风扇吧。 ...

HIFI 没听说使用风扇,噪声太高。
10W +10W 的甲类 不用风扇。也用不着TO3P,TO220 多管并联就可以实现了。
AB类的"HIFI"用MOSFET TO220也可以达到100W+100W. 三极管AB功放没法HIFI,得用自慰型超甲类电路。且三极管偏置点不稳定,发热,温漂后就不HIFI了。

网友B:
一般两三只TO220 并联等效热阻Rjc就比TO3P的低。TO220 的货源多,特别是P 沟道的。
MOSFET 本身并联是自动均流的,热稳定性比较好,不像三极管并联,热不稳定,自毁。

TO220 的热阻Rjc 已经做到 与 TO3 金属封装的基本一样了。TO3 封装仅剩下高温环境小众市场。比如钻井勘探钻头环境温度150°,TO3有点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放大器开关增益无限大,速度无限高,则可以不考虑交越区,此时交越区引起的失真基本可以忽略。
...

谢谢,我做个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两三只TO220 并联等效热阻Rjc就比TO3P的低。TO220 的货源多,特别是P 沟道的。
MOSFET 本身并联是自动 ...

是的,并联一下也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