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 提问,风机反向电动势问题

楼主(2023-01-31):
如果设备在待机或者断电情况下,风机反转,给电源轨充电或者干脆烧mos和预驱,有没有什么保护方法

网友A:
结构防反转:棘轮、离心脱扣、单向阀
电路防反充:继电器切断输出回路、串联二极管防电流反向

xch
招术大全

网友B:
风机发电功率这么大?
用一个继电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