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编程实现

楼主(2023-01-31):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是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定义的一套网络管理协议。SNMP可以使网络管理员通过一台工作站完成对计算机、路由器和其他网络设备的远程管理和监视。利用SNMP协议可以更好地管理和监控网络。管理工作站可以远程管理所有支持该协议的网络设备,如监视网络状态、修改网络设备配置、接收网络事件警告等。SNMP作为TCP/IP协议的一部分,其消息是被封装到UDP协议中进行传输的。SNMP协议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网络管理站(也叫管理进程)和被管的网络单元(也叫被管设备),被管设备种类众多,比如:路由器、终端服务器、打印机等。在本文档中,国民技术的N32G457QEL_EVB V1.1全功能开发板就充当被管理设备。被管设备端和管理相关的软件叫代理程序(SNMP agent)或者代理进程,它是运行于设备上的代码或程序。管理进程和代理进程之间的通信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管理进程向代理进程发起的,询问其具体参数值(get操作)或者为其设置某个参数值(set操作);另一种是代理进程主动向管理进程发起的,向其报告自身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发生(trap操作)。
   到目前为止,SNMP共有三个版本:v1,v2和v3。V1和v2有很多共同的特征,v3在前面版本的基础上增强了安全性方面的功能。其各自的消息格式、操作命令等。
NMP系统基本组件
  SNMP系统基本组件包括网络管理系统NMS(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代理进程(Agent)、被管对象(Managed Object)和管理信息库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如图所示他们共同构成SNMP的管理模型,在SNMP的体系结构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NMSNMS是网络中扮演管理者,是一个采用SNMP协议对网络设备进行管理/监视的系统,运行在NMS服务器上。
  • NMS可以向设备上的Agent发出请求,查询或修改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参数值。
  • NMS可以接收设备上的Agent主动发送的Trap信息,以获知被管理设备当前的状态。

AgentAgent是被管理设备中的一个代理进程,用于维护被管理设备的信息数据并响应来自NMS的请求,把管理数据汇报给发送请求的NMS。
  • Agent接收到NMS的请求信息后,通过MIB表完成相应指令后,并把操作结果响应给NMS。
  • 当设备发生故障或者其它事件时,设备会通过Agent主动发送信息给NMS,向NMS报告设备当前的状态变化。

Managed Object
Managed Object指被管理对象。每一个设备可能包含多个被管理对象,被管理对象可以是设备中的某个硬件,也可以是在硬件、软件(如路由选择协议)上配置的参数集合。

MIBMIB是一个数据库,指明了被管理设备所维护的变量,是能够被Agent查询和设置的信息。MIB在数据库中定义了被管理设备的一系列属性:对象的名称、对象的状态、对象的访问权限和对象的数据类型等。通过MIB,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 Agent通过查询MIB,可以获知设备当前的状态信息。
  • Agent通过修改MIB,可以设置设备的状态参数。

SNMP嵌入式系统实现方法:
MCU选用Cotex M3系列STM32F103芯片,以太网控制芯片选用WIZnet的W5500。

主要代码:(附件为整个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cu_int.h"
#include "snmpLib.h"
#include "snmpDemo.h"

struct messageStruct request_msg;
struct messageStruct response_msg;

uint8 errorStatus, errorIndex;

#define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x) \
{ \
        request_msg.index += seglen; \
        memcpy(&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 &request_msg.buffer[x.start], seglen ); \
        response_msg.index += seglen; \
}

void WDEBUG(char *fmt, ...)
{
        char zlog_string[100];
        va_list ap;

        va_start(ap, fmt);
        vsprintf(zlog_string, fmt, ap);
        strcat(zlog_string, "\r\n");
        printf(zlog_string);
        va_end(ap);
}

int32 findEntry(uint8 *oid, int32 len)
{
        int32 i;

        for (i = 0 ; i < maxData ; i++)
        {
                if (len == snmpData[i].oidlen)
                {
                        if (!memcmp(snmpData[i].oid, oid, len)) return(i);
                }
        }

        return OID_NOT_FOUND;
}

int32 getOID(int32 id, uint8 *oid, uint8 *len)
{
        int32 j;

        if (!((id >= 0) && (id < maxData))) return INVALID_ENTRY_ID;

        *len = snmpData[id].oidlen;

        for (j = 0 ; j < *len ; j++)
        {
                oid[j] = snmpData[id].oid[j];
        }

        return SUCCESS;
}

int32 getValue( uint8 *vptr, int32 vlen)
{
        int32 index = 0;
        int32 value = 0;

        while (index < vlen)
        {
                if (index != 0) value <<= 8;
                value |= vptr[index++];
        }

        return value;
}

int32 getEntry(int32 id, uint8 *dataType, void *ptr, int32 *len)
{
        if (!((id >= 0) && (id < maxData))) return INVALID_ENTRY_ID;

        *dataType = snmpData[id].dataType;

        switch(*dataType)
        {
        case SNMPDTYPE_OCTET_STRING :
        case SNMPDTYPE_OBJ_ID :
                {
                        uint8 *string = ptr;
                        int32 j;

                        if (snmpData[id].getfunction != NULL)
                        {
                                snmpData[id].getfunction( (void *)&snmpData[id].u.octetstring, &snmpData[id].dataLen );
                        }

                        if ( (*dataType)==SNMPDTYPE_OCTET_STRING )
                        {
                                snmpData[id].dataLen = (uint8)strlen((int8*)&snmpData[id].u.octetstring);
                        }

                        *len = snmpData[id].dataLen;
                        for (j = 0 ; j < *len ; j++)
                        {
                                string[j] = snmpData[id].u.octetstring[j];
                        }
                }
                break;

        case SNMPDTYPE_INTEGER :
        case SNMPDTYPE_TIME_TICKS :
        case SNMPDTYPE_COUNTER :
        case SNMPDTYPE_GAUGE :
                {
                        int32 *value = ( int32 * )ptr;

                        if (snmpData[id].getfunction != NULL)
                        {
                                snmpData[id].getfunction( (void *)&snmpData[id].u.intval, &snmpData[id].dataLen );
                        }

                        *len = sizeof(uint32);
                        *value = HTONL(snmpData[id].u.intval);
                }
                break;

        default :
                return INVALID_DATA_TYPE;
        }

        return SUCCESS;
}

int32 setEntry(int32 id, void *val, int32 vlen, uint8 dataType, int32 index)
{

        int32 retStatus=OID_NOT_FOUND;
        int32 j;

        if (snmpData[id].dataType != dataType)
        {
                errorStatus = BAD_VALUE;
                errorIndex = index;
                return INVALID_DATA_TYPE;
        }

        switch(snmpData[id].dataType)
        {
        case SNMPDTYPE_OCTET_STRING :
        case SNMPDTYPE_OBJ_ID :
                {
                        uint8 *string = val;
                        for (j = 0 ; j < vlen ; j++)
                        {
                                snmpData[id].u.octetstring[j] = string[j];
                        }
                        snmpData[id].dataLen = vlen;
                }
                retStatus = SUCCESS;
                break;

        case SNMPDTYPE_INTEGER :
        case SNMPDTYPE_TIME_TICKS :
        case SNMPDTYPE_COUNTER :
        case SNMPDTYPE_GAUGE :
                {
                        snmpData[id].u.intval = getValue( (uint8 *)val, vlen);
                        snmpData[id].dataLen = vlen;

                        if (snmpData[id].setfunction != NULL)
                        {
                                snmpData[id].setfunction(snmpData[id].u.intval);
                        }

                }
                retStatus = SUCCESS;
                break;

        default :
                retStatus = INVALID_DATA_TYPE;
                break;

        }

        return retStatus;
}

int32 parseLength(const uint8 *msg, int32 *len)
{
        int32 i=1;

        if (msg[0] & 0x80)
        {
                int32 tlen = (msg[0] & 0x7f) - 1;
                *len = msg[i++];

                while (tlen--)
                {
                        *len <<= 8;
                        *len |= msg[i++];
                }
        }
        else
        {
                *len = msg[0];
        }

        return i;
}

int32 parseTLV(const uint8 *msg, int32 index, tlvStructType *tlv)
{
        int32 Llen = 0;

        tlv->start = index;

        Llen = parseLength((const uint8 *)&msg[index+1], &tlv->len );

        tlv->vstart = index + Llen + 1;

        switch (msg[index])
        {
        case SNMPDTYPE_SEQUENCE:
        case GET_REQUEST:
        case GET_NEXT_REQUEST:
        case SET_REQUEST:
                tlv->nstart = tlv->vstart;
                break;
        default:
                tlv->nstart = tlv->vstart + tlv->len;
                break;
        }

        return 0;
}

void insertRespLen(int32 reqStart, int32 respStart, int32 size)
{
        int32 indexStart, lenLength;
        uint32 mask = 0xff;
        int32 shift = 0;

        if (request_msg.buffer[reqStart+1] & 0x80)
        {
                lenLength = request_msg.buffer[reqStart+1] & 0x7f;
                indexStart = respStart+2;

                while (lenLength--)
                {
                        response_msg.buffer[indexStart+lenLength] =
                                (uint8)((size & mask) >> shift);
                        shift+=8;
                        mask <<= shift;
                }
        }
        else
        {
                response_msg.buffer[respStart+1] = (uint8)(size & 0xff);
        }
}

int32 parseVarBind(int32 reqType, int32 index)
{
        int32 seglen = 0, id;
        tlvStructType name, value;
        int32 size = 0;

        extern const int32 maxData;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name);

        if ( request_msg.buffer[name.start] != SNMPDTYPE_OBJ_ID ) return -1;

        id = findEntry(&request_msg.buffer[name.vstart], name.len);

        if ((reqType == GET_REQUEST) || (reqType == SET_REQUEST))
        {
                seglen = name.nstart - name.start;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name);
                size = seglen;
        }
        else if (reqType == GET_NEXT_REQUEST)
        {
                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 = request_msg.buffer[name.start];

                if (++id >= maxData)
                {
                        id = OID_NOT_FOUND;
                        seglen = name.nstart - name.start;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name);
                        size = seglen;
                }
                else
                {
                        request_msg.index += name.nstart - name.start;

                        getOID(id, &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2], &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1]);

                        seglen = 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1]+2;
                        response_msg.index += seglen ;
                        size = seglen;
                }
        }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value);

        if (id != OID_NOT_FOUND)
        {
                uint8 dataType;
                int32 len;

                if ((reqType == GET_REQUEST) || (reqType == GET_NEXT_REQUEST))
                {
                        getEntry(id, &dataType, &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2], &len);

                        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 = dataType;
                        response_msg.buffer[response_msg.index+1] = len;
                        seglen = (2 + len);
                        response_msg.index += seglen;

                        request_msg.index += (value.nstart - value.start);

                }
                else if (reqType == SET_REQUEST)
                {
                        setEntry(id, &request_msg.buffer[value.vstart], value.len, request_msg.buffer[value.start], index);
                        seglen = value.nstart - value.start;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value);
                }
        }
        else
        {
                seglen = value.nstart - value.start;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value);

                errorIndex = index;
                errorStatus = NO_SUCH_NAME;
        }

        size += seglen;

        return size;
}

int32 parseSequence(int32 reqType, int32 index)
{
        int32 seglen;
        tlvStructType seq;
        int32 size = 0, respLoc;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seq);

        if ( request_msg.buffer[seq.start] != SNMPDTYPE_SEQUENCE ) return -1;

        seglen = seq.vstart - seq.start;
        respLoc = response_msg.index;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seq);

        size = parseVarBind( reqType, index );
        insertRespLen(seq.start, respLoc, size);
        size += seglen;

        return size;
}

int32 parseSequenceOf(int32 reqType)
{
        int32 seglen;
        tlvStructType seqof;
        int32 size = 0, respLoc;
        int32 index = 0;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seqof);

        if ( request_msg.buffer[seqof.start] != SNMPDTYPE_SEQUENCE_OF ) return -1;

        seglen = seqof.vstart - seqof.start;
        respLoc = response_msg.index;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seqof);

        while (request_msg.index < request_msg.len)
        {
                size += parseSequence( reqType, index++ );
        }

        insertRespLen(seqof.start, respLoc, size);

        return size;
}

int32 parseRequest()
{
        int32 ret, seglen;
        tlvStructType snmpreq, requestid, errStatus, errIndex;
        int32 size = 0, respLoc, reqType;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snmpreq);

        reqType = request_msg.buffer[snmpreq.start];

        if ( !VALID_REQUEST(reqType) ) return -1;

        seglen = snmpreq.vstart - snmpreq.start;
        respLoc = snmpreq.start;
        size += seglen;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snmpreq);

        response_msg.buffer[snmpreq.start] = GET_RESPONSE;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requestid);
        seglen = requestid.nstart - requestid.start;
        size += seglen;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requestid);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errStatus);
        seglen = errStatus.nstart - errStatus.start;
        size += seglen;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errStatus);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errIndex);
        seglen = errIndex.nstart - errIndex.start;
        size += seglen;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errIndex);

        ret = parseSequenceOf(reqType);
        if (ret == -1) return -1;
        else size += ret;

        insertRespLen(snmpreq.start, respLoc, size);

        if (errorStatus)
        {
                response_msg.buffer[errStatus.vstart] = errorStatus;
                response_msg.buffer[errIndex.vstart] = errorIndex + 1;
        }

        return size;
}

int32 parseCommunity()
{
        int32 seglen;
        tlvStructType community;
        int32 size=0;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community);

        if (!((request_msg.buffer[community.start] == SNMPDTYPE_OCTET_STRING) && (community.len == COMMUNITY_SIZE)))
        {
                return -1;
        }

        if (!memcmp(&request_msg.buffer[community.vstart], (int8 *)COMMUNITY, COMMUNITY_SIZE))
        {
                seglen = community.nstart - community.start;
                size += seglen;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community);

                size += parseRequest();
        }
        else
        {
                return -1;
        }

        return size;
}

int32 parseVersion()
{
        int32 size = 0, seglen;
        tlvStructType tlv;

        size =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tlv);

        if (!((request_msg.buffer[tlv.start] == SNMPDTYPE_INTEGER) && (request_msg.buffer[tlv.vstart] == SNMP_V1)))
                return -1;

        seglen = tlv.nstart - tlv.start;
        size += seglen;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tlv);
        size = parseCommunity();

        if (size == -1) return size;
        else return (size + seglen);
}

int32 parseSNMPMessage()
{
        int32 size = 0, seglen, respLoc;
        tlvStructType tlv;

        parseTLV(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index, &tlv);

        if (request_msg.buffer[tlv.start] != SNMPDTYPE_SEQUENCE_OF) return -1;

        seglen = tlv.vstart - tlv.start;
        respLoc = tlv.start;
        COPY_SEGMENT_TEMP20110929(tlv);

        size = parseVersion();

        if (size == -1) return -1;
        else size += seglen;

        insertRespLen(tlv.start, respLoc, size);

        return 0;
}

void dumpCode(int8* header, int8* tail, unsigned char *buff, int len)
{
        int i;

        printf(header);

        for (i=0; i<len; i++)
        {
                if ( i%16==0 )        printf("0x%04x : ", i);
                printf("%02x ",buff[i]);

                if ( i%16-15==0 )
                {
                        int j;
                        printf("  ");
                        for (j=i-15; j<=i; j++)
                        {
                                if ( isprint(buff[j]) )        printf("%c", buff[j]);
                                else                                        printf(".");
                        }
                        printf("\r\n");
                }
        }

        if ( i%16!=0 )
        {
                int j;
                int spaces=(len-i+16-i%16)*3+2;
                for (j=0; j<spaces; j++)         printf(" ");
                for (j=i-i%16; j<len; j++)
                {
                        if ( isprint(buff[j]) )        printf("%c", buff[j]);
                        else                                        printf(".");
                }
        }
        printf(tail);
}

void ipToByteArray(int8 *ip, uint8 *pDes)
{
        uint32 i, ip1=0, ip2=0, ip3=0, ip4=0;
        int8 buff[32];
        uint32 len = (uint32)strlen(ip);
        strcpy(buff, ip);

        for (i=0; i<len; i++)
        {
                if ( buff[i]=='.' )                buff[i] = ' ';
        }

        sscanf(buff, "%u %u %u %u", &ip1, &ip2, &ip3, &ip4);
        pDes[0] = ip1; pDes[1] = ip2; pDes[2] = ip3; pDes[3] = ip4;
}

int32 makeTrapVariableBindings(dataEntryType *oid_data, void *ptr, uint32 *len)
{
        uint32 j;

        ((uint8*)ptr)[0] = 0x30;
        ((uint8*)ptr)[1] = 0xff;
        ((uint8*)ptr)[2] = 0x06;
        ((uint8*)ptr)[3] = oid_data->oidlen;

        for (j = 0 ; j < oid_data->oidlen ; j++)
        {
                ((uint8*)ptr)[j+4] = oid_data->oid[j];
        }

        switch(oid_data->dataType)
        {
        case SNMPDTYPE_OCTET_STRING :
        case SNMPDTYPE_OBJ_ID :
                {
                        uint8 *string = &((uint8*)ptr)[4+oid_data->oidlen+2];

                        if ( oid_data->dataType==SNMPDTYPE_OCTET_STRING )
                        {
                                oid_data->dataLen = (uint8)strlen((int8*)&oid_data->u.octetstring);
                        }
                        for (j = 0 ; j < oid_data->dataLen ; j++)
                        {
                                string[j] = oid_data->u.octetstring[j];
                        }

                        ((uint8*)ptr)[4+oid_data->oidlen] = oid_data->dataType;
                        ((uint8*)ptr)[4+oid_data->oidlen+1] = oid_data->dataLen;
                        ((uint8*)ptr)[1] = 2 + oid_data->oidlen + 2 + oid_data->dataLen;
                        *len = 4 + oid_data->oidlen + 2 + oid_data->dataLen;
                }
                break;

        case SNMPDTYPE_INTEGER :
        case SNMPDTYPE_TIME_TICKS :
        case SNMPDTYPE_COUNTER :
        case SNMPDTYPE_GAUGE :
                {
                        oid_data->dataLen = 4;

                        *(int32*)(&((uint8*)ptr)[4+oid_data->oidlen+2]) = HTONL(oid_data->u.intval);

                        ((uint8*)ptr)[4+oid_data->oidlen] = oid_data->dataType;
                        ((uint8*)ptr)[4+oid_data->oidlen+1] = oid_data->dataLen;
                        ((uint8*)ptr)[1] = 2 + oid_data->oidlen + 2 + oid_data->dataLen;
                        *len = 4 + oid_data->oidlen + 2 + oid_data->dataLen;
                }
                break;

        default :
                return INVALID_DATA_TYPE;
        }

        return SUCCESS;
}

int32 SnmpXInit()
{

//        initTable();
//        LED3=0;
        return 0;
}

uint8 packet_trap[1024] = {0,};
int32 SnmpXTrapSend(int8* managerIP, int8* agentIP, int8* community, dataEntryType enterprise_oid, uint32 genericTrap, uint32 specificTrap, uint32 va_count, ...)
{
        uint32 i;
        int32 packet_index = 0;
        int32 packet_buff1 = 0;
        int32 packet_buff2 = 0;
        int32 packet_buff3 = 0;
        uint8 trap_agentip[4] = {0,};

        ipToByteArray(agentIP, trap_agenti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30; // ASN.1 Header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ff; // pdu_length, temp
        packet_buff1 = packet_index++;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2; // Version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1;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0;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4; // Community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uint8)strlen(community);
        memcpy(&(packet_trap[packet_index]), community, strlen(community));

        packet_index = packet_index + (uint8)strlen(community);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a4; // tra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ff; // length, temp
        packet_buff2 = packet_index++;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6; // enterprise_oid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enterprise_oid.oidlen;
        for (i=0; i<enterprise_oid.oidlen; i++)
        {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enterprise_oid.oid[i];
        }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40; // agent i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4;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trap_agentip[0];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trap_agentip[1];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trap_agentip[2];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trap_agentip[3];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2; // Generic Tra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1;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uint8)genericTra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2; // Specific Tra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1;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uint8)specificTra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43; // Timestamp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1;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00;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30; // Sequence of variable-bindings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 0xff;
        packet_buff3 = packet_index++;

        // variable-bindings
        {
                va_list ap;
                uint32 length_var_bindings = 0;
                uint32 length_buff = 0;

                va_start (ap, va_count);

                for (i=0; i<va_count; i++)
                {
                        dataEntryType* fff = va_arg(ap, dataEntryType*);
                        makeTrapVariableBindings(fff, &(packet_trap[packet_index]), &length_buff);
                        packet_index = packet_index + length_buff;
                        length_var_bindings = length_var_bindings + length_buff;
                }

                packet_trap[packet_buff3] = length_var_bindings;

                va_end (ap);
        }
        packet_trap[packet_buff1] = packet_index - 2;
        packet_trap[packet_buff2] = packet_index - (9 + (uint8)strlen(community));

        // Send Packet
        {
                uint8 svr_addr[6];

                //UDPOpen(SOCK_SNMP, 162);
        socket(SOCK_SNMP,Sn_MR_UDP,162,0);
                ipToByteArray(managerIP, svr_addr);
                sendto(SOCK_SNMP, packet_trap, packet_index, svr_addr, 162);

                close(SOCK_SNMP);
                return 0;
        }
}

int32 SnmpXDaemon()
{
        int32 snmpfd = 0;
        int32 fromlen = 0;
        int32 retStatus = 0;
        int32 len = 0;
        uint8 loopsnmpd = 1;
    uint8 svr_addr[6];
        uint16  svr_port;
        UNUSED(snmpfd);
        UNUSED(fromlen);
        UNUSED(retStatus);
//        UDPOpen(SOCK_SNMP, 161);
    socket(SOCK_SNMP,Sn_MR_UDP,161,0);
        WDEBUG("Start SNMP Daemon(Agent) ");

        while(loopsnmpd)
        {

                if ( (len = getSn_RX_RSR(SOCK_SNMP))>0 )
                {
                request_msg.len= recvfrom(SOCK_SNMP, (uint8 *)&request_msg.buffer[0], len, svr_addr, &svr_port);
                }
                else
                {
                request_msg.len = 0;
                continue;
                }
                if (request_msg.len > 0)
                {
                            dumpCode("\r\n[Request]\r\n", "\r\n", request_msg.buffer, request_msg.len);

                            request_msg.index = 0;
                            response_msg.index = 0;
                            errorStatus = errorIndex = 0;

                            if (parseSNMPMessage() != -1)
                            {
                            sendto(SOCK_SNMP, response_msg.buffer, response_msg.index, svr_addr, svr_port);
                            }

                            dumpCode("\r\n[Response]\r\n", "\r\n", response_msg.buffer, response_msg.index);
                         }
            }
           close(SOCK_SNMP);
         return(0);
}

网友A(2025-03-28):
谢楼主,正在做snmp,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