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 SMO滑膜观测器的 无感无刷FOC驱动DIY

楼主(2023-01-31):
小时候玩航模了解到无刷电机,又从方波控制了解到FOC控制,在接触了一些开源项目的时候,感叹做的真好,不论是方波的还是Foc的启动都是那么丝滑,软件做的虽然好,但在这几年电机驱动芯片和部分型号的单片机价格都居高不下,做一个低成本的Foc驱动器利用网上开源资料已经不够用了。

ky_motor Foc 测试视频

        假期趁着有时间做一套Foc驱动器,从硬件到软件,从夏天到冬天,真是不容易,总算差不多了。

开发板:开发板链接

        硬件选用了STM32F103单片机,程序内容并不是很多,103c8,103rb都可以满足需求,为了后期可以扩展资源,我选用了rbt6,价格大约16元一颗,不是用的ST电机库,因此程序可以移植到国产芯片上,不过我没有移植过,毕竟我不太相信国产芯片(个人观点)。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沉醉不知归路1」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richardgann/article/details/127926835

楼主:
驱动芯片选用的EG2134,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图便宜,一颗大约1.5元,比国产的峰绍还要便宜个几毛钱,这难道不是我选它的理由吗?

         运放选用的是LM324,也是几毛钱的物料,追求更好的效果可以选用精度更高的运放,而不是我选用的这个玩具级,运放采样做的是一个差分输入的方式,看电流波形还可以。

          Mos用的是Irlr7843,性能很好的一颗mos,以前做航模的时候总用这个mos,就是假货比较多,我这个板子也没打算跑太大的电流,因此这个Mos不论从价格还是从性能,都能满足我的需求。

楼主:
三个控制按键,复位,开始,停止。实际的程序样式也是按start电机开始转动,按stop电机停止转动,复位键用于debug调试使用。预留一个电位器接口,用来调速。

       电阻采样用了三颗0.05R的采样电阻,通过三电阻采样的方式保证了电流采样的精度(当然,运放有些拉跨)。

        剩下的就是辅助电路了,预留了IIC接口,SPI接口,后期方便加传感器或者OLED。

        硬件介绍完了,剩下的就是软件部分了,当然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了,篇幅有限,我简单介绍一下功能,后面有时间我会在专栏里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Foc的控制方法。

        使用了SMO 滑膜观测器,SMO代码精简,性能稳定,值得多花一些时间对其进行改进。比如,在反电势滤波方法上。SMO参数调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实际调试电机过程中能很快的调出让电机稳定运行的参数。有没有参数更容易调整的观测器?有的,对传统滑模观测器添加一个自适应律,得到自适应滑模观测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比较擅长SMO,其他的都不重要。

楼主:
控制模式上写了三个模式,Hallloop(霍尔闭环),SMOloop(滑膜闭环),Openloop(开环)这三个模式。我先把这部分代码贴上来,后期测试的视频我在传上来。

        Openloop
void Motor_IFStart(void)
{
    Angle_Acc(Angle);
    AngleSin_Cos.IQAngle = Angle.Set;//角度
    pi_iq.Ref = IqStart; //启动电流设置

    ADC_Sample();//采集电流 得到UV电流

     AngleSin_Cos.IQSin = _IQsinPU(AngleSin_Cos.IQAngle);
     AngleSin_Cos.IQCos = _IQcosPU(AngleSin_Cos.IQAngle);
  /**************Clark变换****************/
     ClarkI.As = AdcValue.PhaseUCurr;
     ClarkI.Bs = AdcValue.PhaseVCurr;
     CLARK_MARCO(ClarkI);//clark变换

  /**************Park变换****************/
     ParkI.Alpha = ClarkI.Alpha;
     ParkI.Beta  = ClarkI.Beta;
     ParkI.Sine  = AngleSin_Cos.IQSin;
     ParkI.Cosine = AngleSin_Cos.IQCos;
     PARK_MARCO(ParkI);//Park变换

/************d轴控制器*******************/
     pi_id.Ref = 0; //给定id
     pi_id.Fbk = ParkI.Ds;  //反馈id
     PI_MACRO(pi_id);//  d轴控制器

/************q轴控制器*******************/
     pi_iq.Fbk = ParkI.Qs;  //反馈iq
     PI_MACRO(pi_iq);//  q轴控制器

  /************PARK逆变换*******************/
     IparkU.Ds = pi_id.Out;
     IparkU.Qs = pi_iq.Out;

     IparkU.Sine = AngleSin_Cos.IQSin;//查表得到正弦值
     IparkU.Cosine=AngleSin_Cos.IQCos;//查表得到余弦值

     PARKinv_MARCO(IparkU)

     Svpwm.Ualpha = IparkU.Alpha;
     Svpwm.Ubeta =  IparkU.Beta;

     SMO_Angle(ClarkI.Alpha,ClarkI.Beta,IparkU.Alpha,IparkU.Beta); //滑膜估算角度

     SVPWM_Gen(&Svpwm); //得到占空比
     PWM_CMP(); //得到PWM比较值
}

楼主:
SMOloop
void SMO_SpeedLoop(void)
{

    PWMZD_count++;
    if(PWMZD_count==25)
          {
            PWMZD_count=0;
      SMO_Speedcale();
      pi_spd.Ref = SpeedRef;
      pi_spd.Fbk = Speed_estPare.Speed_RPM;
      PI_SPEED_MACRO(pi_spd);//速度环PI
    }

    AngleSin_Cos.IQAngle =  IQAtan_Pare.IQAngle;//估算角度
    pi_iq.Ref = pi_spd.Out; //速度输出

    ADC_Sample();//采集电流 得到UV电流

     AngleSin_Cos.IQSin = _IQsinPU(AngleSin_Cos.IQAngle);
     AngleSin_Cos.IQCos = _IQcosPU(AngleSin_Cos.IQAngle);
  /**************Clark变换****************/
     ClarkI.As = AdcValue.PhaseUCurr;
     ClarkI.Bs = AdcValue.PhaseVCurr;
     CLARK_MARCO(ClarkI);//clark变换

  /**************Park变换****************/
     ParkI.Alpha = ClarkI.Alpha;
     ParkI.Beta  = ClarkI.Beta;
     ParkI.Sine  = AngleSin_Cos.IQSin;
     ParkI.Cosine = AngleSin_Cos.IQCos;
     PARK_MARCO(ParkI);//Park变换

/************d轴控制器*******************/
     pi_id.Ref = 0; //给定id
     pi_id.Fbk = ParkI.Ds;  //反馈id
     PI_MACRO(pi_id);//  d轴控制器

/************q轴控制器*******************/
     pi_iq.Fbk = ParkI.Qs;  //反馈iq
     PI_MACRO(pi_iq);//  q轴控制器

  /************PARK逆变换*******************/
     IparkU.Ds = pi_id.Out;
     IparkU.Qs = pi_iq.Out;

     IparkU.Sine = AngleSin_Cos.IQSin;//查表得到正弦值
     IparkU.Cosine=AngleSin_Cos.IQCos;//查表得到余弦值

     PARKinv_MARCO(IparkU)

     Svpwm.Ualpha = IparkU.Alpha;
     Svpwm.Ubeta =  IparkU.Beta;

     SMO_Angle(ClarkI.Alpha,ClarkI.Beta,IparkU.Alpha,IparkU.Beta); //滑膜估算角度

     SVPWM_Gen(&Svpwm); //得到占空比
     PWM_CMP(); //得到PWM比较值
}

楼主:
Hallloop
void Mode_Hall_loop(void)
{
    PWMZD_count++;
    if(PWMZD_count==25)
          {
            PWMZD_count=0;
            Hall_Three_Speedcale();

      pi_spd.Ref = SpeedRef;
      pi_spd.Fbk = Hall_Three.Speed_RPM;
      PI_SPEED_MACRO(pi_spd);//速度PI控制器
    }

     ThreeHallanglecale();//得到角度

     AngleSin_Cos.IQAngle = Hall_Three.ele_angleIQ;

     ADC_Sample();//采集电流 得到UV电流

     AngleSin_Cos.IQSin = _IQsinPU(AngleSin_Cos.IQAngle);
     AngleSin_Cos.IQCos = _IQcosPU(AngleSin_Cos.IQAngle);
    /*****************************************************************************/

  /**************Clark变换****************/
     ClarkI.As = AdcValue.PhaseUCurr;
     ClarkI.Bs = AdcValue.PhaseVCurr;
     CLARK_MARCO(ClarkI);//clark变换

  /**************Park变换****************/
     ParkI.Alpha = ClarkI.Alpha;
     ParkI.Beta  = ClarkI.Beta;
     ParkI.Sine  = AngleSin_Cos.IQSin;
     ParkI.Cosine = AngleSin_Cos.IQCos;
     PARK_MARCO(ParkI);//Park变换

/************d轴控制器*******************/
     pi_id.Ref = 0; //给定id
     pi_id.Fbk = ParkI.Ds;  //反馈id
     PI_MACRO(pi_id);//  d轴控制器

/************q轴控制器*******************/
     pi_iq.Ref = pi_spd.Out; //速度输出
     pi_iq.Fbk = ParkI.Qs;  //反馈iq
     PI_MACRO(pi_iq);//  q轴控制器

  /************PARK逆变换*******************/
     IparkU.Ds = pi_id.Out;
     IparkU.Qs = pi_iq.Out;

     IparkU.Sine = AngleSin_Cos.IQSin;//查表得到正弦值
     IparkU.Cosine=AngleSin_Cos.IQCos;//查表得到余弦值

     PARKinv_MARCO(IparkU)

     Svpwm.Ualpha = IparkU.Alpha;
     Svpwm.Ubeta =  IparkU.Beta;

     SMO_Angle(ClarkI.Alpha,ClarkI.Beta,IparkU.Alpha,IparkU.Beta); //滑膜估算角度

     SVPWM_Gen(&Svpwm); //得到占空比
     PWM_CMP(); //得到PWM比较值

}

楼主:
  增加了一个上位机接口,用于观测电流波形Iabc,SMO和speed。上位机用的是VOFA,一个开源的上位机。

楼主:
这是Iabc的波形。

楼主:
这是 速度speed波形  整体测试还算好吧,后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最后是测试视频

SMO的代码可以看下吗?

网友A(2023-04-11):
很不错,学习了,这么好的帖子这么没人回复

是个不错的帖子,提供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能像版主一样玩出来的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2024-04-22):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C: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D: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E: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F: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G(2025-05-06):
EG2134  最近有个产品需要找人写驱动,如何才能联系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