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基于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直发器设计

楼主:
     直发器用的加热片:ptc加热    PTC器件是一个纯电阻负载,当电流通过电阻的时候,那么电能会自动转化为热能,也就是会使电阻会发热,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利用电阻发热的原理来进行加工加热。但是由于PTC器件还具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在常温(或者室温)状态下,该器件的阻值较小,所以刚通电开始,电流比较大而加热相对较快,但是当达到PTC特有的“温度居里点)时,其阻值会急剧上升,由于电阻的上升而使通过的电流变小,而电流的变小,又会使发热量变小,如此这样地就“自动衡定”在有一个温度范围内了。

直发器价格差异较大,基本原理是可控硅控制PTC加热片或MCH加热片。然后通过热敏传感器温控。加按键,显示屏驱动。

网友A(2023-02-09):
一般都是可控硅直接带负载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