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光分路器常规参数介绍

楼主(2023-01-31):
#申请原创#
  PLC(平面波导)光分路器是一种基于石英、硅基板集成波导器件,结合精密可靠的光纤阵列进行封装,用于光信号的功率耦合及再分配。PLC具有波长不敏感,体积小、工作波长范围宽、可靠性高、分光均匀性好等特点,适用于无源光网络(EPON、BPON、GPON等)中连接局端和终端设备并实现光信号的分路。
按照安装使用方式不同可分为:微型式光分路器、盒式光分路器、插片式光分路器、托盘式光分路器、机架式光分路器。

插入损耗  IL=-10Log(Po/Pi)
指器件输入端和对应的输出光功率的减小值。
反射/回波损耗:RL/BR(接触端面反射,光纤内部散射)(return loss) RL=10Log(Pr/Pi)
RL中文意思为折返损失或回波损失,器件某CH在输入其对应波长的光功率时,光学器件没有办法100%穿透,会有少量反射回输入端,这部分光功率会在光发射端的共振腔形成放大,其功率量级达一定程度影响光发射仪的发射稳定性和可靠性,严重则导致发光仪器的损坏。所以需要对折返的光功率进行控制,定义为折返的光功率相对于发射端光功率的损失比例。
偏振相关损耗(PDL):
PDL是光纤和光通信器件的一个重要特性,对传输质量带来严重影响,个别器件的PDL会在系统内造成大的功率波动,偏振相关损耗定义为光纤或器件在所有偏振态下最大的插入损耗的差值,指光信号以不同的偏振状态输入时(如线偏振、圆偏振、椭圆偏振),对应端口插入损耗最大变化量。
温度稳定性TDL:
指器件插入损耗随温度的变化,以dB/℃表示
温度波长漂移:(△λ/T)
指器件工作波长随温度变化引起波长移动,以nm/℃表示
偏振消光比(PER):
线偏振光经过一段光纤或无源器件后,有一部分光功率就会转移到与入射光正交的偏振态,偏振消光比定义为对数功率表示的原偏振方向和正交偏振方向的光功率比.
附加损耗(EL:也称过程损耗)
是指各端输出总功率对输入功率的损失。附加损耗是分路器最基本的技术指标,它与其他性能指标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因此,附加损耗不仅仅衡量器件的光学性能,更重要的是它与器件的抗震性能、温度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方向性(DIR)
DIR中文意思为方向性,假设有一个3Port的器件,port1~port2理想状况下光路损失为100%,也就是port1~port2间是光路阻碍的,没有光可以通过,但因为实际状况做不到这点,所以,假设port1对应输入其CH波长后从port2会接收到少量光功率,这就是DIR的来源了。
分光比 Coupling Ratio (CR)
CR= P1 /(P1+P2) * 100%定义为某个输出端的功率对全部输出端总功率的比值
隔离度(ISO)
ISO解为串扰(音)或者是隔离度,既然是串音(隔离度),也就是CH对CH间的干扰,一个CH的ISO通常定义为其他CH的最小Loss和该CH最大Loss之间的差值。也就是说本来这个CH理想状况下应该只有本CH波长范围内的光波可以通过,但是因为器件制造工艺的限制,我们实际上无法实现理想的情形,那必然会在输入其他CH波长的光时也有部分通过该CH传播,具体对该CH的影响多少,那就看该CH波长下的光功率损失比例和其他CH通过该CH时候的光功率损失比例差异了。
一致性/均匀性(UF)
定义为器件所有输出端的插损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该指标主要反应器件插损的波动性大小。
波长相关损耗(WDL)
波长相关损耗定义为光纤或器件在指定的波长范围内最大的插入损耗的差值,指以不同波长的光信号输入时(如1310nm~1620nm范围)对应端口插入损耗最大变化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