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dsPIC33FJ128芯片的Flash读写的问题

楼主(2023-01-31):
近日在做dsPIC33FJ128芯片的片内Flash读写的时候,遇到2个问题:

1、程序1读写片内Flash,然后通过CAN 发送出来,写是通过扇区的方式来写的,读数据也是按照扇区的方式来读。即一次读写一个扇区。但是程序1中在一个地址写入数据,下载进芯片,等待芯片运行几秒后,通过MPLAB X IDE软件在读取整个Flash的数据,发现写数据的地址与程序1中写数据的地址不一样,如:写的地址是0x0000F000,但是重新读取的flash中的数据地址是:0x0000E400。这个很不理解。

2、程序1在片内的Flash中写入数据,在程序2中要读这个数据,如何保证数据不被程序2覆盖?

麻烦大佬给上上课。。。。。

楼主:
@lvyunhua  大佬解读写下,感谢

网友A:
1、程序1读写片内Flash的地址是不是和程序1的存储空间重合了,需要避开
2、程序1写完做一个标志,通知程序2可以读取了,这个标志可以在数据FLASH中指定一个地址来存储’

楼主(2023-03-02):
引用 网友A:
1、程序1读写片内Flash的地址是不是和程序1的存储空间重合了,需要避开
2、程序1写完做一个标志,通知程序2 ...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2个不同的程序,程序1写flash,然后下载程序2读程序1写的flash数据。需要使用IPE软件设置保留区域范围,程序写数据到核实的区域就行了!

网友B(2024-04-26):
有偿求大佬的flash代码哦~

网友C:
关于程序1中写入数据后读取出现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程序1中的写入操作没有正确完成导致的

网友D:
建议在进行Flash写入操作时,需要确保写入操作已经完成,可以通过检查相关的状态寄存器或标志位来确认写入操作是否成功

网友E:
需要考虑是否有其他操作或中断干扰了写入操作,导致数据写入不完整

网友F:
为了确保程序2中读取的数据不被覆盖,可以考虑在程序1中写入数据时,使用某种方式进行标记或保护

网友G:
其实可以在写入数据时在Flash中的特定位置写入一个标记,表示该数据已经被写入并且有效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在程序2中读取数据时,首先检查这个标记,如果标记存在且有效,则可以读取相应的数据。这样可以避免程序2覆盖程序1中写入的数据

网友I:
Flash的话,只要地址设置好,一般不会覆盖啥的吧

网友J:
你想要做啥啊?是OTA升级吗?

网友K:
建议你仔细检查程序1中的写入操作是否正确完成,并考虑在写入数据时添加一些标记或保护机制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不被覆盖

网友L:
按理来说,地址设置对了,应该就可以的啊,而且数据地址设置别弄重合了

楼主(2024-05-28):
引用 网友B:
有偿求大佬的flash代码哦~

这个网上还是有教程的

网友M(2024-09-28):
如果在写入之前没有正确擦除目标扇区,写入的数据可能会覆盖旧数据,但由于Flash特性,实际写入位置可能会有偏移。

网友M: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

网友N(2025-07-17):
Flash写入前必须擦除对应扇区。若未擦除直接写入,残余数据可能影响新数据的正确性,甚至导致地址计算错误。

网友O:
在Flash操作期间临时关闭全局中断,操作完成后重新开启。

网友P:
dsPIC33FJ128 芯片 Flash 读写时出现擦写失败,因未按时序操作、电压不足、擦写次数超限或代码逻辑错误,需检查操作流程及硬件条件。

网友Q(2025-11-10):
dsPIC33FJ128 的 Flash 读写需注意:写操作前必须擦除扇区,且需配置正确电压(VDDCORE);读写时禁用中断,避免干扰时序;需遵循特定指令序列,利用 TBLRD/TBLWT 指令;高频下注意等待周期设置,防止访问错误;频繁读写易致寿命衰减,建议优化操作频率。

网友R:
dsPIC33FJ128 的 Flash 读写需遵循特定流程:写操作前需解锁(解锁序列写入 NVMCON),擦除扇区后再编程;读操作直接通过地址访问。注意避免读写期间断电,需配置适当等待周期(根据主频),且写 / 擦除需在供电稳定时进行,可利用中断保护数据完整性,防止操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