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用小华、HC32L130MCU的ADC模块监测电源电压

楼主(2023-01-31):
怎么用华大HC32L130MCU的ADC模块监测电源电压?
测电压跟电流,一秒钟扫描一次。
不知道大家用多大电压?

网友A:
我是采用定时器触发ADC,再由ADC触发DMA搬运数据,多通道采集数据。

网友B:
楼主监测的电源电压是说的芯片本身的供电电压吗

网友C:
电压可以理解 电流的检测 楼主的硬件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D:
是说可以采集的电压范围吗?只要不超过供电电压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采用定时器触发ADC,再由ADC触发DMA搬运数据,多通道采集数据。

感觉楼主需要做的并不多 这样做会不会有写浪费资源了

网友F:
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adc的通道是专用于监测供电电压的吧

网友G:
如果是监测其他种类的电压并超过范围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放大器进行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adc的通道是专用于监测供电电压的吧

是的,检测avdd/3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需要做的并不多 这样做会不会有写浪费资源了

这样不需要软件干预,开销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