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F103完成基于I2C协议的AHT20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楼主:
一、I2C协议
1、应用
I2C 通讯协议(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由 Phiilps 公司开发的,由于它引脚少,硬件实现简单,可扩展性强,不需要 USART、CAN 等通讯协议的外部收发设备,现在被广泛地
使用在系统内多个集成电路(IC)间的通讯。

2、组成
最基本的是把它分为物理层和协议层。
物理层规定通讯系统中具有机械、电子功能部分的特性,确保原始数据在物理媒体的传输。
协议层主要规定通讯逻辑,统一收发双方的数据打包、解包标准。简单来说物理层规定我们用嘴巴还是用肢体来交流,协议层则规定我们用中文还是英文来交流。
- 物理层
I2C是一个支持设备的总线。可连接多个 I2C 通讯设备,支持多个通讯主机及多个通讯从机。对于I2C 总线,只使用两条总线线路,一条双向串行数据线(SDA) ,一条串行时钟线(SCL)。
- 协议层
I2C 的协议定义了通讯的起始和停止信号、数据有效性、响应、仲裁、时钟同步和地址广播等环节。
3、软件I2C和硬件I2C
3.1软件I2C
通过CPU 控制每个时刻的引脚状态来控制 GPIO 引脚电平产生通讯时序的方式称为软件I2C。

3.2硬件I2C
STM32 的 I2C 片上外设专门负责实现 I2C 通讯协议,只要配置好该外设,它就会自动根据协议要求产生通讯信号,收发数据并缓存起来,CPU只要检测该外设的状态和访问数据寄存器,就能完成数据收发。这种通过外设进行数据收发的方式称为硬件I2C。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m0_54384176」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4384176/article/details/127923921

楼主(2023-01-31):
差别
硬件 I2C 直接使用外设来控制引脚,可以减轻 CPU 的负担。不过使用硬件I2C 时必须使用某些固定的引脚作为 SCL 和 SDA,软件模拟 I2C 则可以使用任意 GPIO 引脚,相对比较灵活。对于硬件I2C用法比较复杂,软件I2C的流程更清楚一些。如果要详细了解I2C的协议,使用软件I2C可能更好的理解这个过程。在使用I2C过程,硬件I2C可能通信更加快,更加稳定。

楼主:
二、通过硬件I2C协议采集AHT20的数据
1、配置项目
默认你已经创建了一个新项目

时钟RCC配置,将HSE选为外部晶振模式

楼主:
SYS设置,选择Serial Wire模式。

楼主:
设置允许中断

楼主:
设置DMA模式

楼主:
RCC时钟

设置工程路径、工程名,最后导出文件。使用keil打开并进行编写。

楼主:
配置代码
新建一个文件夹,里面放置两个文件:
AHT20-21_DEMO_V1_3.c和AHT20-21_DEMO_V1_3.h

然后通过小方块创建一个工程文件夹,将刚刚的两个文件添加进来,后面需要进行修改.

楼主:
导入文件路径
复制前面新建的文件夹路径

楼主:
设置文件路径

将刚刚文件路径放在最后步骤2那里,然后一致点击ok返回。

楼主:
因为后面重写了prntf函数,需要勾选允许微库。

楼主:
修改AHT20-21_DEMO_V1_3.h文件

楼主:
#ifndef _AHT20_DEMO_
#define _AHT20_DEMO_

#include "main.h"

void Delay_N10us(uint32_t t);//延时函数
void SensorDelay_us(uint32_t t);//延时函数
void Delay_4us(voi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5us(voi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32_t t);
void AHT20_Clock_Init(void);                //延时函数
void SDA_Pin_Output_High(void)  ; //将PB15配置为输出 , 并设置为高电平, PB15作为I2C的SDA
void SDA_Pin_Output_Low(void);  //将P15配置为输出  并设置为低电平
void SDA_Pin_IN_FLOATING(void);  //SDA配置为浮空输入
void SCL_Pin_Output_High(void); //SCL输出高电平,P14作为I2C的SCL
void SCL_Pin_Output_Low(void); //SCL输出低电平
void Init_I2C_Sensor_Port(void); //初始化I2C接口,输出为高电平
void I2C_Start(void);                 //I2C主机发送START信号
void AHT20_WR_Byte(uint8_t Byte); //往AHT20写一个字节
uint8_t AHT20_RD_Byte(void);//从AHT20读取一个字节
uint8_t Receive_ACK(void);   //看AHT20是否有回复ACK
void Send_ACK(void)        ;          //主机回复ACK信号
void Send_NOT_ACK(void);        //主机不回复ACK
void Stop_I2C(void);          //一条协议结束
uint8_t AHT20_Read_Status(void);//读取AHT20的状态寄存器
uint8_t AHT20_Read_Cal_Enable(void);  //查询cal enable位有没有使能
void AHT20_SendAC(void); //向AHT20发送AC命令
uint8_t Calc_CRC8(uint8_t *message,uint8_t Num);
void AHT20_Read_CTdata(uint32_t *ct); //没有CRC校验,直接读取AHT2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void AHT20_Read_CTdata_crc(uint32_t *ct); //CRC校验后,读取AHT2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void AHT20_Init(void);   //初始化AHT20
void JH_Reset_REG(uint8_t addr);///重置寄存器
void AHT20_Start_Init(void);///上电初始化进入正常测量状态
#endif

楼主:
修改AHT20-21_DEMO_V1_3.c文件
/*******************************************/
/*@版权所有: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          */
/*@作者:温湿度传感器事业部                */
/*@版本:V1.2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HT20-21_DEMO_V1_3.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2c.h"

void Delay_N10us(uint32_t t)//延时函数
{
  uint32_t k;

   while(t--)
  {
    for (k = 0; k < 2; k++);//110
  }
}

void SensorDelay_us(uint32_t t)//延时函数
{

        for(t = t-2; t>0; t--)
        {
                Delay_N10us(1);
        }
}

void Delay_4us(void)                //延时函数
{
        Delay_N10us(1);
        Delay_N10us(1);
        Delay_N10us(1);
        Delay_N10us(1);
}
void Delay_5us(void)                //延时函数
{
        Delay_N10us(1);
        Delay_N10us(1);
        Delay_N10us(1);
        Delay_N10us(1);
        Delay_N10us(1);

}

void Delay_1ms(uint32_t t)                //延时函数
{
   while(t--)
  {
    SensorDelay_us(1000);//延时1ms
  }
}

//void AHT20_Clock_Init(void)                //延时函数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void SDA_Pin_Output_High(void)   //将PB7配置为输出 , 并设置为高电平, PB7作为I2C的SDA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SET);
}

void SDA_Pin_Output_Low(void)  //将P7配置为输出  并设置为低电平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

void SDA_Pin_IN_FLOATING(void)  //SDA配置为浮空输入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浮空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 GPIOB,&GPIO_InitStruct);
}

void SCL_Pin_Output_High(void) //SCL输出高电平,P14作为I2C的SC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SET);
}

void SCL_Pin_Output_Low(void) //SCL输出低电平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

void Init_I2C_Sensor_Port(void) //初始化I2C接口,输出为高电平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5,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5,GPIO_PIN_SET);

}
void I2C_Start(void)                 //I2C主机发送START信号
{
        SDA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SDA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

void AHT20_WR_Byte(uint8_t Byte) //往AHT20写一个字节
{
        uint8_t Data,N,i;
        Data=Byte;
        i = 0x80;
        for(N=0;N<8;N++)
        {
                SCL_Pin_Output_Low();
                Delay_4us();
                if(i&Data)
                {
                        SDA_Pin_Output_High();
                }
                else
                {
                        SDA_Pin_Output_Low();
                }

    SCL_Pin_Output_High();
                Delay_4us();
                Data <<= 1;

        }
        SCL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DA_Pin_IN_FLOATING();
        SensorDelay_us(8);
}

uint8_t AHT20_RD_Byte(void)//从AHT20读取一个字节
{
                uint8_t Byte,i,a;
        Byte = 0;
        SCL_Pin_Output_Low();

        SDA_Pin_IN_FLOATING();
        SensorDelay_us(8);

        for(i=0;i<8;i++)
        {
    SCL_Pin_Output_High();

                Delay_5us();
                a=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5)) a=1;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7)) a=1;
                Byte = (Byte<<1)|a;

                //SCL_Pin_Output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Delay_5us();
        }
  SDA_Pin_IN_FLOATING();
        SensorDelay_us(8);
        return Byte;
}

uint8_t Receive_ACK(void)   //看AHT20是否有回复ACK
{
        uint16_t CNT;
        CNT = 0;
        SCL_Pin_Output_Low();
        SDA_Pin_IN_FLOATING();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7))  && CNT < 100)
        CNT++;
        if(CNT == 100)
        {
                return 0;
        }
        SCL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return 1;
}

void Send_ACK(void)                  //主机回复ACK信号
{
        SCL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DA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DA_Pin_IN_FLOATING();
        SensorDelay_us(8);
}

void Send_NOT_ACK(void)        //主机不回复ACK
{
        SCL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DA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DA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

void Stop_I2C(void)          //一条协议结束
{
        SDA_Pin_Output_Low();
        SensorDelay_us(8);
        SCL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SDA_Pin_Output_High();
        SensorDelay_us(8);
}

uint8_t AHT20_Read_Status(void)//读取AHT20的状态寄存器
{

        uint8_t Byte_first;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1);
        Receive_ACK();
        Byte_first = AHT20_RD_Byte();
        Send_NOT_ACK();
        Stop_I2C();
        return Byte_first;
}

uint8_t AHT20_Read_Cal_Enable(void)  //查询cal enable位有没有使能
{
        uint8_t val = 0;//ret = 0,
  val = AHT20_Read_Status();
         if((val & 0x68)==0x08)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AHT20_SendAC(void) //向AHT20发送AC命令
{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0);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ac);//0xAC采集命令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33);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00);
        Receive_ACK();
        Stop_I2C();

}

//CRC校验类型:CRC8/MAXIM
//多项式:X8+X5+X4+1
//Poly:0011 0001  0x31
//高位放到后面就变成 1000 1100 0x8c
//C现实代码:
uint8_t Calc_CRC8(uint8_t *message,uint8_t Num)
{
        uint8_t i;
        uint8_t byte;
        uint8_t crc=0xFF;
  for(byte=0; byte<Num; byte++)
  {
    crc^=(message[byte]);
    for(i=8;i>0;--i)
    {
      if(crc&0x80) crc=(crc<<1)^0x31;
      else crc=(crc<<1);
    }
  }
        return crc;
}

void AHT20_Read_CTdata(uint32_t *ct) //没有CRC校验,直接读取AHT2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
                volatile uint8_t  Byte_1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2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3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4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5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6th=0;
         uint32_t RetuData = 0;
        uint16_t cnt = 0;
        AHT20_SendAC();//向AHT10发送AC命令
        Delay_1ms(80);//延时80ms左右
    cnt = 0;
        while(((AHT20_Read_Status()&0x80)==0x80))//直到状态bit[7]为0,表示为空闲状态,若为1,表示忙状态
        {
                SensorDelay_us(1508);
                if(cnt++>=100)
                {
                 break;
                 }
        }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1);
        Receive_ACK();
        Byte_1th = AHT20_RD_Byte();//状态字,查询到状态为0x98,表示为忙状态,bit[7]为1;状态为0x1C,或者0x0C,或者0x08表示为空闲状态,bit[7]为0
        Send_ACK();
        Byte_2th = AHT20_RD_Byte();//湿度
        Send_ACK();
        Byte_3th = AHT20_RD_Byte();//湿度
        Send_ACK();
        Byte_4th = AHT20_RD_Byte();//湿度/温度
        Send_ACK();
        Byte_5th = AHT20_RD_Byte();//温度
        Send_ACK();
        Byte_6th = AHT20_RD_Byte();//温度
        Send_NOT_ACK();
        Stop_I2C();

        RetuData = (RetuData|Byte_2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3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4th);
        RetuData =RetuData >>4;
        ct[0] = RetuData;//湿度
        RetuData = 0;
        RetuData = (RetuData|Byte_4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5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6th);
        RetuData = RetuData&0xfffff;
        ct[1] =RetuData; //温度

}

void AHT20_Read_CTdata_crc(uint32_t *ct) //CRC校验后,读取AHT2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
                volatile uint8_t  Byte_1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2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3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4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5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6th=0;
        volatile uint8_t  Byte_7th=0;
         uint32_t RetuData = 0;
         uint16_t cnt = 0;
        // uint8_t  CRCDATA=0;
         uint8_t  CTDATA[6]={0};//用于CRC传递数组

        AHT20_SendAC();//向AHT10发送AC命令
        Delay_1ms(80);//延时80ms左右
    cnt = 0;
        while(((AHT20_Read_Status()&0x80)==0x80))//直到状态bit[7]为0,表示为空闲状态,若为1,表示忙状态
        {
                SensorDelay_us(1508);
                if(cnt++>=100)
                {
                 break;
                }
        }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1);
        Receive_ACK();
        CTDATA[0]=Byte_1th = AHT20_RD_Byte();//状态字,查询到状态为0x98,表示为忙状态,bit[7]为1;状态为0x1C,或者0x0C,或者0x08表示为空闲状态,bit[7]为0
        Send_ACK();
        CTDATA[1]=Byte_2th = AHT20_RD_Byte();//湿度
        Send_ACK();
        CTDATA[2]=Byte_3th = AHT20_RD_Byte();//湿度
        Send_ACK();
        CTDATA[3]=Byte_4th = AHT20_RD_Byte();//湿度/温度
        Send_ACK();
        CTDATA[4]=Byte_5th = AHT20_RD_Byte();//温度
        Send_ACK();
        CTDATA[5]=Byte_6th = AHT20_RD_Byte();//温度
        Send_ACK();
        Byte_7th = AHT20_RD_Byte();//CRC数据
        Send_NOT_ACK();                           //注意: 最后是发送NAK
        Stop_I2C();

        if(Calc_CRC8(CTDATA,6)==Byte_7th)
        {
        RetuData = (RetuData|Byte_2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3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4th);
        RetuData =RetuData >>4;
        ct[0] = RetuData;//湿度
        RetuData = 0;
        RetuData = (RetuData|Byte_4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5th)<<8;
        RetuData = (RetuData|Byte_6th);
        RetuData = RetuData&0xfffff;
        ct[1] =RetuData; //温度

        }
        else
        {
                ct[0]=0x00;
                ct[1]=0x00;//校验错误返回值,客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更改
        }//CRC数据
}

void AHT20_Init(void)   //初始化AHT20
{
        Init_I2C_Sensor_Port();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0);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a8);//0xA8进入NOR工作模式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00);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00);
        Receive_ACK();
        Stop_I2C();

        Delay_1ms(10);//延时10ms左右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0);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be);//0xBE初始化命令,AHT20的初始化命令是0xBE,   AHT10的初始化命令是0xE1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08);//相关寄存器bit[3]置1,为校准输出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00);
        Receive_ACK();
        Stop_I2C();
        Delay_1ms(10);//延时10ms左右
}
void JH_Reset_REG(uint8_t addr)
{

        uint8_t Byte_first,Byte_second,Byte_third;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0);//原来是0x70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addr);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00);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00);
        Receive_ACK();
        Stop_I2C();

        Delay_1ms(5);//延时5ms左右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1);//
        Receive_ACK();
        Byte_first = AHT20_RD_Byte();
        Send_ACK();
        Byte_second = AHT20_RD_Byte();
        Send_ACK();
        Byte_third = AHT20_RD_Byte();
        Send_NOT_ACK();
        Stop_I2C();

  Delay_1ms(10);//延时10ms左右
        I2C_Start();
        AHT20_WR_Byte(0x70);///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0xB0|addr);寄存器命令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Byte_second);
        Receive_ACK();
        AHT20_WR_Byte(Byte_third);
        Receive_ACK();
        Stop_I2C();

        Byte_second=0x00;
        Byte_third =0x00;
}

void AHT20_Start_Init(void)
{
        JH_Reset_REG(0x1b);
        JH_Reset_REG(0x1c);
        JH_Reset_REG(0x1e);
}

网友A(点评):
请问下,JH_Reset_REG()寄存器初始化函数中AHT20_WR_Byte(0xB0|addr);寄存器命令,这样子初始化是在哪里规定了吗?不太懂AHT21B说明书中就寄存器初始化该怎么做

楼主:
将main.c文件里main函数包括上面的头文件等信息删除,换成下面代码插入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dma.h"
#include "i2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AHT20-21_DEMO_V1_3.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fputc(int ch,FILE *f)//重新print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ch,1,0xFFFF);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TC)!=SET){
                }
    return ch;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latile int  c1,t1;
uint32_t CT_data[2]={0,0};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USART1_UART_Init();
  MX_DMA_Init();
  MX_I2C1_Init();
        AHT20_Init();//放在其它之后
  if((AHT20_Read_Status()&0x18)!=0x18)
        {
                AHT20_Start_Init(); //重新初始化寄存器
                Delay_1ms(10);
        }

  while (1)
  {

                AHT20_Read_CTdata(CT_data);       //不经过CRC校验,直接读取AHT2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推荐每隔大于1S读一次
    //AHT20_Read_CTdata_crc(CT_data);  //crc校验后,读取AHT2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
          c1 = CT_data[0]*100*10/1024/1024;  //计算得到湿度值c1(放大了10倍)
          t1 = CT_data[1]*200*10/1024/1024-500;//计算得到温度值t1(放大了10倍)
                printf("湿度:%d%s",c1/10,"%");
          printf("温度:%d%s",t1/10,"℃");
          printf("\r\n");
                HAL_Delay(3000);

  }

}

楼主:
最后编译效果

楼主:
吹起或用手捏住温度会明显变化。
四、总结
参考博客:https://blog.csdn.net/qq_52215423/article/details/127887672?app_version=5.8.1&code=app_1562916241&csdn_share_tail=%7B%22type%22%3A%22blog%22%2C%22rType%22%3A%22article%22%2C%22rId%22%3A%22127887672%22%2C%22source%22%3A%22qq_52215423%22%7D&uLinkId=usr1mkqgl919blen&utm_source=app
用厂商的代码实现了对温度的检测,第一次做此类实验,收获很多,对AHT20温湿度传感器的原理与应用有了更深的理解。

网友B(2024-07-29):
软件I2C通过CPU控制每个时刻的引脚状态来控制GPIO引脚电平产生通讯时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