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 竞争与冒险

楼主(2023-01-31):
在systemverilog仿真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采样数据差一拍的问题,当希望获取当下cycle的数据,却获取的是上一cycle的旧数据,当希望获取的是采样前的数据,却阴差阳错的获取了采样后的数据。

verilog实现的是硬件电路,systemverilog仿真其实不是真正的硬件行为,而是软件行为,用软件来模拟硬件的行为,而软件的事件处理其实是串行的,为了模拟硬件行为,仿真器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则处理电路事件。

一、time-slot

仿真过程由许多连续的时间组成的,每个时间成为一个time-slot,每个time-slot又被划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顺序执行。

systemverilog标准将一个time-slot划分为了17个区域:

time-slot划分

每个time-slot的执行过程如下:

执行顺序

一个time-slot的17个region的执行顺序如上所示,其中绿色框中的部分为module事件的执行,红色框中的为program事件的执行,observed为断言的执行。

    • Active region

执行和计算module当前活动:

  • 阻塞赋值

  • 非阻塞赋值表达式右值

  • 连续赋值语句

  • 计算输入并更新verilog原语输入

2.Inactive region

带有#0延时的事件被推迟到Inactive执行。

3. NBA region

非阻塞赋值左值更新在NBA生效。

4. observed region

断言在此region执行。

time-slot的细节可以参考systemverilog协议的“Scheduling semantics”章节。

楼主:
二、仿真竞争冒险1.仿真环境搭建在program中

program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仿真环境和硬件代码分割开来,在program执行时,module的行为已经确定,避免了验证环境和RTL线程的竞争冒险。

所以在@rtl.clk时采样rtl.sig会得到更新后的“新值”。

2.仿真环境搭建在module中

由于program语法的限制在program中搭建仿真环境并不是很方便,更多的仿真环境是搭建在module中的。

分析一下下面两种情况:

  • @rtl.clk时采样组合逻辑rtl.sig值,此时会出现竞争冒险导致采样值不确定是新值还是旧值。

rtl.sig在active region更新,环境使用rtl.sig也在active region,两个进程的顺序不确定。

  • @rtl.clk时采样时序逻辑rtl.sig值,此时采样的值为更新前的旧值。

rtl.sig在NBA region更新,而环境使用rtl.sig在active region,顺序确定。

三、interface

上面提到在module中搭建仿真环境会存在冒险竞争的问题,interface的clocking block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案。

interface示例

在硬件电路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建立时间和保持事件,如果希望电路功能正常,不出现时序问题,需要综合出的电路满足建立保持时间。

所谓的建立时间就是在时钟沿前数据要保持稳定的时间,保持时间是在时钟沿后数据要保持稳定的时间。

interface的clocking block实现原理也是类似的,clocking block会在时钟沿前一段时间采样信号值,在时钟沿后一段时间驱动信号值,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采样和驱动冒险。

上图中的1step,对于input为上一个time-slot的postponed region,当然也可以设置为具体的时间,如1ps。如果不设置信号skew,则默认输入为1step,输出为0。

在使用@if.cb时,该时钟对齐在observed region。

对于时钟与信号的采样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这里只讨论验证环境搭建在module中的情况):

  • @rtl.clk后采样rtl.sig,上面已经讨论过了,不赘述。

  • @rtl.clk采样if.cb.sig

clocking block的输入信号采样发生在上一time-slot的最后,故采样的值为“旧值”。

  • @if.cb后采样rtl.sig

时钟对齐在observed region,信号已经完成更新,采样的值为“新值”。

  • @if.cb后采样if.cb.sig

采样值为“旧值”。

楼主:
数字电路中,信号传输与状态变换时都会有一定的延时。
◆在组合逻辑电路中,不同路径的输入信号变化传输到同一点门级电路时,在时间上有先有后,这种先后所形成的时间差称为竞争(Competition)。
◆由于竞争的存在,输出信号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期望状态,过渡时间内可能产生瞬间的错误输出,例如尖峰脉冲。这种现象被称为冒险(Hazard)。
◆竞争不一定有冒险,但冒险一定会有竞争。
例如,对于给定逻辑 F = A & A',电路如左下图所示。
由于反相器电路的存在,信号 A' 传递到与门输入端的时间相对于信号 A 会滞后,这就可能导致与门最后的输出结果 F 会出现干扰脉冲。如右下图所示。
其实实际硬件电路中,只要门电路各个输入端延时不同,就有可能产生竞争与冒险。
例如一个简单的与门,输入信号源不一定是同一个信号变换所来,由于硬件工艺、其他延迟电路的存在,也可能产生竞争与冒险,如下图所示。

判断方法
◆代数法
在逻辑表达式,保持一个变量固定不动,将剩余其他变量用 0 或 1 代替,如果最后逻辑表达式能化简成
Y = A + A' 或 Y = A · A'
的形式,则可判定此逻辑存在竞争与冒险。
例如逻辑表达式 Y = AB + A'C,在 B=C=1 的情况下,可化简为 Y = A + A'。显然,A 状态的改变,势必会造成电路存在竞争冒险。
◆卡诺图法
有两个相切的卡诺圈,并且相切处没有其他卡诺圈包围,可能会出现竞争与冒险现象。
例如左下图所存在竞争与冒险,右下图则没有。

其实,卡诺图本质上还是对逻辑表达式的一个分析,只是可以进行直观的判断。
例如,左上图逻辑表达式可以简化为 Y = A'B' + AC,当 B=0 且 C=1 时,此逻辑表达式又可以表示为 Y = A' + A。所以肯定会存在竞争与冒险。
右上图逻辑表达式可以简化为 Y = A'B' + AB,显然 B 无论等于 1 还是 0,此式都不会化简成 Y = A' + A。所以此逻辑不存在竞争与冒险。
需要注意的是,卡诺图是首尾相临的。如下图所示,虽然看起来两个卡诺圈并没有相切,但实际上,m6 与 m4 也是相邻的,所以下面卡诺图所代表的数字逻辑也会产生竞争与冒险。

◆其他较为复杂的情况,可能需要采用 “计算机辅助分析 + 实验” 的方法。

楼主:
消除方法
对数字电路来说,常见的避免竞争与冒险的方法主要有4种。
1)增加滤波电容,滤除窄脉冲
此种方法需要在输出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将尖峰脉冲的幅度削弱至门电路阈值以下。
此方法虽然简单,但是会增加输出电压的翻转时间,易破坏波形。
2)修改逻辑,增加冗余项
利用卡诺图,在两个相切的圆之间,增加一个卡诺圈,并加在逻辑表达式之中。
如下图所示,对数字逻辑 Y = A'B' + AC 增加冗余项 B'C,则此电路逻辑可以表示为 Y = A'B' + AC + B'C。此时电路就不会再存在竞争与冒险。

3)使用时钟同步电路,利用触发器进行打拍延迟
同步电路信号的变化都发生在时钟边沿。对于触发器的 D 输入端,只要毛刺不出现在时钟的上升沿并且不满足数据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就不会对系统造成危害,因此可认为 D 触发器的 D 输入端对毛刺不敏感。
利用此特性,在时钟边沿驱动下,对一个组合逻辑信号进行延迟打拍,可消除竞争冒险。
延迟一拍时钟时,会一定概率的减少竞争冒险的出现。实验表明,最安全的打拍延迟周期是 3 拍,可有效减少竞争冒险的出现。
当然,最终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设计需求,对信号进行合理的打拍延迟。
◆为说明对信号进行打拍延迟可以消除竞争冒险,我们建立下面的代码模型。
module competition_hazard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en ,
      input             din_rvs ,
      output reg        flag
    );

    wire    condition = din_rvs & en ;  //combination logic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flag   <= 1'b0 ;
        end
        else begin
            flag   <= condition ;
        end
    end

endmodule

◆testbench 描述如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est ;
    reg          clk, rstn ;
    reg          en ;
    reg          din_rvs ;
    wire         flag_safe, flag_dgs ;

    //clock and rstn generating
    initial begin
        rstn              = 1'b0 ;
        clk               = 1'b0 ;
        #5 rstn           = 1'b1 ;
        forever begin
            #5 clk = ~clk ;
        end
    end

    initial begin
        en        = 1'b0 ;
        din_rvs   = 1'b1 ;
        #19 ;      en        = 1'b1 ;
        #1 ;       din_rvs   = 1'b0 ;
    end

    competition_hazard         u_dgs
     (
      .clk              (clk           ),
      .rstn             (rstn          ),
      .en               (en            ),
      .din_rvs          (din_rvs       ),
      .flag             (flag_dgs      ));

    initial begin
        forever begin
            #100;
            if ($time >= 1000)  $finish ;
        end
    end

endmodule // test

◆仿真结果如下。
由图可知,信号 condition 出现了一个尖峰脉冲,这是由于信号 din_rvs 与信号 en 相对于模块内部时钟都是异步的,所以到达内部门电路时的延时是不同的,就有可能造成竞争冒险。
虽然最后的仿真结果 flag 一直为 0,似乎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实际电路中,这个尖峰脉冲在时间上非常靠近时钟边沿,就有可能被时钟采集到而产生错误结果。

◆下面我们对模型进行改进,增加打拍延时的逻辑,如下:
module clap_delay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en ,
      input             din_rvs ,
      output reg        flag
    );

    reg                  din_rvs_r ;
    reg                  en_r ;
    always @(posedge clk or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din_rvs_r      <= 1'b0 ;
            en_r           <= 1'b0 ;
        end
        else begin
            din_rvs_r      <= din_rvs ;
            en_r           <= en ;
        end
    end

    wire                 condition = din_rvs_r & en_r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flag   <= 1'b0 ;
        end
        else begin

            flag   <= condition ;
        end
    end //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endmodule

◆将此模块例化到上述 testbench 中,得到如下仿真结果。
由图可知,信号 condition 没有尖峰脉冲的干扰了,仿真结果中 flag 为 0 也如预期。
其实,输入信号与时钟边沿非常接近的情况下,时钟对输入信号的采样也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不会出现尖峰脉冲的现象。对输入信号多打 2 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对竞争与冒险有更好的抑制作用。

楼主:
4)采用格雷码计数器
递加的多 bit 位计数器,计数值有时候会发生多个 bit 位的跳变。
例如计数器变量 counter 从 5 计数到 6 时, 对应二进制数字为 4'b101 到 4'b110 的转换。因为各 bit 数据位的延时,counter 的变换过程可能是: 4'b101 -> 4'b111 -> 4'b110。如果有以下逻辑描述,则信号 cout 可能出现短暂的尖峰脉冲,这显然是与设计相悖的。
cout = counter[3:0] == 4'd7 ;
而格雷码计数器,计数时相邻的数之间只有一个数据 bit 发生了变化,所以能有效的避免竞争冒险。
好在 Verilog 设计时,计数器大多都是同步设计。即便计数时存在多个 bit 同时翻转的可能性,但在时钟驱动的触发器作用下,只要信号间满足时序要求,就能消除掉 100% 的竞争与冒险。
◆小结
一般来说,为消除竞争冒险,增加滤波电容和逻辑冗余,都不是 Verilog 设计所考虑的。
计数采用格雷码计数器,也大多应用在高速时钟下减少信号翻转率来降低功耗的场合。
利用触发器在时钟同步电路下对异步信号进行打拍延时,是 Verilog 设计中经常用到的方法。

楼主:
Verilog 书写规范
在编程时多注意以下几点,也可以避免大多数的竞争与冒险问题。
1)时序电路建模时,用非阻塞赋值。
2)组合逻辑建模时,用阻塞赋值。
3)在同一个 always 块中建立时序和组合逻辑模型时,用非阻塞赋值。
4)在同一个 always 块中不要既使用阻塞赋值又使用非阻塞赋值。
5)不要在多个 always 块中为同一个变量赋值。
6)避免 latch 产生。
下面,对以上注意事项逐条分析。
1)时序电路建模时,用非阻塞赋值
前面讲述非阻塞赋值时就陈述过,时序电路中非阻塞赋值可以消除竞争冒险。
例如下面代码描述,由于无法确定 a 与 b 阻塞赋值的操作顺序,就有可能带来竞争冒险。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 = b ;    b = a ;end
而使用非阻塞赋值时,赋值操作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就不会带来竞争冒险,如以下代码描述。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 <= b ;    b <= a ;end
2)组合逻辑建模时,用阻塞赋值
例如,我们想实现 C = A&B, F=C&D 的组合逻辑功能,用非阻塞赋值语句如下。
两条赋值语句同时赋值,F <= C & D 中使用的是信号 C 的旧值,所以导致此时的逻辑是错误的,F 的逻辑值不等于 A&B&D。
而且,此时要求信号 C 具有存储功能,但不是时钟驱动,所以 C 可能会被综合成锁存器(latch),导致竞争冒险。
always @(*) begin    C <= A & B ;    F <= C & D ;end
对代码进行如下修改,F = C & D 的操作一定是在 C = A & B 之后,此时 F 的逻辑值等于 A&B&D,符合设计。
always @(*) begin    C = A & B ;    F = C & D ;end

楼主:
3)在同一个 always 块中建立时序和组合逻辑模型时,用非阻塞赋值
虽然时序电路中可能涉及组合逻辑,但是如果赋值操作使用非阻塞赋值,仍然会导致如规范 1 中所涉及的类似问题。
例如在时钟驱动下完成一个与门的逻辑功能,代码参考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q <= 1'b0;
    end
    else begin
        q <= a & b;  //即便有组合逻辑,也不要写成:q = a & b
     end
end

4)在同一个 always 块中不要既使用阻塞赋值又使用非阻塞赋值
◆always 涉及的组合逻辑中,既有阻塞赋值又有非阻塞赋值时,会导致意外的结果,例如下面代码描述。
此时信号 C 阻塞赋值完毕以后,信号 F 才会被非阻塞赋值,仿真结果可能正确。
但如果 F 信号有其他的负载,F 的最新值并不能马上传递出去,数据有效时间还是在下一个触发时刻。此时要求 F 具有存储功能,可能会被综合成 latch,导致竞争冒险。
  1. always @(*) begin
  2.     C = A & B ;
  3.     F <= C & D ;
  4. end

如下代码描述,仿真角度看,信号 C 被非阻塞赋值,下一个触发时刻才会有效。而 F = C & D 虽然是阻塞赋值,但是信号 C 不是阻塞赋值,所以 F 逻辑中使用的还是 C 的旧值。
  1. always @(*) begin
  2.     C <= A & B ;
  3.     F = C & D ;
  4. end

◆下面分析假如在时序电路里既有阻塞赋值,又有非阻塞赋值会怎样,代码如下。
假如复位端与时钟同步,那么由于复位导致的信号 q 为 0,是在下一个时钟周期才有效。
而如果是信号 a 或 b 导致的 q 为 0,则在当期时钟周期内有效。
如果 q 还有其他负载,就会导致 q 的时序特别混乱,显然不符合设计需求。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假设复位与时钟同步
        q <= 1'b0;
    end
    else begin
        q = a & b;
    end
end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编译器都支持这么写,上述的分析也都是建立在仿真角度上。实际中如果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混合编写,综合后的电路时序将是错乱的,不利于分析调试。

楼主:
5)不要在多个 always 块中为同一个变量赋值
与 C 语言有所不同,Verilog 中不允许在多个 always 块中为同一个变量赋值。此时信号拥有多驱动端(Multiple Driver),是禁止的。当然,也不允许 assign 语句为同一个变量进行多次连线赋值。

从信号角度来讲,多驱动时,同一个信号变量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多次不同的赋值结果,就有可能产生竞争冒险。

从语法来讲,很多编译器检测到多驱动时,也会报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