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 仿真激励

楼主(2023-01-31):
Verilog 代码设计完成后,还需要进行重要的步骤,即逻辑功能仿真。仿真激励文件称之为 testbench,放在各设计模块的顶层,以便对模块进行系统性的例化调用进行仿真。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稍微复杂的 Verilog 设计,如果不进行仿真,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手,99.9999% 以上的设计都不会正常的工作。不能说仿真比设计更加的重要,但是一般来说,仿真花费的时间会比设计花费的时间要多。有时候,考虑到各种应用场景,testbench 的编写也会比 Verilog 设计更加的复杂。所以,数字电路行业会具体划分设计工程师和验证工程师。
下面,对 testbench 做一个简单的学习。
testbench 结构划分testbench 一般结构如下:
其实 testbench 最基本的结构包括信号声明、激励和模块例化。
根据设计的复杂度,需要引入时钟和复位部分。当然更为复杂的设计,激励部分也会更加复杂。根据自己的验证需求,选择是否需要自校验和停止仿真部分。
当然,复位和时钟产生部分,也可以看做激励,所以它们都可以在一个语句块中实现。也可以拿自校验的结果,作为结束仿真的条件。
实际仿真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习惯来编写 testbench,这里只是做一份个人的总结。
testbench 仿真举例
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写过很多的 testbench。其实它们的结构也都大致相同。
下面,我们举一个数据拼接的简单例子,对 testbench 再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一个 2bit 数据拼接成 8bit 数据的功能模块描述如下:
module  data_consolidation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1:0]     din ,          //data in
        input           din_en ,
        output [7:0]    dout ,
        output          dout_en        //data out
     );

   // data shift and counter
    reg [7:0]            data_r ;
    reg [1:0]            state_cnt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state_cnt     <= 'b0 ;
            data_r        <= 'b0 ;
        end
        else if (din_en) begin
            state_cnt     <= state_cnt + 1'b1 ;    //数据计数
            data_r        <= {data_r[5:0], din} ;  //数据拼接
        end
        else begin
            state_cnt <= 'b0 ;
        end
    end
    assign dout          = data_r ;

    // data output en
    reg                  dout_en_r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dout_en_r       <= 'b0 ;
        end
        //计数为 3 且第 4 个数据输入时,同步输出数据输出使能信号
        else if (state_cnt == 2'd3 & din_en) begin
            dout_en_r       <= 1'b1 ;
        end
        else begin
            dout_en_r       <= 1'b0 ;
        end
    end
    //这里不直接声明dout_en为reg变量,而是用相关寄存器对其进行assign赋值
    assign dout_en       = dout_en_r;

endmodule
对应的 testbench 描述如下,增加了文件读写的语句:
`timescale 1ns/1ps

   //============== (1) ==================
   //signals declaration
module test ;
    reg          clk;
    reg          rstn ;
    reg [1:0]    din ;
    reg          din_en ;
    wire [7:0]   dout ;
    wire         dout_en ;

    //============== (2) ==================
    //clock generating
    real         CYCLE_200MHz = 5 ; //
    always begin
        clk = 0 ; #(CYCLE_200MHz/2) ;
        clk = 1 ; #(CYCLE_200MHz/2) ;
    end

    //============== (3) ==================
    //reset generating
    initial begin
        rstn      = 1'b0 ;
        #8 rstn      = 1'b1 ;
    end

    //============== (4) ==================
    //motivation
    int          fd_rd ;
    reg [7:0]    data_in_temp ;  //for self check
    reg [15:0]   read_temp ;     //8bit ascii data, 8bit \n
    initial begin
        din_en    = 1'b0 ;        //(4.1)
        din       = 'b0 ;
        open_file("../tb/data_in.dat", "r", fd_rd); //(4.2)
        wait (rstn) ;    //(4.3)
        # CYCLE_200MHz ;

        //read data from file
        while (! $feof(fd_rd) ) begin  //(4.4)
            @(negedge clk) ;
            $fread(read_temp, fd_rd);
            din    = read_temp[9:8] ;
            data_in_temp = {data_in_temp[5:0], din} ;
            din_en = 1'b1 ;
        end

        //stop data
        @(posedge clk) ;  //(4.5)
        #2 din_en = 1'b0 ;
    end

    //open task
    task open_file;
        input string      file_dir_name ;
        input string      rw ;
        output int        fd ;

        fd = $fopen(file_dir_name, rw);
        if (! fd) begin
            $display("--- iii --- Failed to open file: %s", file_dir_name);
        end
        else begin
            $display("--- iii --- %s has been opened successfully.", file_dir_name);
        end
    endtask

    //============== (5) ==================
    //module instantiation
    data_consolidation    u_data_process
    (
      .clk              (clk),
      .rstn             (rstn),
      .din              (din),
      .din_en           (din_en),
      .dout             (dout),
      .dout_en          (dout_en)
     );

    //============== (6) ==================
    //auto check
    reg  [7:0]           err_cnt ;
    int                  fd_wr ;

    initial begin
        err_cnt   = 'b0 ;
        open_file("../tb/data_out.dat", "w", fd_wr);
        forever begin
            @(negedge clk) ;
            if (dout_en) begin
                $fdisplay(fd_wr, "%h", dout);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1 ;
        if (dout_en) begin
            if (data_in_temp != dout) begin
                err_cnt = err_cnt + 1'b1 ;
            end
        end
    end

    //============== (7) ==================
    //simulation finish
    always begin
        #100;
        if ($time >= 10000)  begin
            if (!err_cnt) begin
                $display("-------------------------------------");
                $display("Data process is OK!!!");
                $display("-------------------------------------");
            end
            else begin
                $display("-------------------------------------");
                $display("Error occurs in data process!!!");
                $display("-------------------------------------");
            end
            #1 ;
            $finish ;
        end
    end

endmodule // test
仿真结果如下。由图可知,数据整合功能的设计符合要求:

楼主:
testbench 具体分析
1)信号声明
testbench 模块声明时,一般不需要声明端口。因为激励信号一般都在 testbench 模块内部,没有外部信号。
声明的变量应该能全部对应被测试模块的端口。当然,变量不一定要与被测试模块端口名字一样。但是被测试模块输入端对应的变量应该声明为 reg 型,如 clk,rstn 等,输出端对应的变量应该声明为 wire 型,如 dout,dout_en。
2)时钟生成
生成时钟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以下两种生成方式也可以借鉴。
initial clk = 0 ;
always #(CYCLE_200MHz/2) clk =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
    forever begin
        #(CYCLE_200MHz/2) clk = ~clk;
    end
end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取反方法产生时钟时,一定要给 clk 寄存器赋初值。
利用参数的方法去指定时间延迟时,如果延时参数为浮点数,该参数不要声明为 parameter 类型。例如实例中变量 CYCLE_200MHz 的值为 2.5。如果其变量类型为 parameter,最后生成的时钟周期很可能就是 4ns。当然,timescale 的精度也需要提高,单位和精度不能一样,否则小数部分的时间延迟赋值也将不起作用。
3)复位生成
复位逻辑比较简单,一般赋初值为 0,再经过一段小延迟后,复位为 1 即可。
这里大多数的仿真都是用的低有效复位。
4)激励部分
激励部分该产生怎样的输入信号,是根据被测模块的需要来设计的。
本次实例中:
  • (4.1) 对被测模块的输入信号进行一个初始化,防止不确定值 X 的出现。激励数据的产生,我们需要从数据文件内读入。
  • (4.2) 处利用一个 task 去打开一个文件,只要指定文件存在,就可以得到一个不为 0 的句柄信号 fp_rd。fp_rd 指定了文件数据的起始地址。
  • (4.3) 的操作是为了等待复位后,系统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可测试状态。
  • (4.4) 开始循环读数据、给激励。在时钟下降沿送出数据,是为了被测试模块能更好的在上升沿采样数据。
利用系统任务 $fread ,通过句柄信号 fd_rd 将读取的 16bit 数据变量送入到 read_temp 缓存。
输入数据文件前几个数据截图如下。因为 $fread 只能读取 2 进制文件,所以输入文件的第一行对应的 ASCII 码应该是 330a,所以我们想要得到文件里的数据 3,应该取变量 read_temp 的第 9 到第 8bit 位的数据。
信号 data_in_temp 是对输入数据信号的一个紧随的整合,后面校验模块会以此为参考,来判断仿真是否正常,模块设计是否正确。

楼主:
  • (4.5) 选择在时钟上升沿延迟 2 个周期后停止输入数据,是为了被测试模块能够正常的采样到最后一个数据使能信号,并对数据进行正常的整合。
当数据量相对较少时,可以利用 Verilog 中的系统任务 $readmemh 来按行直接读取 16 进制数据。保持文件 data_in.dat 内数据和格式不变,则该激励部分可以描述为:
reg [1:0]    data_mem [39:0] ;
    reg [7:0]    data_in_temp ;  //for self check
    integer      k1 ;
    initial begin
        din_en    = 1'b0 ;
        din       = 'b0 ;
        $readmemh("../tb/data_in.dat", data_mem);
        wait (rstn) ;
        # CYCLE_200MHz ;

        //read data from file
        for(k1=0; k1<40; k1=k1+1)  begin
            @(negedge clk) ;
            din    = data_mem[k1] ;
            data_in_temp = {data_in_temp[5:0], din} ;
            din_en = 1'b1 ;
        end

        //stop data
        @(posedge clk) ;
        #2 din_en = 1'b0 ;
     end

5)模块例化
这里利用 testbench 开始声明的信号变量,对被测试模块进行例化连接。
6)自校验
如果设计比较简单,完全可以通过输入、输出信号的波形来确定设计是否正确,此部分完全可以删除。如果数据很多,有时候拿肉眼观察并不能对设计的正确性进行一个有效判定。此时加入一个自校验模块,会大大增加仿真的效率。
实例中,我们会在数据输出使能 dout_en 有效时,对输出数据 dout 与参考数据 read_temp(激励部分产生)做一个对比,并将对比结果置于信号 err_cnt 中。最后就可以通过观察 err_cnt 信号是否为 0 来直观的对设计的正确性进行判断。
当然如实例中所示,我们也可以将数据写入到对应文件中,利用其他方式做对比。

楼主:
7)结束仿真
如果我们不加入结束仿真部分,仿真就会无限制的运行下去,波形太长有时候并不方便分析。Verilog 中提供了系统任务 $finish 来停止仿真。
停止仿真之前,可以将自校验的结果,通过系统任务 $display 在终端进行显示。
文件读写选项
用于打开文件的系统任务 $fopen 格式如下:
  1. fd = $fopen("<name_of_file>", "mode")

和 C 语言类似,打开方式的选项 "mode" 意义如下:
r
只读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只允许读数据。

w只写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只允许写数据。如果文件存在,则原文件内容会被删除。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新文件。
a追加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并在文件末尾写数据。如果文件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新文件。
rb只读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只允许读数据。
wb只写打开或建立一个二进制文件,只允许写数据。
ab追加打开一个二进制文件,并在文件末尾写数据。
r+读写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允许读和写
w+读写打开或建立一个文本文件,允许读写。如果文件存在,则原文件内容会被删除。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新文件。
a+读写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允许读和写。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创建新文件。读取文件会从文件起始地址的开始,写入只能是追加模式。
rb+读写打开一个二进制文本文件,功能与 "r+" 类似。
wb+读写打开或建立一个二进制文本文件,功能与 "w+" 类似。
ab+读写打开一个二进制文本文件,功能与 "a+" 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