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PCB如何用规则检查

楼主(2023-01-31):
简介
在PCB的规则检查时,分3步骤:
1、设置规则参数
2、使能规则
3、检查
1、设置规则参数
在PCB编辑界面,使用快捷按键D->R,可以调出PCB规则及约束编辑器如下:

一些关键的规则介绍和规则的参数设置建议:
Design Rules
类型
名称
建议值
Electrical
电气类型
Clearance
走线之间的间距
≥6mil
Short-Circuit
短路
不允许短路
Un-routed Net
没有走线的网络
-
Routing 走线
Width
走线宽度
5mil~50mil
Routing Via Style
过孔属性类型
过孔焊盘外径比过孔内径大10mil即可。
内径≥8mil,外径≥18mil
Plane
Polygon Connect Style
铜皮连接方式
走线按照十字花连接。
过孔via和铜皮直接连接。
Manufacturing可制造性
Hole Size
过孔尺寸
8mil~28mil
Hole To Hole Clearance
过孔间距
≥8mil
MinimumSolderMaskSliver
焊窗间距
≥3mil,太小在焊接时,容易连焊
Silk to Solder mask Clearance
丝印和焊窗间距
≥3mil,间距太小,丝印会印刷不上
Silk To silk clearance
丝印间距
≥1mil
Net Antennae
走线卷须
0mil
2、使能规则
在PCB界面,快捷方式T->D,调出如下界面:
点击Rules To Check,检查的规则的使能与禁止。
规则使能建议如下:
在线:在编辑PCB时,实时检查的项目
批量:在手动按规则检查时,使能的检查项目
在默认情况下,有的项目没有勾选,需要一一检查项目是否需要勾选。
可以按照下面图示进行勾选,软件可自动记录选项。
3检查
3.1按规则检查
PCB编辑界面,快捷方式T->D->R,进行检查。
例如:
按照项目一一审查冲突项,在了解冲突项后果的严重性,可调整规则、可修复冲突、可忽略。
3.2检查走线
检查每条网络的走线。
特别是关键信号和电源信号,是否过孔太多,是否走线路径太绕,是否和干扰源靠的太近等。

网友A: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B: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C: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D:
资料 好好收藏一下

赞一个

网友E:
赞一个

网友F:
很详细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G: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