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规则检查的报错

楼主(2023-01-31):
用Altium Designer设计PCB板时,都会用规则来约束我们的走线,使其走线符合最基本的电气规则。当我们对PCB完成布线以后,也要对整体的PCB设计进行一次检查,看有没有不符合设计规则要求的布线等问题。

当然一版就ok是最好的,有问题也不要怕,通过软件提供的错误信息,我们双击错误信息也可以很快地判断跳转到问题处,对于部分新手虽然跳转到错误处,还是无从下手,此时就可以通过提供的报错信息来分析问题了。

软件提供的报错为英文,为了方便大家更快的处理问题,对其做了一个整理,以便大家参考使用(也可直接联系管理员,索要思维导图文件):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Buses 有关总线电气错误的各类型

Bus indices out of range 总线分支索引超出范围

Bus range syntax errors 总线范围的语法错误

Illegal bus range values 非法的总线范围值

Illegal bus definitions 定义的总线非法

Mismatched bus label ordering 总线分支网络标号错误排序

Mismatched bus/wire object on wire/bus 总线/导线错误的连接导线/总线

Mismatched bus widths 总线宽度错误

Mismatched bus section index ordering 总线范围值表达错误

Mismatched electrical types on bus 总线上错误的电气类型

Mismatched generics on bus (first index) 总线范围值的首位错误

Mismatched generics on bus (second index) 总线范围值末位错误

Mixed generics and numeric bus labeling 总线命名规则错误

Violations Associated Components 有关元件符号电气错误

Component Implementations with duplicate pins usage 元件管脚在原理图中重复被使用

Component Implementations with invalid pin mappings 元件管脚在应用中和PCB封装中的焊盘不符

Component Implementations with missing pins in sequence 元件管脚的序号出现序号丢失

Component contaning duplicate sub-parts 元件中出现了重复的子部分

Component with duplicate Implementations 元件被重复使用

Component with duplicate pins 元件中有重复的管脚

Duplicate component models 一个元件被定义多种重复模型

Duplicate part designators 元件中出现标示号重复的部分

Errors in component model parameters 元件模型中出现错误的的参数

Extra pin found in component display mode 多余的管脚在元件上显示

Mismatched hidden pin component 元件隐藏管脚的连接不匹配

Mismatched pin visibility 管脚的可视性不匹配

Missing component model parameters 元件模型参数丢失

Missing component models 元件模型丢失

Missing component models in model files 元件模型不能在模型文件中找到

Missing pin found in component display mode 不见的管脚在元件上显示

Models found in different model locations 元件模型在未知的路径中找到

Sheet symbol with duplicate entries 方框电路图中出现重复的端口

Un-designated parts requiring annotation 未标记的部分需要自动标号

Unused sub-part in component 元件中某个部分未使用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document 相关的文档电气错误

conflicting constraints 约束不一致的

duplicate sheet symbol name 层次原理图中使用了重复的方框电路图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重复的原理图图纸序号

missing child sheet for sheet symbol 方框图没有对应的子电路图

missing configuration target 缺少配置对象

missing sub-project sheet for component 元件丢失子项目

multiple configuration targets 无效的配置对象

multiple top-level document 无效的顶层文件

port not linked to parent sheet symbol 子原理图中的端口没有对应到总原理图上的端口

sheet enter not linked to child sheet 方框电路图上的端口在对应子原理图中没有对应端口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nets 有关网络电气错误

adding hidden net to sheet 原理图中出现隐藏网络

adding items from hidden net to net 在隐藏网络中添加对象到已有网络中

auto-assigned ports to device pins 自动分配端口到设备引脚

duplicate nets 原理图中出现重名的网络

floating net labels 原理图中有悬空的网络标签

global power-objects scope changes 全局的电源符号错误

net parameters with no name 网络属性中缺少名称

net parameters with no value 网络属性中缺少赋值

nets containing floating input pins 网络包括悬空的输入引脚

nets with multiple names 同一个网络被附加多个网络名

nets with no driving source 网络中没有驱动

nets with only one pin 网络只连接一个引脚

nets with possible connection problems 网络可能有连接上的错误

signals with multiple drivers 重复的驱动信号

sheets containing duplicate ports 原理图中包含重复的端口

signals with load 信号无负载

signals with drivers 信号无驱动

unconnected objects in net 网络中的元件出现未连接对象

unconnected wires 原理图中有没连接的导线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others 有关原理图的各种类型的错误

No Error 无错误

Object not completely within sheet boundaries 原理图中的对象超出了图纸边框

Off-grid object原理图中的对象不在格点位置

Violations associated with parameters 有关参数错误的各种类型

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types 相同的参数出现在不同的模型中

same parameter containing different values 相同的参数出现了不同的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