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全志T113-i+玄铁HiFi4开发板硬件说明书(2)

楼主(2023-01-31):
前 言
本文档主要介绍开发板硬件接口资源以及设计注意事项等内容,测试板卡为全志T113-i+玄铁HiFi4开发板,由于篇幅问题,本篇文章共分为上下两集,点击账户可查看更多内容详情,开发问题欢迎留言,感谢关注。
T113-i处理器的IO电平标准一般为1.8V和3.3V,上拉电源一般不超过3.3V,当外接信号电平与IO电平不匹配时,中间需增加电平转换芯片或信号隔离芯片。按键或接口需考虑ESD设计,ESD器件选型时需注意结电容是否偏大,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信号通信。
核心板CPU、ROM、RAM、电源、晶振等所有器件均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国产化率100%。同时,评估底板大部分元器件亦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

JTAG接口DSP JTAG
CON12为HiFi4 DSP端JTAG接口。
图 33

图 34

ARM/RISC-V JTAG
CON8为ARM和RISC-V端JTAG接口,ARM JTAG与RISC-V JTAG信号存在引脚复用关系。

ARM/RISC-V JTAG和SDC0总线存在引脚复用关系,可通过SW2拨码开关进行功能切换,默认选择SDC0总线的Micro SD功能。
根据SW2拨码开关旁丝印(并非拨码开关上文字),将SW2拨为0时,为Micro SD功能;将SW2拨为1时,切换为ARM/RISC-V JTAG功能。
图 36

图 37

RTC电路
评估底板通过外置RTC芯片(U13)实现RTC功能。
CON6为RTC纽扣电池座,适配纽扣电池ML2032(3V可充)、CR2032(3V不可充)。使用可充电电池时,可将跳线帽插入J1接口实现充电。使用不可充电电池时,请勿将跳线帽插入J1接口。
图 38

图 39

设计注意事项:
TWI2总线需要增加2K~4.7K的上拉电阻至3.3V。
Watchdog电路
评估底板通过外置芯片(U14)实现Watchdog功能。
评估底板引出3pin规格、2.54mm间距排针(J2)作为Watchdog功能配置接口,可通过跳线帽配置使能Watchdog功能。软件上可通过V1/PE0/WD_SET0/NCSI0_HSYNC/3V3引脚配置Watchdog超时时长。
图 40

图 41

设计注意事项:
  • 评估底板硬件Watchdog功能电路的电源使用核心板输出的VDD_3V3_SOM。
AUDIO接口
CON18为LINE IN音频接口,CON19为HP OUT/MIC IN音频接口,均采用4节3.5mm音频插座。
其中LINE IN音频接口第3节和第4节均接地。HP OUT/MIC IN音频接口包含Headphone OUT和MIC IN功能,第3节接地,第4节为MIC IN,因此仅支持4节美标(CTIA)耳机或3节耳机(不包含MIC IN功能)的使用。

图 42
图 43

图 44

LVDS LCD接口
CON14为双路8bit LVDS LCD接口,采用2x 15pin双排针,间距2.0mm,包含LVDS信号及供电电源。CON15为背光控制接口,采用6pin白色端子座,间距2.54mm。J4为电阻触摸屏接口,采用4pin排针,间距2.54mm。
图 45

图 46

设计注意事项:
  • 由于LVDS0、LVDS1与LCD0(RGB DISPLAY)引脚复用,同时LVDS0与MIPI DSI引脚复用,并且HDMI OUT由MIPI DSI通过LT8912B(U27)转换引出,因此MIPI LCD、HDMI OUT、LVDS LCD、TFT LCD接口仅能同时使用其中一个。
  • LVDS LCD、TFT LCD接口共用C12/TP_X1、A11/TP_X2、B11/TP_Y1、C11/TP_Y2四线电阻触摸信号,请勿同时连接两种显示设备。
MIPI LCD接口
CON16为MIPI LCD接口,采用40pin FFC连接器,间距0.5mm。
J5为MIPI LCD的电容触摸接口,采用6pin FFC连接器,间距0.5mm。
图 47

图 48

图 49

图 50

设计注意事项:
  • 由于LVDS0、LVDS1与LCD0(RGB DISPLAY)引脚复用,同时LVDS0与MIPI DSI引脚复用,并且HDMI OUT由MIPI DSI通过LT8912B(U27)转换引出,因此MIPI LCD、HDMI OUT、LVDS LCD、TFT LCD接口仅能同时使用其中一个。
TFT LCD接口
CON13为TFT LCD接口,通过40pin FFC连接器引出18bit RGB666并行总线,间距0.5mm。
图 51

图 52

设计注意事项:
  • 由于LVDS0、LVDS1与LCD0(RGB DISPLAY)引脚复用,同时LVDS0与MIPI DSI引脚复用,并且HDMI OUT由MIPI DSI通过LT8912B(U27)转换引出,因此MIPI LCD、HDMI OUT、LVDS LCD、TFT LCD接口仅能同时使用其中一个。
  • TFT LCD、LVDS LCD接口共用C12/TP_X1、A11/TP_X2、B11/TP_Y1、C11/TP_Y2四线电阻触摸信号,请勿同时连接两种显示设备。
  • 通过P3/PE10/PWM4/BL_PWM/NCSI0_D6/3V3引脚输出PWM控制LCD背光,外部预留下拉10K电阻到地。
HDMI OUT接口
CON17为HDMI OUT接口,由MIPI DSI通过LT8912B(U27)转换引出,采用标准的HDMI母座
图 53

图 54

设计注意事项:
  • 由于HDMI OUT由MIPI DSI通过LT8912B(U27)转换引出,因此HDMI OUT、MIPI LCD接口不可同时使用。
  • 当MIPI DSI信号引脚复用为LCD0(TFT LCD)使用时,LCD0信号的高电平为3.3V。LT8912B芯片数据信号引脚最大输入电压为2.2V,若采用我司评估底板TFT LCD和HDMI OUT(由MIPI DSI转换引出)复用方案,使用TFT LCD可能会存在损坏LT8912B的风险,请参考评估底板使用HDM模拟切换开关芯片DI01647(输入引脚可承受最大电压大于3.3V)进行隔离。
CVBS OUT接口
J8为CVBS OUT接口,由TVOUT0引出,采用RCA莲花座
图 55

图 56

CVBS IN接口
J6、J7为CVBS IN接口,分别由TVIN0、TVIN1引出,采用RCA莲花座
图 57

图 58

USB接口
CON22(USB1 HOST)为USB2.0 HOST接口,采用单层Type-A连接器;CON4(USB0 DRD)为USB2.0 DRD接口,采用Type-C连接器。
USB1 HOST接口
评估底板通过USB HUB芯片将USB1总线拓展为4路USB HOST总线,将其中1路引出至USB1 HOST接口。
图 59

图 60

图 61

USB0 DRD接口
USB0 DRD接口直接由USB0总线引出,支持DRD模式,支持高速模式(480Mbps)、全速模式(12Mbps)、低速模式(1.5Mbps)。
图 62

图 63

设计注意事项:
  • WUSB3801Q-12/TR(U11)、B5819WS-SL(D3)电路方案都可实现Type-C CC信号转换为USB2.0 ID信号,评估底板采用了WUSB3801Q-12/TR方案。如需采用B5819WS-SL方案,请实贴B5819WS-SL(D3)、0R电阻(R38)、100K电阻(R40),并空贴WUSB3801Q-12/TR(U11)、100K电阻(R39)、10K电阻(R41)、0R电阻(R274)、100nF电容(C42)。
Ethernet接口
评估板包含1个ETH0(RGMII)千兆网口和1个ETH1(USB1)百兆网口。
ETH0(RGMII)千兆网口
CON20为ETH0(RGMII)千兆网口,RJ45连接器已内置隔离变压器。
备注:T113-i处理器内部集成1个EMAC控制器,支持1路RGMII千兆网口。
图 64

图 65

设计注意事项:
  • VDDL_1V2_ETH0电源为YT8521SH-CA内部输出,请勿用于其它负载供电。
  • XTAL_I、XTAL_O引脚接入25MHz无源晶振。如需使用25MHz有源晶振,可从XTAL_I引脚接入,XTAL_O引脚悬空处理。
  • YT8521SH-CA芯片要求在供电稳定后,保持10ms后再拉高复位信号。推荐参考评估底板的复位电路方案,如需使用IO控制网口复位,可将R203电阻实贴。
图 66

YT8521SH-CA芯片管脚LED0/PHYAD0、LED1/CFG_LDO0、LED2/CFG_LDO1、RESET_N的信号电平皆为3.3V,上拉配置时,请上拉至3.3V;其他信号管脚上拉配置时,请上拉至DVDD_RGMII(1.8V/2.5V/3.3V)电源。
图 67

ETH1(USB1)百兆网口
CON21为ETH1(USB1)百兆网口,采用RJ45连接器,已内置隔离变压器。
评估底板通过USB HUB芯片将USB1总线拓展为4路USB HOST总线,使用SR9900AI芯片将其中一路扩展为ETH1(USB1)百兆网口。
图 68

图 69

4G模块拓展接口
CON25为4G模块拓展接口,采用Mini PCIe插槽。评估底板通过USB HUB芯片将USB1总线拓展为4路USB HOST总线,其中引出一路进行4G模块拓展。
CON23为Micro SIM卡座,采用插卡自弹形式,不带检测引脚。
图 70

图 71

设计注意事项:
  • 为保证4G模块有稳定的电源供应,其3.3V电源需由MIC29302S/TR(U46)独立供电,至少提供2A电流输出。如需替换其他电源,建议使用LDO,详细请参考4G模块数据手册要求。
  • 如需控制4G模块供电,可贴上R258、R260电阻和Q7三极管,通过GPIO控制4G模块电源使能。
WIFI模块
评估底板通过USB HUB芯片将USB1总线拓展为4路USB HOST总线,其中引出一路进行WIFI模块拓展。板载WIFI模块(U47)型号为:必联BL-R8188EU2,采用邮票孔连接方式。
备注:WIFI模块芯片生产商为台系厂家。
CON24为SMA接口,用于外接WIFI模块的2.4G天线。
图 72

图 73

拓展IO信号接口
J9为2x 12pin排针接口,间距2.54mm,引出RESETn、GPADC、TWI0、TWI2、MIN IN、LINE OUT等信号。
图 74

图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