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DSP!全志T113-i+玄铁HiFi4开发板硬件说明书(1)

楼主(2023-01-31):
前 言

本文档主要介绍开发板硬件接口资源以及设计注意事项等内容,测试板卡为全志T113-i+玄铁HiFi4开发板。由于篇幅问题,本篇文章共分为上下两集,点击账户可查看更多内容详情,开发问题欢迎留言,感谢关注。

T113-i处理器的IO电平标准一般为1.8V和3.3V,上拉电源一般不超过3.3V,当外接信号电平与IO电平不匹配时,中间需增加电平转换芯片或信号隔离芯片。按键或接口需考虑ESD设计,ESD器件选型时需注意结电容是否偏大,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信号通信。

核心板CPU、ROM、RAM、电源、晶振等所有器件均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国产化率100%。同时,评估底板大部分元器件亦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

图 1

图 2

SOM-TLT113核心板SOM-TLT113核心板板载CPU、ROM、RAM、晶振、电源、LED等硬件资源,并通过邮票孔连接方式引出IO。核心板硬件资源、引脚说明、电气特性、机械尺寸、底板设计注意事项等详细内容,请查阅《SOM-TLT113工业核心板硬件说明书》。

图 3

图 4

图 5

核心板内部已对F5/PC5/BOOT_SEL1、H3/PC4/BOOT_SEL0引脚进行配置,已分别支持Micro SD、NAND FLASH和eMMC启动,评估底板无需再次设计系统启动配置电路。

图 6

电源接口CON1为采用12V直流输入DC-005电源接口,可接外径5.5mm、内径2.1mm的电源插头。CON2为12V直流输入绿色端子,3pin规格,间距3.81mm。电源输入具备反接保护、过流过压保护功能。
SW1为电源拨动开关。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设计注意事项:
  • VDD_12V_MAIN通过DC-DC芯片输出VDD_5V_SOM供核心板使用,通过另外3路DC-DC芯片输出VDD_5V_MAIN、VDD_3V3_MAIN、VDD_1V8_MAIN供评估底板外设使用。
  • VDD_5V_SOM在核心板内部未预留总电源输入的储能大电容,底板设计时请在靠近邮票孔焊盘位置放置100~220uF储能大电容。
  • M2/RESETn为CPU的复位输入、输出引脚,其在VDD_5V_SOM电源输入92.5ms后将拉高至高电平,若底板外设使用M2/RESETn作为系统复位信号,请注意电源上电时序设计。
  • 为使VDD_5V_MAIN、VDD_3V3_MAIN、VDD_1V8_MAIN满足系统上电、掉电时序要求,需使用核心板输出的VDD_3V3_SOM来控制电源使能,使评估底板VDD_5V_MAIN、VDD_3V3_MAIN、VDD_1V8_MAIN电源晚于核心板电源上电。
LED评估底板板载3个LED。LED0为电源指示灯,红色,上电默认点亮;LED1为用户可编程指示灯,绿色,通过GPIO控制,默认高电平点亮;LED2为4G模块状态指示灯,黄色。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KEY评估底板包含1个系统复位按键CPU RESET(KEY0),1个USB0 UPGRADE(KEY1),1个用户输入按键USER(KEY2)。
图 17

图 18

设计注意事项:
  • M2/RESETn作为CPU的复位输入引脚,在核心板内部已上拉至3.3V。默认情况下,底板请悬空处理。
  • A18/FEL为CPU固件强制烧录引脚,硬件系统未上电时,按下USB0 UPGRADE按键将A18/FEL接地,上电后将A18/FEL释放,则系统进入固件升级模式(通过USB0)。
  • B12/LRADC的输入范围为0~1.266V,底板可通过分压电阻将输入电压控制在0~1.266V之间。
串口评估底板板载6个串口,CON3为USB TO UART0系统调试串口,CON9为RS232 UART2串口,J3包含RS485 UART1、RS485 UART3串口,CON10、CON11分别为TTL UART4、TTL UART5串口。
USB TO UART0串口评估板通过CH340T芯片将UART0转成Type-C接口,作为系统调试串口使用。

图 19

图 20

设计注意事项:
为避免RX端在底板上电前带电,向CPU灌输电流,影响CPU正常启动,底板设计时,建议参考评估底板的电平转换隔离方案(U6)进行设计。
RS232 UART2串口评估板通过RS232收发器将UART2转换为RS232串口,使用9针DB9接口。

图 21

图 22

RS485 UART1/RS485 UART3串口评估板通过2个隔离收发器CA-IS3082WX,将UART1、UART3分别转换为RS485串口,与CAN0、CAN1共用12pin规格、3.81mm间距绿色端子(J3)。

图 23

图 24
设计注意事项:
  • RS485、CAN使用隔离电源供电,该隔离电源供电最大电流为200mA。

图 25
TTL UART4/TTL UART5串口评估板直接引出UART4、UART5作为TTL串口,接口采用4pin白色端子方式,间距2.54mm。

图 26

图 27
CAN接口评估板通过2个隔离收发器NSI1050-DDBR引出CAN0和CAN1接口,与RS485 UART1、RS485 UART3共用12pin规格、3.81mm间距绿色端子(J3)。

图 28

图 29
Micro SD接口CON7为Micro SD卡接口,通过SDC0总线引出,采用4bit数据线模式。

图 30

图 31

图 32
设计注意事项:
  • 需将TF座子外壳的SHIELD[1:4]接到数字地。
  • 建议使用核心板输出的VDD_3V3_SOM为Micro SD(CON7)供电,以满足上电时序要求。以避免Micro SD因电源供电延迟,导致CPU无法正确识别SD卡设备而启动失败。